叠层电感不是太了解,谁用过

楼主:
跟物料商沟通,说到叠层电感,有点生,不是太了解,也没有用过,

人家给了个图,叠层电感是在铁氧体薄膜上印刷线路,然后层叠起来,烧结,,,

这玩意怎么用,用到什么场合?谁知道呢

网友A:
叠层电感是电感按结构不同对电感进行分类的其中一类。广泛应用于光驱﹑硬盘﹑调制解调器﹑电脑﹑电视等数码领域。

网友:
估计坛友都是应用型人才,再往下细分估计都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叠层电感是电感按结构不同对电感进行分类的其中一类。广泛应用于光驱﹑硬盘﹑调制解调器﹑电脑﹑电视等数码 ...

功率应该是很小的场合

层叠电感多是贴片封装有,小的有0402封装的

网友:
叠层电感都是小电感量的,比绕线电感便宜很多,只是后者的零头,但性能不及绕线电感,用在频率稍低或对参数要求不很严格的地方。高频电路中常见,包括手机中。吃不准时,还是上绕线电感。

网友:
haven't finished the book by a long shot. So far it's fine. The first few chapters cover Buck, Boost, Buck-Boost, and Cuk converters. Steady state, ripple analysis, and continuous vs 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I assume we'll get to transient analysis before too long too. If you have a strong sense of what Power Electronics is (w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ose two words together means specifically) then the material should be easy enough to grasp for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