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WiFi的最大痛点,终于被WiFi7给解决掉了。。。

楼主:
不得不说,当年把 802.11ax 协议命名成 WiFi 6 的那位小伙伴。

一定是个天才!!!

因为如果不是那些天天捣鼓这些东西的人。

谁知道 802.11n,802.11ac,802.11ax,802.11be 这些协议分别都是些啥,谁在前,谁在后啊。。。

不像现在改完后。

WiFi 4,WiFi 5,WiFi 6,WiFi 6E,WiFi 7 。。。

你看这清晰的命名,多是一件美事。

欸等等,我就低头捡个粉笔,这 WiFi 咋都迭代到 7 了?

感觉前几天买路由器的时候,感觉厂家还是用支持 WiFi 6 作为宣传语呢。。。

果然,用上了这新名字吧。。。虽然每一代之间的迭代关系看的更清楚了。

但是这技术更新,自己被 “ 淘汰 ” 的紧迫感,也立马给安排上了。

所以问题来了,这 WiFi 7,它顶用么?

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呢?

 >/ 首当其冲的就是快起来了

作为新一代的 WiFi 标准,具有更高的速度更低的延迟是不用多说的了。

这要是提升的不明显,那也太看不起 IEEE( WiFi 7 也叫做 IEEE802.11be )上的那一帮大佬了。

这里托尼稍微查了一些资料,按照 WiFi 7 的理论技术指标来,给大家计算一下,看看它的理论速率能跑到一个什么水平。

如果托尼算的不正确,那也欢迎小伙伴在评论区指正。

首先这次的 WiFi 7 能够支持到 4096 QAM( 可以理解为传输的信号密度增加了 ),相比 WiFi 6 的 1024 QAM 提升了 20% 左右。

( 想了解啥是 QAM 的差友,可以看看以前的这篇文章

WiFi 7 相比 WiFi 6,还能支持 6 Ghz,能提供的最大频宽从 160 MHz 提升到了 320 MHz,理论上传输速度直接能够翻倍

WiFi 7 还能够支持最多 16 根天线发送,16 根天线接收信号( 16 x 16 ),相比上一代标准 8 根天线发送, 8 根天线接收信号也多了一倍

这样一通草草计算下来,如果上面三个指标都能拉满,理论上 WiFi 7 的最大速率能跑到:

 9.6 Gbps x 1.2 x 2 x 2 = 46 Gbps

像托尼每次测新设备的时候都需要下个原神,如果差评的办公室装上全套 WiFi 7 网络的话。

那下载一个 13GB 的原神所需要的时间,可能只需要 2.26 秒。。。

嗯,理论上。。。

 >/ 这次 WiFi 有点聪明的亚子

别看上面算的理论速率那么快哦,咱们心里有杆秤,理论速度只能当作理论速度来看。

看当年 WiFi 6 说的多好啊,最高支持 9.6 Gbps,但是现在能跑到这个速度的人也不多,打个一折都不为过。

实际能跑出多少,还得看看自己家里的宽带速率,以及附近的网络环境复不复杂。。。

WiFi 7 也是如此。

不过,虽然冲不到理论速率,但是 WiFi 6 给咱们自己带来的网络体验提升,那可是实打实的。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WiFi 6 首次支持双频段信号。

啥是双频段信号呢?不少小伙伴打开自家 WiFi 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一个小问题。

这咋会整出两个同名,但是后缀不同的 WiFi ?

没错,这就是 WiFi 6 支持的 2.4GHz 和 5GHz 两个频段,那么这又为啥会让我们上网冲(mo)浪(yu)的更快乐呢?

托尼拿自己家里举个例子,打开 WiFi 信道图一看, 2.4GHz 上面的频段被占的满满当当。

就是一个啥也不懂的人,也能从这张图中感受到网络的拥堵,前脚挨后脚,全挤一块去了。

但是切换到 5 GHz 的频段上,看起来就清爽很多了

这里咱们稍微补充一个知识点,通俗的来讲,频段上的数字越大,信号的通讯越迅速,但是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也越弱。

也就是说,一旦室内地形复杂( 墙多 ),5 GHz 的信号强度就会大大减弱。

而 WiFi 6 虽然能支持 2.4 GHz 和 5 GHz,但是它在这两个频段下的切换,却是不怎么聪明的样子。

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客厅里的路由器边上连好 WiFi 6,此时由于没啥干扰,系统给你安排上了 5 GHz 频段。

当你往卧室走,随着墙越来越多,信号也越来越差,直到 5 GHz 绷不住了,这时候手机可以自动切换到 2.4 GHz 上。

看上去还挺聪明,如果是反过来的话。。。

手机不会主动从 2.4 GHz 切换到 5 GHz 上。

所以说,在 WiFi 6 协议下,虽然通过 5 GHz 频段大大的提高了网络速度。

但是却缺乏一个灵活智能的调度模式把它们串联起来。

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得把 2.4 GHz 和 5 GHz 这两个频段分开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手动连接。

而到了 WiFi 7 能支持的频段是更上一层楼,它能同时支持 2.4 GHz,5 GHz,6 GHz( 6 Ghz 目前国内还没批准 ),这三个频段。

注意!这里和 WiFi 6 有些不一样,是同时支持。

也就意味着,这次 WiFi 7 能支持这三个频段的自动切换!

它既能够根据信号的强弱,自动把信号摇摆到合适的频段上来。

也能够实现 “ 自我 ” 负载均衡,利用自身多信道的优势进行并发传输数据。

这就代表着,那个把 WiFi 6 考住的难题,一下子得到了解决的方式。

 >/ 在复杂环境里智慧拉满了

不光是接取信号的频段支持更多了,WiFi 7 里还优化了对多 AP 的支持。(咱可以大概理解成可以支持多个路由器)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

单个路由器由于功率的限制,信号覆盖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这也是为啥有时候家里只装一个路由器,没办法做到全屋信号覆盖的原因。

像公司或者展会这些比较大的场景,想要获得大范围稳定信号的话,一般都会通过 AC + AP,或者 MESH 组网的方式来实现。

也就是利用复数的网络节点来提供巨大的覆盖率。

但是这样做也有一定的缺点。

在 WiFi 7 以前的标准里,每个 AP 和 AP 之间不能协作,而是 “ 各自为战 ”,一个手机同时只能够和一个 AP 建立通讯。

当你从 “ 1 号 AP ” 走向 “ 2 号 AP ” 的时候,系统在检测到信号变弱的情况下,会先把你从 “ 1 号 AP ” 踢下线,然后再去和 “ 2 号 AP ” 建立通讯。

虽然有 WiFi 快速漫游协议( 802.11k/v/r )的帮助,能够给我们带来近乎无缝的 AP 切换体验。

但是难免还是会存在一瞬间的卡顿。

而到了 WiFi 7,可以同步支持多个 AP 节点的信号输入

在这个标准下,一部手机所接受的 WiFi 信号可以同时由多个信号源提供。

在你走动的时候,能够一边降低距离越来越远的 AP 的信号,一边让你接受新的信号越来越强的 AP 信号。

就好像小学数学题里那个一边放水,一边蓄水的游泳池。

水位( WiFi 信号 )能动态稳定住,从而把这一瞬间的卡顿也给优化掉了。

 >/ 我们现在需要 WiFi 7 么?

不过吧,上面提了这么多 WiFi 7 的新功能,但说实话,WiFi 7 落地距离我们。。。还挺遥远的。

别看最近联发科啊,高通啊,新华三他们,都从各种角度 “ 首发 ” 了 WiFi 7。

但是等这技术落地,转化,一系列操作走下来,咱们要是真的想体验到 WiFi 7 ,指不定可得等到 2024 年才行。

而且现在发布的还都是服务端,真正能支持 WiFi 7 的终端商品还没有落地铺开。

还有别忘了,每次新技术刚出来的时候,价格可不美丽。

WiFi 6 路由器降价指北 ▼

实际上,WiFi 7 里面的部分的功能,其实在两年前发布的 WiFi 6E 标准中就能找到一些影子。

比如支持 6 Ghz,4096 QAM 这些功能,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更高的网速体验。

如果大伙真的对网速有需求,不妨购买一个 WiFi 6E 的路由器尝尝鲜。( 虽然价格也挺不便宜 )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用急着等 WiFi 7。

不过,我们始终也会需要 WiFi 7。

毕竟这技术还得三四年后才能落地呢,到那时候,或许 AR,VR,MR,元宇宙,甚至是一些还没诞生的新事物。

总会有能让 WiFi 7 认真的家伙吧。

网友A:
wifi5是最短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5是最短命的。

感觉6也遭到威胁了  按照这节奏  换不起啊

网友B:
如果大伙真的对网速有需求,不妨购买一个 WiFi 6E 的路由器尝尝鲜。( 虽然价格也挺不便宜 )估计是多少钱的?

网友C:
俺在用的两处路由,一处802.11n,一处802.11ac。

顺便一说,802.11n即WIFI4还从未见过支持5GHz频段的,一般都是最高300Mbps的传输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俺在用的两处路由,一处802.11n,一处802.11ac。 顺便一说,802.11n即WIFI4还从未见过支持5GHz频段的, ...

我用的就是那个电信配的 没有具体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大伙真的对网速有需求,不妨购买一个 WiFi 6E 的路由器尝尝鲜。( 虽然价格也挺不便宜 )估 ...

你这得配多少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就是那个电信配的 没有具体测试过

电信提供的光纤猫上自带的无线路由大多都是802.11n,我的光纤猫上也带,但光纤猫上的路由属于“猴版”设计,整体性能和功能都较差,就干脆屏蔽掉不用了。

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WIFI信号分析app,看看路由版本和性能,也能查看现场所有WIFI信号的强度情况,以便选择最合适的工作频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信提供的光纤猫上自带的无线路由大多都是802.11n,我的光纤猫上也带,但光纤猫上的路由属于“猴版 ...

现在就是这首手动DIY一下   看看能不能提升一下性能   先把天线给修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就是这首手动DIY一下   看看能不能提升一下性能   先把天线给修正了

也就能换个天线,意义很有限。我的802.11n路由是2014年买的,41块钱的磊科NW737,性能和功能也远比后来的电信光纤猫(华为的)上的路由强。升级光纤时,电信的施工人员就说华为光纤猫上的路由不好使,估计是不会配置。俺配置了一下与磊科做了比较,确实明显不如,不论是传输带宽还是信号场强都不如,好在可以关闭,于是就随手关掉路由功能了。

网友E:
首先这次的 WiFi 7 能够支持到 4096 QAM( 可以理解为传输的信号密度增加了 ),相比 WiFi 6 的 1024 QAM 提升了 20%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次的 WiFi 7 能够支持到 4096 QAM( 可以理解为传输的信号密度增加了 ),相比 WiFi 6 的 ...

可以理解位扩宽了马路吗

网友:
这WIFI7的提升好多,不仅速率提升延迟降低,也终于变得“聪明”一些了

以前切换AP和频段是真的太不智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