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凌微B91开发套件-烧录又回到了原点(烧不进去)

楼主:
泰凌微B91开发套件-烧录又回到了原点(烧不进去)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A:
检想一下线是不是接触良好,电源是否正常。看样子是没有跟板子通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想一下线是不是接触良好,电源是否正常。看样子是没有跟板子通信上。

都检查了。

以前出现过。后来没事了就没管它。

回老家连发现又不行了。怎么整都不行。

昨天又试了真不行。应该不是线的问题。

猜想 sws线是不是被重新分配到其他用途了? 就下载了gpio 但没牵连到sws这个io啊。 还有下过网关和灯光路由器的程序。不知道会否影响到sws。

 即便影响。 也不知道怎么重新复位到可下载调试状态。资料又不说。

网友B:
帮你去问了下:你可以按一下chip_reset按键,再点击试试看;另外可以升级下烧录器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去问了下:你可以按一下chip_reset按键,再点击试试看;另外可以升级下烧录器的固件。

问题终于找到:

三根线有一根行。因为它短一点点。粗一点点。

后来找了根更短点的也可以。

两根长点的再接上也不行。

三根线可是厂家配的啊。

两个星期终于解决一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khxyyo 发表于 2022-10-10 14:52 帮你去问了下:你可以按一下chip_reset按键,再点击试试看;另外可以升 ...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啊。线太长不得行?是因为线长损耗率比较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啊。线太长不得行?是因为线长损耗率比较高吗?

早上把那两根线带到公司(因为家里万用表坏了)。测试发现都不通。原来是

三跟里面只有一根线是好的,其他不通。(应该万用表测一下的)

网友:
闹了个乌龙   结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上把那两根线带到公司(因为家里万用表坏了)。测试发现都不通。原来是 三跟里面只有一根线是好的, ...

那就是另外两条线断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另外两条线断掉了?

嗯 外观好好的。 我最开始拿到就连不上。左整右整的好了。估计是刚好把红线用到sws了。因为是两个板子usb供电。所以电源和地不需要接。所以一周多之后才发了个贴。

到内地后(请了一周假共两个星期)因为整理重新接线就又出现了。

还好。找到原因了。看来还是要把万用表整起来。

网友D:
1. 接触不良
2.速率过高,线缆太长
3.软件配置原因

1. 接触不良
2.速率过高,线缆太长
3.软件配置原因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都是线的原因。

换短线、降低速率,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如果线断了那就没办法了……

既然问题解决了,其实我比较建议把原因或者解决办法编辑到1楼帖子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 接触不良 2.速率过高,线缆太长 3.软件配置原因   1. 接触不良 2.速率过高,线缆太长 3. ...

 电工为2根线折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工为2根线折腰

我遇到很多工程师,每当我很认真的接每一根线并且反复核对,看到线头不好就会花时间重新压接,他们就认为我有病有强迫症。然后下一次他们还是继续吃接线的亏。我真的很不理解他们。一开始我还教他们,告诉他们,后来我就当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