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CR17450电池额定容量 2300mAh ,这个2300mAh,是什么意思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 CR17450电池额定容量 2300mAh  ,这个2300mAh,是什么意思,是指在3.0V供电时,电流2300mA时,可以持续放电1个小时吗,图中(10mA-2.0V)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Ah是毫安乘以小时。1mAh即1mA乘以1小时,或者说0.001安培乘以3600秒,等于3.6库仑。

网友:
『电流2300mA时,可以持续放电1个小时吗』

该电池不可以2300mA这么大电流放电。注意第三行 “最大连续工作电流” 为1500mA。

网友:
『图中(10mA-2.0V)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以10mA电流放电,放电到端电压为2.0V。

网友:
『图中(10mA-2.0V)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以10mA电流放电,放电到端电压为2.0V。

版主大佬知识非常全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10mA-2.0V)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以10mA电流放电,放电到端电压为2.0V。

谢谢,那10mA也可以放电到1.0V呀,为什么要强调是2.0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h是毫安乘以小时。1mAh即1mA乘以1小时,或者说0.001安培乘以3600秒,等于3.6库仑。

谢谢,这个额定容量不应该是代表所能释放的能量吗,照您的理解是以10mA电流放电从3.0v降到2.0v 可释放电子  3.6*2300 库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10mA也可以放电到1.0V呀,为什么要强调是2.0V呢?

在10mA放电实验中放电到2.0v得出的结果是2300mAh吧。

这些都是实验结果。告诉你一下。

2.0V以后的他没说了。你爱放他也不阻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10-10 08:42 mAh是毫安乘以小时。1mAh即1mA乘以1小时,或者说0.001安培乘以3600秒 ...

『这个额定容量不应该是代表所能释放的能量吗』

不是 【能量】,而是【电量】。两个概念,务必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10-10 08:42 mAh是毫安乘以小时。1mAh即1mA乘以1小时,或者说0.001安培乘以3600秒 ...

『照您的理解是以10mA电流放电从3.0v降到2.0v 可释放电子  3.6*2300 库仑吗?』

不是【释放电子】,是【释放电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10mA也可以放电到1.0V呀,为什么要强调是2.0V呢?

『那10mA也可以放电到1.0V呀,为什么要强调是2.0V呢?』

放电到1.0V,电池可能会遭到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10mA也可以放电到1.0V呀,为什么要强调是2.0V呢?

另外,从2.0V降低到1.0V,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额定电压3.0V的设备,很难工作在2.0V以下。电池端电压放电到2.0V,继续放电,端电压下降非常快,这点电量,没有多大使用价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10-10 08:42 mAh是毫安乘以小时。1mAh即1mA乘以1小时,或者说0.001安培乘以3600秒 ...

看来,你对【电压】的概念,【能量】的概念,还相当糊涂。回去把高中物理课本找出来复习复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对【电压】的概念,【能量】的概念,还相当糊涂。回去把高中物理课本找出来复习复习吧。

请问为什么 动能 Ek =(1/2) * mv^2    而爱因斯坦告诉我们 e=mc^2 , 为什么前者 多了个1/2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 动能 Ek =(1/2) * mv^2    而爱因斯坦告诉我们 e=mc^2 , 为什么前者 多了个1/2 呢 ...

动能和质能转换完全是两码事,公式有点像只是巧合,可不能理解二者有什么关联。

网友:
电池的容量是在特定测试条件下获得的,并非真正的常数,只是一个参考,在一定放电条件下近似为一个常数。

网友C:
2.0V以下再放电电池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V以下再放电电池就坏了

本来就是一次性的,不是二次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 动能 Ek =(1/2) * mv^2    而爱因斯坦告诉我们 e=mc^2 , 为什么前者 多了个1/2 呢 ...

如 chunyang 在15楼所说,动能和质能转换根本就是两回事。别往一处扯。

至于1/2这个因子,回去看高中一年级物理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 chunyang 在15楼所说,动能和质能转换根本就是两回事。别往一处扯。 至于1/2这个因子,回去看高中 ...

建议看一下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关于4维时空的相关知识,看了你就明白为什么一个有1/2,一个没有1/2了。

网友:
是指在3.0V供电时,电流2300mA时,可以持续放电1个小时,错,因为电池内阻的原因,放不出这么大电流;
10mA  -2V,可以10mA放电,放电到2V,共230h。注意是恒流放电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10-10 14:04 如 chunyang 在15楼所说,动能和质能转换根本就是两回事。别往一处扯 ...

『建议看一下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关于4维时空的相关知识,看了你就明白为什么一个有1/2,一个没有1/2了。』

于今虽不必程门立雪,可也不能班门弄斧,那是要贻笑大方的。这两个【门】,还是搞清楚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下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关于4维时空的相关知识,看了你就明白为什么一个有1/2,一个没有1/2了。』 ...

谦虚,谦虚。谦虚是进步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