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应用|雾化器原理是什么?如何用功放驱动超声换能器制造雾化器?

楼主:
功率放大器应用|雾化器原理是什么?如何用功放驱动超声换能器制造雾化器?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A:
雾化用的换能器基本功率都比较大,电压也比较高,都需要放大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雾化用的换能器基本功率都比较大,电压也比较高,都需要放大处理

是的~我们家功放就是为了放大电压功率,电压最高6kV,功率810Wp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雾化用的换能器基本功率都比较大,电压也比较高,都需要放大处理

是的~我们家功放就是为了放大电压功率,电压最高6kV,功率810Wp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