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中打印时如何隐藏某些项,比如晶振的频率标识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AD中打印时如何隐藏某些项,比如晶振的频率标识

网友A:
修改丝印吗?

选中一个丝印,比如元件名称,然后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s,打开对话框,,,,

然后就是全局修改,应该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丝印吗? 选中一个丝印,比如元件名称,然后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s,打开对话框,,,, 然 ...

谢谢,我想问的是  在打印 图纸中  不打印晶振的频率标识  ,怎么弄

网友:
打印里面有个打印什么的选择,那个选择不同可能会有变化,不过没有具体使用过,还有一种就是选择元器件将这个参数隐藏再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想问的是  在打印 图纸中  不打印晶振的频率标识  ,怎么弄

输出装配图

或者快捷键三个F

F F F

但过程需要设置,可以丝印隐藏不打印

网友:
打印就是所见即所得 你把所见的隐藏 打出来自然就没有了 所以隐藏掉 或者找一个黑块覆盖掉

网友:
快捷键三个F

F F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