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电路中R1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如题,请问图中的电路中R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R1并联于T1发射结两端,对T1基极电流分流,可以避免T1在基极电流为零时的集电极-发射极漏电流导致T2中流过电流。

网友:
另一个角度:R1为静态偏置电阻,当R2下端的输入为浮空态或前级信号源输出为高电平的内阻较大时,可以确保T1处于截止态,其意义如楼上所言。如果前端输出确保不会浮空或呈较高的内阻(比如前端为推挽型输出),R1可以不用。

网友:
三极管B极偏置电阻

网友:
固定B极电位,可以理解为与上拉电阻的作用相同

网友:
主要还是为T1提供一个偏置电压,确保T1稳定可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