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设计电源时,冷却方式按什么选择的呢

楼主:
各位老师,大家在设计电源时,冷却方式按什么选择的呢

目前电源的冷却方式的几种形式如下:
a,自然冷却
b,风扇冷却
c,风扇和自然冷却相结合
这些冷却方式不同,各自的优缺点有哪些,对性能的影响,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根据功率器件在应用中的耗散功率大致估算自然冷却需要的散热片面积,过大就用风扇强制冷却。至于是不是“过大”,主要考虑与机箱尺寸的比较。如果选择自然冷却,务必仔细计算需要的散热片尺寸并考虑机箱结构的影响。

网友:
看功率大小了,功率小的,直接上散热片就好了,大功率,空间不足的,用风冷,超大功率的,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应该可以采用风冷加液冷。

网友:
当然按照需要耗散的热功率来选择。散热功率很小,用个散热片自然对流即可。散热功率比较大,又没有空间安装大散热器,就需要加风扇。

网友:
最常用的冷却方式基本就是通过增加散热面积来进行自然冷却,不过很多还是会增加风扇

网友:
别忘了还有个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