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小话题:设计一款电源的时候,该如何进行选型?

楼主:
电源这东西,只要是电子的产品,都会涉及到。那么如果要设计一款电源,又该如何进行选型呢?

怎样才能挑选到符合设计要求,便宜好用,外围电路少,易用的芯片呢?

在选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哪些设计参数呢?输入输出的电源?转换效率?

一起来聊一聊,说说你的看法分享你的经验吧~~

网友:
回帖奖励 +100 分芯积分

上EEworld论坛发帖请教啊,这个相对简单

网友:
回帖奖励 +100 分芯积分

如果是隔离电源,还要设计变压器,干脆就算了,别设计,买现成的,那个实际应用看出不出问题百十来个都看不出来。

如果是板子上的DCDC电路,就用用过的,浪费点不要紧,只要保证估算的负载电流让DCDC进入的工作状态纹波不导致问题就行。

电源这个,设计面太广,自己用还行,做产品太难。

网友:
电源也分很多种,不同场合要求不同,电压、功率、隔离、散热、防水。。。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我觉得最好方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搜搜看别家的现成方案 mps啊 ti啊都有很多不错的方案

网友:
一般我们设计电源会参考公司以前电源的方案,如果没有合适的,就选择以前方案同品牌厂商去查找是否有合适的方案。还是没有的话就上论坛和大厂去搜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