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中自举电容过大的缺点

楼主:
如下图所示DC-DC电路,spec推荐的自举电容(C3)的容值是10nF。

而实际电路中是22uF。用这么大容值的自举电容,有什么缺点(或危害)吗?

另外一个问题,这个自举电容的耐压值怎么取?请教各位大佬,谢谢!

网友:
『另外一个问题,这个自举电容的耐压值怎么取?』

在这个电路中,C3耐压大于VIN即可。如果VIN是变化的,电容耐压当然要取最大值。

其它电路,可能有个单独的电源为自举电容供电,自举电容耐压要大于这个电源的输出电压。

网友A:
『用这么大容值的自举电容,有什么缺点(或危害)吗?』

电容量比推荐值大个几倍,没有什么危害,但成本显然增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大容值的自举电容,有什么缺点(或危害)吗?』 电容量比推荐值大个几倍,没有什么危害,但成本 ...

前辈,"电容量比推荐值大个几倍,没有什么危害,但成本显然增加。",实际使用的电容比推荐的电容大了2200倍。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电容量比推荐值大个几倍,没有什么危害,但成本显然增加。",实际使用的电容比推荐的电容大了2 ...

22uF,应该是铝电解电容。大这么多倍,不致于产生什么【危害】,根据经验,可以工作。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至多是第一次(上电时)充电电流比较大,如果电源容量不够大或者电容内部电阻较大,会不能充满,不过也只有一个两个周期,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电容量比推荐值大个几倍,没有什么危害,但成本显然增加。",实际使用的电容比推荐的电容大了2 ...

另一个问题是电解电容可靠性通常比薄膜的无极性电容差一些,不过也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uF,应该是铝电解电容。大这么多倍,不致于产生什么【危害】,根据经验,可以工作。 如果说有什么问 ...

了解了,谢谢前辈。

网友:
自举电容耐压要大于这个电源的输出电压

网友:
实际电路中是22UF 。也许是生产的时候贴错了。这个IC频率高 10-100 100-220NF都可以也是正常的。 用22UF那就是增加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