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航芯 ACM32F070开发板+触控功能评估板测评】+OLED屏的显示驱动

楼主:
尽管ACM32F070开发板配有段码LCD显示屏,其显示形式如图1所示。

用该显示屏进行显示具有节能的功效,也适合定向应用的需要,但在一定情况下,用它来显示还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例如要进行RTC计时值的显示,就稍感不足,无法一次性显示出全部内容。

图1 显示形式

为此,可利用开发板所提供的Arduino接口来配接一个I2C接口的OLED屏以扩展显示内容。

所用的引脚是PD4和PD5,见图2所示。

其中,SCL接PD4,SDA接PD5。

图2 Arduino接口

对PD4和PD5的引脚配置语句为:

GPIOD_Handle.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D_Handl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D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D, &GPIOD_Handle);

该显示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实现字符串显示的函数为: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
            {
               x=0;
               y+=2;
            }
            j++;
    }
}

实现图3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app_OLED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CM32F070 TEST",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Display",16);
    while (1);
}

图3 显示效果

有了OLED屏的显示功能,再有相对多样的显示内容就不难解决了。

网友A:
有了OLED屏的显示功能,再有相对多样的显示内容就不难解决了。

扩展大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OLED屏的显示功能,再有相对多样的显示内容就不难解决了。 扩展大大的~

是呀,OLED屏还是有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