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环境状态检测器】OLED屏显示驱动

楼主:
在ESP32-S2-Kaluga-1 套件中配有LCD显示屏,可用于人机交互的需要,但在使用例程进行编译和下载过程中一种报错无法进行正常使用。

为此,先自行完成一个OLED屏的显示驱动以为后续的开发测试打下基础,然后再将完成的开发移到LCD屏来显示,从而不影响设计的进度。

这里所使用的OLED屏是采用I2C接口来工作,故占用引脚资源较少。

为减少对后续开发的影响,该OLED屏所用的引脚关系如下:

GPIO15---SCL

GPIO9---SDA

对所用引脚的配置函数为:

staticvoidconfigure_Oled(void)
{
gpio_reset_pin(SCL_GPIO);
gpio_set_direction(SCL_GPIO, GPIO_MODE_OUTPUT);
gpio_reset_pin(SDA_GPIO);
gpio_set_direction(SDA_GPIO, GPIO_MODE_OUTPUT);
}

该显示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static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实现字符串显示的函数为:

void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y,char *chr,uint8_tChar_Size)
{
    unsigned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实现如下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voidapp_main(void)
{
configure_Oled();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ESP32-S2-Kaluga",16);
OLED_ShowString(16,2,"OLED Display",16);
OLED_ShowString(16,6,"by:jinglixixi",16);
while (1);
}

显示效果图

网友A:
OLED现在普及的不错 我开发板还在用小电阻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OLED现在普及的不错 我开发板还在用小电阻屏

是呀,好用实用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