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赛作品提交环境监测终端

楼主:
环境监测终端

作者:John

  • 作品简介(100-200字)
  • (设计名称、作品照片、功能介绍等。)

本项目为环境监测终端,可以监测当前环境空气质量、温湿度等数据,可以作为无尘车间监控设备,本产品可连接服务器将监控数据发送到后台。本产品由10.1寸全贴合触摸屏、STM32F7系列微控制器、以太网、RS485、无线传输模块组成,所有配置操作做都可以通过触摸屏实现,并实时显示时钟、监控0.5um、5um粒子数量,当粒子数超标时会显示红色,同时可以显示温湿度度值,根据温度湿度值显示对应颜色,本产品可接三路传感器实现三路数据监测。

  • 系统框图(图文结合)
  • (系统软硬件实现框图)
  1. 硬件框图

  1. 软件框图

应用层

显示任务、RTC任务、sensor任务、Touch任务

中间层、协议

Jason、TouchGFX、Modebus、Socket

操作系统层

FreeRTOS

硬件驱动层

LCD驱动、RTC驱动、I2C驱动、UART驱动、PWM驱动、GPIO驱动

三、各部分功能说明(图文结合)

(各部分实现的功能说明及讲解,以图文结合的展示。)

  1. 实时时钟,显示当前时钟
  2. 传感器状态,待机、工作、离线三种状态
  3. 粒子计数,单位为浓度/ft3,显示0.5um和5.0um粒子计数数量
  4. 温度显示,显示实时采集温度值
  5. 湿度显示,显示实时采集湿度值
  6. 数据同步按钮,按下同步按钮立即采集粒子传感器数据

  1. 设置传感器地址,可设置本机地址,可连接多个终端到系统中
  2. 设置传感器寻址,一个主机可以连接6个传感器,可以配置开启或关闭。
  • 作品源码

int main(void){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32_t i=0,temp;

  uint16_t index;

  __IO uint8_t step = 0,Spi_Flag;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CRC_Init();

 // MX_I2C4_Init();

  MX_QUADSPI_Init();

  MX_TIM3_Init();

  //MX_UART4_Init();

  //MX_UART5_Init();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5,(uint8_t*)aRxBuffer5,1);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MX_DMA2D_Init();

  MX_FMC_Init();

BSP_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hsdram1, &command);

  MX_LTDC_Init();

  MX_TIM7_Init();

HAL_GPIO_WritePin(GPIOG,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BSP_QSPI_Init();

RTC_Init_All();

//RGB_SPI_Init();

RGB_SPI_Init021();

BSP_SD_Init();

HAL_Delay(300);

//BSP_LCD_LayerRgb565Init(LTDC_ACTIVE_LAYER, SDRAM_DEVICE_ADDR);

//Display_DemoDescription();

OpenSDCard();

Findallascfile();

Can_init(0);

//printf("Flash operation Start¡£¡£¡£¡£¡£¡\\r\n");

BSP_QSPI_EnableMemoryMappedMode();

GRAPHICS_Init();

 osThreadDef(defaultTask, StartDefaultTask, osPriorityNormal, 0, 10*1024);//4096);

/* xTaskCreate( uSDTask, "uSDTask",

               4096,

               NULL,

               osPriorityNormal - 1,

               NULL);*/

 xTaskCreate( RTCTask, "RTCTask",

               256,

               NULL,

               osPriorityBelowNormal,

               NULL);

xTaskCreate( CANTask, "CANTask",

               256,

               NULL,

               osPriorityRealtime,//osPriorityHigh,

               NULL);

 //osPriorityNormal osPriorityHigh

  default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defaultTask), NULL);

  osKernelStart();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3 */

#include "stm32f7xx_it.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task.h"

#include "rtc.h"

#include "main.h"

//////////////////////////////////////////////////////////////////////////////////

unsigned char  DataStr[]=__DATE__;

unsigned char  TimeStr[]=__TIME__;

RTC_HandleTypeDef RTC_Handler;  //RTC¾ä±ú

RTC_TimeTypeDef Displytime;

RTC_DateTypeDef Displydatat;

uint8_t CompanyDispFlag;

char* Month[12] = { "Jan","Feb","Mar","Apr","May","Jun","Jul",

"Aug","Sep","Oct","Nov","Dec" };

static const char * getWeekdayBybin(uint8_t iWeekDay )

{

if(iWeekDay != 0 && iWeekDay < 8)

{

switch(iWeekDay )

{

case 7 : return "Sun"; break;

case 1 : return "Mon"; break;

case 2 : return "Tue"; break;

case 3 : return "Wed"; break;

case 4 : return "Thu"; break;

case 5 : return "Fri"; break;

case 6 : return "Sat"; break;

default : return NULL; break;

}

}

return NULL;

}

static const char * getMonthBybin(uint8_t MonthDade )

{

if(MonthDade != 0 && MonthDade < 13)

{

return Month[MonthDade-1];

}

return NULL;

}

static const char * getampmBybin(uint8_t ampmdata )

{

switch(ampmdata )

{

case RTC_HOURFORMAT12_PM : return "pm"; break;

case RTC_HOURFORMAT12_AM : return "am"; break;

default : return NULL; break;

}

return NULL;

}

//RTCʱ¼äÉèÖÃ

//hour,min,sec:Сʱ,·ÖÖÓ,ÃëÖÓ

//ampm:@RTC_AM_PM_Definitions:RTC_HOURFORMAT12_AM/RTC_HOURFORMAT12_PM

//·µ»ØÖµ:SUCEE(1),³É¹¦

//       ERROR(0),½øÈë³õʼ»¯Ä£Ê½Ê§°Ü

HAL_StatusTypeDef RTC_Set_Time(uint8_t hour,uint8_t min,uint8_t sec,uint8_t ampm)

{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ure;

RTC_TimeStructure.Hours=hour;

RTC_TimeStructure.Minutes=min;

RTC_TimeStructure.Seconds=sec;

RTC_TimeStructure.TimeFormat=ampm;

RTC_TimeStructure.DayLightSaving=RTC_DAYLIGHTSAVING_NONE;

  RTC_TimeStructure.StoreOperation=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return HAL_RTC_SetTime(&RTC_Handler,&RTC_TimeStructure,RTC_FORMAT_BIN);

}

//RTCÈÕÆÚÉèÖÃ

//year,month,date:Äê(0~99),ÔÂ(1~12),ÈÕ(0~31)

//week:ÐÇÆÚ(1~7,0,·Ç·¨!)

//·µ»ØÖµ:SUCEE(1),³É¹¦

//       ERROR(0),½øÈë³õʼ»¯Ä£Ê½Ê§°Ü

HAL_StatusTypeDef RTC_Set_Date(uint8_t year,uint8_t month,uint8_t date,uint8_t week)

{

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ure;

RTC_DateStructure.Date=date;

RTC_DateStructure.Month=month;

RTC_DateStructure.WeekDay=week;

RTC_DateStructure.Year=year;

return HAL_RTC_SetDate(&RTC_Handler,&RTC_DateStructure,RTC_FORMAT_BIN);

}

//RTC³õʼ»¯

//·µ»ØÖµ:0,³õʼ»¯³É¹¦;

//       2,½øÈë³õʼ»¯Ä£Ê½Ê§°Ü;

uint8_t RTC_Init(void)

{

RTC_Handler.Instance=RTC;

    RTC_Handler.Init.HourFormat=RTC_HOURFORMAT_24;//RTCÉèÖÃΪ24Сʱ¸ñʽ

    RTC_Handler.Init.AsynchPrediv=0x7F;           //RTCÒì²½·ÖƵϵÊý(1~0X7F)

    RTC_Handler.Init.SynchPrediv=0xFF;            //RTCͬ²½·ÖƵϵÊý(0~7FFF)

    RTC_Handler.Init.OutPut=RTC_OUTPUT_DISABLE;

    RTC_Handler.Init.OutPutPolarity=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RTC_Handler.Init.OutPutType=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if(HAL_RTC_Init(&RTC_Handler)!=HAL_OK) return 2;

    if(HAL_RTCEx_BKUPRead(&RTC_Handler,RTC_BKP_DR0)!=0X55aa)//ÊÇ·ñµÚÒ»´ÎÅäÖÃ

    {

        RTC_Set_Time(22,12,00,RTC_HOURFORMAT12_PM);         //ÉèÖÃʱ¼ä ,¸ù¾Ýʵ¼Êʱ¼äÐÞ¸Ä

RTC_Set_Date(20,6,16,2);                     //ÉèÖÃÈÕÆÚ

        HAL_RTCEx_BKUPWrite(&RTC_Handler,RTC_BKP_DR0,0X55aa);//±ê¼ÇÒѾ­³õʼ»¯¹ýÁË

    }

CompanyDispFlag = ReadCompanyBku();

    return 0;

}

void WriteCompanyBku(uint8_t Val)

{

HAL_RTCEx_BKUPWrite(&RTC_Handler,RTC_BKP_DR1,Val);

}

uint8_t ReadCompanyBku(void)

{

uint8_t i;

i = HAL_RTCEx_BKUPRead(&RTC_Handler,RTC_BKP_DR1);

if(i > 1)

{

HAL_RTCEx_BKUPWrite(&RTC_Handler,RTC_BKP_DR1,1);

return 1;

}

return i;

}

//RTCµ×²ãÇý¶¯£¬Ê±ÖÓÅäÖÃ

//´Ëº¯Êý»á±»HAL_RTC_Init()µ÷ÓÃ

//hrtc:RTC¾ä±ú

void HAL_RTC_MspInit(RTC_HandleTypeDef* hrtc)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ʹÄܵçԴʱÖÓPWR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È¡Ïû±¸·ÝÇøÓòд±£»¤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RCC_OSCILLATORTYPE_LSE;//LSEÅäÖÃ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RCC_PLL_NONE;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RCC_LSE_ON;                  //RTCʹÓÃLSE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RCC_PERIPHCLK_RTC;//ÍâÉèΪRTC

    PeriphClkInitStruct.RTCClockSelection=RCC_RTCCLKSOURCE_LSE;//RTCʱÖÓԴΪLSE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__HAL_RCC_RTC_ENABLE();//RTCʱÖÓʹÄÜ

//ÉèÖÃÄÖÖÓʱ¼ä(°´ÐÇÆÚÄÖÁå,24СʱÖÆ)

//week:ÐÇÆÚ¼¸(1~7) @ref  RTC_WeekDay_Definitions

//hour,min,sec:Сʱ,·ÖÖÓ,ÃëÖÓ

void RTC_Set_AlarmA(uint8_t week,uint8_t hour,uint8_t min,uint8_t sec)

{

    RTC_AlarmTypeDef RTC_AlarmSturuct;

    RTC_AlarmSturuct.AlarmTime.Hours=hour;  //Сʱ

    RTC_AlarmSturuct.AlarmTime.Minutes=min; //·ÖÖÓ

    RTC_AlarmSturuct.AlarmTime.Seconds=sec; //Ãë

    RTC_AlarmSturuct.AlarmTime.SubSeconds=0;

    RTC_AlarmSturuct.AlarmTime.TimeFormat=RTC_HOURFORMAT12_AM;

    RTC_AlarmSturuct.AlarmMask=RTC_ALARMMASK_NONE;//¾«È·Æ¥ÅäÐÇÆÚ£¬Ê±·ÖÃë

    RTC_AlarmSturuct.AlarmSubSecondMask=RTC_ALARMSUBSECONDMASK_NONE;

    RTC_AlarmSturuct.AlarmDateWeekDaySel=RTC_ALARMDATEWEEKDAYSEL_WEEKDAY;//°´ÐÇÆÚ

    RTC_AlarmSturuct.AlarmDateWeekDay=week; //ÐÇÆÚ

    RTC_AlarmSturuct.Alarm=RTC_ALARM_A;     //ÄÖÖÓA

    HAL_RTC_SetAlarm_IT(&RTC_Handler,&RTC_AlarmSturuct,RTC_FORMAT_BIN);

    HAL_NVIC_SetPriority(RTC_Alarm_IRQn,0x01,0x02); //ÇÀÕ¼ÓÅÏȼ¶1,×ÓÓÅÏȼ¶2

    HAL_NVIC_EnableIRQ(RTC_Alarm_IRQn);

}

//ÖÜÆÚÐÔ»½ÐѶ¨Ê±Æ÷ÉèÖà

/*wksel:  @ref RTCEx_Wakeup_Timer_Definitions

#define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uint32_t)0x00000000)

#define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8         ((uint32_t)0x00000001)

#define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4         ((uint32_t)0x00000002)

#define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2         ((uint32_t)0x00000003)

#define 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uint32_t)0x00000004)

#define 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7BITS      ((uint32_t)0x00000006)

*/

//cnt:×Ô¶¯ÖØ×°ÔØÖµ.¼õµ½0,²úÉúÖжÏ.

void RTC_Set_WakeUp(uint32_t wksel,uint16_t cnt)

{

    __HAL_RTC_WAKEUPTIMER_CLEAR_FLAG(&RTC_Handler, RTC_FLAG_WUTF);//Çå³ýRTC WAKE UPµÄ±êÖ¾

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RTC_Handler,cnt,wksel);            //ÉèÖÃÖØ×°ÔØÖµºÍʱÖÓ

    HAL_NVIC_SetPriority(RTC_WKUP_IRQn,0x02,0x02); //ÇÀÕ¼ÓÅÏȼ¶1,×ÓÓÅÏȼ¶2

    HAL_NVIC_EnableIRQ(RTC_WKUP_IRQn);

}

//RTCÄÖÖÓÖжϷþÎñº¯Êý

void RTC_Alarm_IRQHandler(void)

{

    HAL_RTC_AlarmIRQHandler(&RTC_Handler);

}

//RTCÄÖÖÓAÖжϴ¦Àí»Øµ÷º¯Êý

void HAL_RTC_AlarmA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hrtc)

{

   // printf("ALARM A!\r\n");

}

//RTC WAKE UPÖжϷþÎñº¯Êý

void RTC_WKUP_IRQHandler(void)

{

    HAL_RTCEx_WakeUpTimerIRQHandler(&RTC_Handler);

}

//RTC WAKE UPÖжϴ¦Àí

void HAL_RTCEx_WakeUpTimer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hrtc)

{

}

xQueueHandle rtc_msg_q = 0;

extern xQueueHandle gui_msg_q;

/**

  * @brief  RTC Set time.

  * @param  Time: Pointer to Time structure

  * @retval None

  */

/*

void RTC_SetTime(  RTC_TimeTypeDef *Time)

{

   Time->StoreOperation = 0;

   Time->SubSeconds = 0;

   Time->DayLightSaving = 0;

   HAL_RTC_SetTime(&RTC_Handler, Time, FORMAT_BIN);

}*/

/**

  * @brief  RTC Get time.

  * @param  Time: Pointer to Time structure

  * @retval None

  */

void RTC_GetTime(  RTC_TimeTypeDef *Time)

{

   RTC_DateTypeDef dummy;

   HAL_RTC_GetTime(&RTC_Handler, Time, FORMAT_BIN);

   /* We need to get Date after getting Time

    * in order to unlock the update of the RTC Calendar

    */

   HAL_RTC_GetDate(&RTC_Handler, &dummy, RTC_FORMAT_BIN);

}

/**

  * @brief  RTC Get date

  * @param  Date: Pointer to Date structure

  * @retval None

  */

void RTC_GetDate(  RTC_DateTypeDef *Date)

{

   HAL_RTC_GetDate(&RTC_Handler, Date, FORMAT_BIN);

   if((Date->Date == 0) || (Date->Month == 0))

   {

     Date->Date = Date->Month = 1;

   }

}

void RTC_Get_Ascll(char* addr)

{

uint8_t strlen;

RTC_GetTime(&Displytime);

RTC_GetDate(&Displydatat);

strlen = sprintf(addr,"%s %s %02d %02d:%02d:%02d.%03d %s %04d\r\n",getWeekdayBybin(Displydatat.WeekDay),getMonthBybin(Displydatat.Month)

,Displydatat.Date,Displytime.Hours,Displytime.Minutes,Displytime.Seconds

,Displytime.SubSeconds,getampmBybin(Displytime.TimeFormat),2000+Displydatat.Year

);

}

/**

  * @brief  RTC Set date

  * @param  Date: Pointer to Date structure

  * @retval None

  */

/*

void RTC_SetDate(  RTC_DateTypeDef *Date)

{

   HAL_RTC_SetDate(&RTC_Handler, Date, FORMAT_BIN);

}

*/

//extern uint8_t Time_Seconds;

extern uint8_t PwmDisplayVal,TurnoffBackup;

void RTCTask(void* params)

{

(void) params;

static uint8_t Seconds_Old,BootOnConter,PwmDisplayValOld;

uint16_t TestCounter = 0;

  RTCMessage msg;

 // rtc_msg_q = xQueueCreate( 1, sizeof( struct RTCMessage * ) );

  while(1)

  {

//Time_Seconds++;

RTC_GetTime(&Displytime);

RTC_GetDate(&Displydatat);

if(Seconds_Old != Displytime.Seconds)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2);

Seconds_Old = Displytime.Seconds;

if(BootOnConter < 5)

BootOnConter++;

if(BootOnConter >= 2)

{

if(TurnoffBackup == 1)

{

SetPwm(0);

PwmDisplayValOld = 0xff;

}

else if(PwmDisplayVal != PwmDisplayValOld)

{

SetPwm(PwmDisplayVal);

PwmDisplayValOld = PwmDisplayVal;

}

}

}

//vTaskDelay(500);

vTaskDelay(10);

 /*   if(xQueueReceive(rtc_msg_q, &msg, portMAX_DELAY) == pdTRUE)

    {

      uint8_t rtcMsg = 0;

      RTC_SetTime(&msg.RTC_Time);

      RTC_SetDate(&msg.RTC_Date);

     // xQueueSend(gui_msg_q, &rtcMsg, 0);

    }*/

  }

}

#include "stm32f7xx_hal.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art.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queue.h"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huart3;

void Serial_Writ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uint8_t *pStr)

{

while(*pStr != 0)

{

HAL_UART_Transmit(huart,pStr,1,0xFFFF);

pStr++;

}

}

void Str_Serial_Write(char *ptr,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while( *ptr != 0)

{

//Serial_Write(huart,ptr);

HAL_UART_Transmit(huart,ptr,1,0xFFFF);

ptr++;

}

}

void Str_Serial_Write_Len(uint8_t *pStr,uint16_t len,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do

{

HAL_UART_Transmit(huart,pStr,1,0xFFFF);

pStr++;

}while(--len);

}

#include <gui/homescreen_screen/HomeScreenView.hpp>

#include <touchgfx/Color.hpp>

#include <gui/common/FrontendApplication.hpp>

#include <gui_generated/common/FrontendApplicationBase.hpp>

touchgfx::Unicode::UnicodeChar speedtext[20],SWC_Whiangtext[20],StrgWhlAngtext[20],Racktraveltext[20],\

 rackforcetext[12],SWC_clutchtext[40],EPTRdy_h1HSCtext[20],SBW_SWC_TAStorquetext[20],\

 SBW_SWC_Handsoffstatustext[20],SBW_SWC_Steeringtext[20],SBW_SWC_steeringratiotext[20],\

 EPSRxAngleDisText[20];

extern unsigned short  VehSpdAvgDrvnHSC1Old,SBW_SWC_SBWTrgtStrgWhlAngOld;

extern unsigned short  SBW_SWC_SBWTrgtStrgWhlAngOld,StrgWhlAngHSC1Old,SBW_EPS_rackforceOld;

extern unsigned char Communication,SBW_SWC_steeringratioOld,SBW_SWC_clutchOld,EPTRdy_h1HSC1Old,SBW_SWC_TAStorqueOld,SBW_SWC_HandsoffstatusOld;

extern unsigned char SBW_EPS_ADASstatusOld,SBW_SWC_ADASstatusdOld,SBW_SWC_SteeringModeOld,ESW_4DPos_EndOld,SBW_Touchpad_QuietSWOld;

extern short SBW_Touchpad_TrgtStrgwhlAngToCan,EPSRxAngleOld;

extern unsigned char SBW_SteerRatioToCan,SBW_Touchpad_ADASstatusToCan,SBW_Touchpad_SteerModeToCan,\

 SBW_Touchpad_SteerRatio_validityToCan,SBW_Touchpad_SteerMode_validityToCan,SBW_Touchpad_QuietSWToCan,\

 SBW_Touchpad_4DPosCtrl_ToCan;

extern unsigned char MenuSelDisplayFlag,TurnoffBackup;

//static uint8_t MenuSelDisplayFlagOld;//,ESW_4DPos_EndOldSave;

static short TouchPadAngleOld;//,ButtonpressOld;

static int SBW_SWC_SBW_oldangle;//,oldangleL;

static uint8_t ScreenFlag = 0;

HomeScreenView::HomeScreenView():

jogWheelratio(INITIAL_CFACTOR, 1,80,40),

//onJogWheelValueChanged(this, &HomeScreenView::jogWheelValueChanged),

  onJogWheelEndDragEvent(this, &HomeScreenView::jogWheelEndDragEvent),

angeljogwheel(INITIAL_WHEELANGEL,JOGWHEELANGLE_DELTA,MAX_ANGLE,MIN_ANGLE),

onJogWheelAngleValueChanged(this, &HomeScreenView::jogWheelangleValueChanged),

  onJogWheelAngleEndDragEvent(this, &HomeScreenView::jogWheelangleEndDragEvent),

angeljoglarge(INITIAL_WHEELANGEL,1,470,-470),

onJogWheelAngleValueLargeChanged(this, &HomeScreenView::jogWheelangleLargeValueChanged),

  onJogWheelAngleLargeEndDragEvent(this, &HomeScreenView::jogWheelangleLargeEndDragEvent)

{

void HomeScreenView::setupScreen()

{

    HomeScreenViewBase::setupScreen();

angeljogwheellargecontainer.remove(imageagnlelarge);

angeljoglarge.setBitmaps(Bitmap(BITMAP_ANGLE_INDICATOR_WHEELLAGE_ID), Bitmap(BITMAP_ANGLE_INDICATOR_WHEELLAGE_ID));

angeljoglarge.setXY(0, 0);

angeljoglarge.setValueUpdatedCallback(onJogWheelAngleValueLargeChanged);

    angeljoglarge.setEndDragEventCallback(onJogWheelAngleLargeEndDragEvent);

angeljoglarge.invalidate();

angeljogwheellargecontainer.add(angeljoglarge);

angeljogwheellargecontainer.invalidate();

angeljogwheel.setBitmaps(Bitmap(BITMAP_ANGLE_INDICATOR_WHEEL_ID), Bitmap(BITMAP_ANGLE_INDICATOR_WHEEL_ID));

angeljogwheel.setXY(3, 3);

    angeljogwheel.setValueUpdatedCallback(onJogWheelAngleValueChanged);

    angeljogwheel.setEndDragEventCallback(onJogWheelAngleEndDragEvent);

if(TouchPadAngleOld == 0)

jogWheelangleValueChanged(INITIAL_WHEELANGEL);

    // Fix z-order and add jogWheel

arrowangel.setXY(15, 14);

    arrowangel.setBitmap(touchgfx::Bitmap(BITMAP_VALUE_INDICATOR_ARROW_ID));

    arrowangel.setWidth(250);

    arrowangel.setHeight(250);

    arrowangel.setBitmapPosition(111.8f, 29.100f);

    arrowangel.setScale(1.000f);

    arrowangel.setCameraDistance(300.000f);

    arrowangel.setOrigo(125.000f, 125.000f, 300.000f);

    arrowangel.setCamera(125.000f, 125.000f);

    arrowangel.updateAngles(0.000f, 0.000f, 0.000f);

//arrowangel.setVisible(false);

    arrowangel.setRenderingAlgorithm(touchgfx::TextureMapper::BILINEAR_INTERPOLATION);

    angeljogwheel.add(arrowangel);

    angeljogwheelcontainer.add(angeljogwheel);

    angeljogwheelcontainer.invalidate();

EPSRxAngleOld = 0;

/*

  jogWheelratio.setBitmaps(Bitmap(BITMAP_ANGLE_INDICATOR_WHEEL_ID), Bitmap(BITMAP_ANGLE_INDICATOR_WHEEL_ID));

    jogWheelratio.setXY(0, 0);

    jogWheelratio.setValueUpdatedCallback(onJogWheelValueChanged);

    jogWheelratio.setEndDragEventCallback(onJogWheelEndDragEvent);

arrowcf.setXY(19, 19);

    arrowcf.setBitmap(touchgfx::Bitmap(BITMAP_VALUE_INDICATOR_ARROW_ID));

    arrowcf.setWidth(235);

    arrowcf.setHeight(235);

    arrowcf.setBitmapPosition(101.900f, 22.600f);

    arrowcf.setScale(1.000f);

    arrowcf.setCameraDistance(300.000f);

    arrowcf.setOrigo(117.500f, 117.500f, 300.000f);

    arrowcf.setCamera(117.500f, 117.500f);

    arrowcf.updateAngles(0.000f, 0.000f, -2.400f);

    arrowcf.setRenderingAlgorithm(touchgfx::TextureMapper::BILINEAR_INTERPOLATION);

jogWheelratio.add(arrowcf);

jogWheelValueChanged(SBW_SteerRatioToCan);

    // Fix z-order and add jogWheel

    jogWheelContainer.remove(CFactorValText);

    jogWheelContainer.add(jogWheelratio);

    jogWheelContainer.add(CFactorValText);

    jogWheelContainer.invalidate();

updateVehSpdAvgDrvn(VehSpdAvgDrvnHSC1Old);

updateSBW_SWC_SBWTrgtStrgWhlAng(SBW_SWC_SBWTrgtStrgWhlAngOld);

updateStrgWhlAngHSC(StrgWhlAngHSC1Old);

angeljogwheel.setValue(TouchPadAngleOld);

jogWheelratio.setValue(SBW_SteerRatioToCan); //C-factor

drivermodeSaveDis(SBW_Touchpad_SteerModeToCan);

if(SBW_Touchpad_SteerRatio_validityToCan)

flexButtontsradio.setBoxWithBorderColors(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26, 173, 25), 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165, 165, 165), 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165, 165, 165), 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18, 87, 160));

else

flexButtontsradio.setBoxWithBorderColors(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165, 165, 165), 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165, 165, 165), 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165, 165, 165), 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18, 87, 160));

flexButtontsradio.invalidate();

MenuSelDisplayFlagOld = 0xff;

swipeContainerControlMenu.setTouchable(false);

swipeContainerControlMenu.invalidate();

ESW_4DPos_EndOldSave = 0xff;

oldangleL = 0xffff;

if(ScreenFlag == 2)

{

ScreenFlag = 1;

flexButtonback.setVisible(true);

swipeContainerControlMenu.setSelectedPage(1);

swipeContainerControlMenu.invalidate();

flexButtonback.invalidate();

}

HideMeunDis();*/

/*.invalidate();

#ifndef SIMULATOR

imageSWAngle.setXY(200, 191);

imageSWAngle.setBitmap(touchgfx::Bitmap(BITMAP_STEERINGWHEEL5_ID));

containerSWstatus.remove(textureMapperSteeringwheel);

//containerSWstatus.remove(textureMapperrighttire);

//containerSWstatus.remove(textureMapperlefttire);

containerSWstatus.add(imageSWAngle);

containerSWstatus.invalidate();

#endif*/

}

void HomeScreenView::tearDownScreen()

{

    HomeScreenViewBase::tearDownScreen();

}

void HomeScreenView::handleTickEvent()

{

static unsigned char speedval;

CommunicationLed();

/*BW_SWC_steeringratioDis();

EPTRdy_h1HSC1Dis();

if(buttonPower.getAlpha() == 255)

{

buttonPower.setAlpha(80);

buttonPower.invalidate();

}

ButtonPressed();*/

/* float displayangle = 0 - (value*0.0625); //

Unicode::snprintfFloat(anglewheelTextBuffer, 15, "% 3.1f", displayangle);*/

speedval++;

if(speedval >= 130)

speedval = 0;

updateVehSpdAvgDrvn(speedval);

for(uint8_t i = 0; i < 20; i++) //arrowcf

EPSRxAngleDisText = ' ';

 Unicode::snprintf(EPSRxAngleDisText, 10, "%d", EPSRxAngleOld);

 CANangle.setWildcard(EPSRxAngleDisText);

 CANangle.invalidate();

}

void HomeScreenView::drivermodeSaveDis(uint8_t val)

void HomeScreenView::AdasControl()

{

if(SBW_Touchpad_ADASstatusToCan == 0)

SBW_Touchpad_ADASstatusToCan = 1;

else

SBW_Touchpad_ADASstatusToCan = 0;

}

void HomeScreenView::SWMuteSet()

{

if(SBW_Touchpad_QuietSWToCan == 0)

SBW_Touchpad_QuietSWToCan = 1;

else

SBW_Touchpad_QuietSWToCan = 0;

}

void HomeScreenView::Steeringwheeladjustright()

{

//SBW_Touchpad_4DPosCtrl_ToCan = 4;

}

void HomeScreenView::SteeringwheelAdjustdown()

{

//SBW_Touchpad_4DPosCtrl_ToCan = 3;

}

void HomeScreenView::SteeringwheelAdjustleft()

{

//SBW_Touchpad_4DPosCtrl_ToCan = 5;

}

void HomeScreenView::SteeringwheelAdjustup()

{

//SBW_Touchpad_4DPosCtrl_ToCan = 2;

}

void HomeScreenView::SWzero()

{

//SBW_Touchpad_4DPosCtrl_ToCan = 1;

}

void HomeScreenView::SWrecovery()

{

//SBW_Touchpad_4DPosCtrl_ToCan = 6;

}

void HomeScreenView::jogWheelangleLargeValueChanged(int16_t value)

{

int16_t angleval = value/0.0625;

if(angeljogwheel.getValue() != angleval)

angeljogwheel.setValue(angleval);

}

void HomeScreenView::jogWheelangleValueChanged(int16_t value)

{

int arcEnd = (((MAX_DEGREE - MIN_DEGREE) * value) / 15040);

  float a = arcEnd * (3.1415f / 180);

if(value > MAX_ANGLE)

{

value = MAX_ANGLE;

}

else if(value < MIN_ANGLE)

value = MIN_ANGLE;

arrowangel.updateAngles(0, 0, a);

  arrowangel.invalidate();

for(uint8_t i = 0; i < 7; i++)

anglewheelTextBuffer = ' ';

float displayangle = 0 - (value*0.0625); //

Unicode::snprintfFloat(anglewheelTextBuffer, 15, "% 3.1f", displayangle);

Steeringanglevaltext.setWildcard(anglewheelTextBuffer);

Steeringanglevaltext.invalidate();

SBW_Touchpad_TrgtStrgwhlAngToCan = 0 - (value*0.0625); //value+(2048/0.0625);

EPSRxAngleOld = displayangle; //20211107

TouchPadAngleOld = value;

}

void HomeScreenView::jogWheelangleLargeEndDragEvent(int16_t value)

{

    //presenter->newRoomTemperature(value);

}

void HomeScreenView::jogWheelEndDragEvent(int16_t value)

{

    //presenter->newRoomTemperature(value);

}

void HomeScreenView::jogWheelangleEndDragEvent(int16_t value)

{

    //presenter->newRoomTemperature(value);

}

void  HomeScreenView::SBW_SWC_SteeringModeDis(void)

}

void  HomeScreenView::SBW_SWC_HandsoffstatusDis(void)

{

void  HomeScreenView::SBW_SWC_steeringratioDis(void)

void HomeScreenView::CommunicationLed(void)

{

if(Communication)

{

circlecommunicationPainter.setColor(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11, 255, 0));

}

else

{

circlecommunicationPainter.setColor(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255, 255, 0));

}

circlecommunication.setPainter(circlecommunicationPainter);

circlecommunication.invalidate();

}

void HomeScreenView::updateSBW_SWC_SBWTrgtStrgWhlAng(unsigned short angval)

{

int arcEnd,AngleDisVal;

float a = 0;

AngleDisVal = (angval*0.0625)-2048;

for(uint8_t i = 0; i < 10; i++)

SWC_Whiangtext = ' ';

a = (angval*0.0625)-2048;

if(a >-10 && a<100)

Unicode::snprintfFloat(SWC_Whiangtext, 17, "   %3.1f", a);

else if(a > 100)

Unicode::snprintfFloat(SWC_Whiangtext, 17, "  %3.1f", a);

else

Unicode::snprintfFloat(SWC_Whiangtext, 15, " %3.1f", a);

textAreaSWangelval.setWildcard(SWC_Whiangtext);

textAreaSWangelval.invalidate();

angval = 0 - angval;

AngleDisVal = (angval*0.0625)-2048;

if(SBW_SWC_SBW_oldangle != AngleDisVal)

{

arcEnd = ((470 - -470) * ((angval*0.0625)-2048)) / 940;

a = arcEnd * (3.14f / 180);//(3.1415f / 180);

textureMapperSteeringwheel.updateAngles(0,0,a);

textureMapperSteeringwheel.invalidate();

SBW_SWC_SBW_oldangle = AngleDisVal;

}

//#endif

}

void HomeScreenView::updateVehSpdAvgDrvn(unsigned short speedval)

{

//float a = (2.5- -2.5)*speedval/240;

//textureMapperneedle.setXY(109, 27);

//textureMapperneedle.updateAngles(0,0,a-2.5);

#ifdef SIMULATOR

if(speedval == 0)

speedval =1;

#endif

circleProgressspeedPainter.setColor(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21, 221, 193));

if(speedval < 80)

{

//textureMapperneedle.setBitmap(touchgfx::Bitmap(BITMAP_SPEEDNEEDLE_ID));

circleProgressspeedPainter.setColor(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21, 221, 193));

}

else

{

//textureMapperneedle.setBitmap(touchgfx::Bitmap(BITMAP_SPEEDNEEDLERED_ID));

circleProgressspeedPainter.setColor(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231, 35, 103));

}

int progressEnd = ((50 - -139) * speedval) / 120;

circleProgressspeed.setStartEndAngle(-139, (progressEnd - 139));

circleProgressspeed.invalidate();

  /*textureMapperneedle.setWidth(193);

  textureMapperneedle.setHeight(193);

  textureMapperneedle.setBitmapPosition(84.000f, -10.000f);

  textureMapperneedle.setScale(1.000f);

  textureMapperneedle.setCameraDistance(300.000f);

  textureMapperneedle.setOrigo(96.500f, 96.500f, 300.000f);

  textureMapperneedle.setCamera(96.500f, 96.500f);

textureMapperneedle.setRenderingAlgorithm(touchgfx::TextureMapper::BILINEAR_INTERPOLATION);

textureMapperneedle.invalidate();*/

for(uint8_t i = 0; i < 10; i++)

speedtext = ' ';

if(speedval > 99)

Unicode::snprintf(speedtext,9, "%02d",speedval);

else

Unicode::snprintf(speedtext,7, " %02d",speedval);

textAreaSpeedVal.setWildcard(speedtext);

textAreaSpeedVal.invalidate();

}

void HomeScreenView::updateStrgWhlAngHSC(unsigned short val)

{

#ifndef SIMULATOR

int AngleDisVal;

for(uint8_t i = 0; i < 11; i++)

StrgWhlAngtext = ' ';

float arcEnd = (val*0.0625)-2048;

Unicode::snprintfFloat(StrgWhlAngtext, 11, "%3.1f", arcEnd);

textAreaStrgWhlAng.setWildcard(StrgWhlAngtext);

textAreaStrgWhlAng.invalidate();

val = 0 - val;

AngleDisVal = ((val*0.0625)-2048)/10;

// if(oldangleL != AngleDisVal)

{

arcEnd = ((45 - -45) * ((val*0.0625)-2048)) / 1000;

float a = arcEnd * (3.1415f / 180);

textureMapperrighttire.updateAngles(0,0,a-0.25);

textureMapperrighttire.invalidate();

textureMapperlefttire.updateAngles(0,0,a-0.25);

textureMapperlefttire.invalidate();

//oldangleL = AngleDisVal;

}

#endif

}

void HomeScreenView::setTagetAngel0(void)

{

angeljogwheel.setValue(0);

}

void HomeScreenView::Setadasascontrol(void)

{

static uint8_t Setflag;

if(Setflag == 0)

{

Setflag = 1;

flexButtonAdasControl.setBoxWithBorderColors(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26, 173, 25), 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8, 235, 33), 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165, 165, 165), 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18, 87, 160));

}

else

{

flexButtonAdasControl.setBoxWithBorderColors(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165, 165, 165), 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8, 235, 33), 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165, 165, 165), touchgfx::Color::getColorFrom24BitRGB(18, 87, 160));

Setflag = 0;

}

flexButtonAdasControl.invalidate();

}

void HomeScreenView::TurnBackground(void)

{

buttonPower.setAlpha(255);

buttonPower.invalidate();

TurnoffBackup = 1;

}

void HomeScreenView::setscreenback()

{

ScreenFlag = 0;

flexButtonback.setVisible(false);

flexButtonback.invalidate();

swipeContainerControlMenu.setSelectedPage(0);

swipeContainerControlMenu.invalidate();

}

void HomeScreenView::setscreennext()

{

if(ScreenFlag == 0)

{

ScreenFlag = 1;

flexButtonback.setVisible(true);

swipeContainerControlMenu.setSelectedPage(1);

swipeContainerControlMenu.invalidate();

flexButtonback.invalidate();

}

else

{

ScreenFlag = 2;

application().gotoSETScreenNoTransition();

}

}

//

 //application().gotoHomeScreenScreenNoTransition();

 //

五、作品功能演示视频

(视频简介+链接)

六、项目总结

(项目文字总结+帖子分享链接汇总)

本项目使用STM32F开发板实现软件测试,为了实现软、硬件完整性,重新设计PCB,实现了整体功能,本项目稍作优化和测试即可量产。

七、其他

补充内容 (2022-10-14 13:36):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 ... view=1#lesson/34575 补充内容 (2022-10-14 13:42):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34575

网友:
恭喜完成作业!我的还没有开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成作业!我的还没有开始

我估计也完成不了,你这更狠,还没有开始

网友A:
恭喜楼主已经提前完成,建议拍一个视频,加上一下简单的操作

网友:
恭喜完成作业!我的还没有开始

我们不需要拍手手六六六党(因为我就是) 我们需要你完成作品秀翻我们~

网友C:
秀啊 这个无尘等级是多少啊

网友C:
实际应用每层按照平米数布设多少个点检测合适呢?~帮我科普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也完成不了,你这更狠,还没有开始

努努力就完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成作业!我的还没有开始

之前分享了很多,捡起来就可以啦,抓紧时间,只剩10来天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秀啊 这个无尘等级是多少啊

这个只是监测设备,目前可通过后台协议设置等级,目前设置为9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应用每层按照平米数布设多少个点检测合适呢?~帮我科普下吧

目前按照一个房间来设置一个监测点,实际使用需要根据应用场景采用标准来设定监测点,一个屏幕可以支持6个监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已经提前完成,建议拍一个视频,加上一下简单的操作

word里有视频

网友D: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34575

视频链接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34575 视频链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