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选择DSP还是ARM?

楼主:
有些项目,从功能上考虑,选择Ti的dsp,或者STM的arm都能满足,但是从芯片的生命周期,供货安全,中美关系等等,方面考虑,计划研发生命周期较长的产品,二者选哪个合适呐?

网友:
TI和STM都不是国产的,供货得不到保障。

网友:
主要实现哪些功能

网友:
两个品牌的产品都很好,TI的产品本身供货周期就很长,如果算上目前或未来的中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两者非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STM

网友A:
国产些许才是最好的办法,相对目前行业现状

网友:
DSP和ARM的选择主要是需要看你的处理对象是什么,时效性的要求如何,DSP要快的多

网友:
这要看你是实现什么功能了,不同的需求对应不一样的DSP或ARM选择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些许才是最好的办法,相对目前行业现状

这个也不一定,国内的厂家很可能停产或被收购倒闭的风险。这个也是很可能地,例如:我遇到的BL9582B也是国内知名地大厂了,也是说停产就停产了。

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产品,我选就选市场占有率高的产品。再说了STM能用的干嘛要用DSP呢。DSP价格又高又是专业市场,除了开发周期短也没什么优点。

网友:
选择微处理器芯片还需考虑芯片的生命周期及可替代性。首先,尽量选择新型号的芯片,其次,DSP的替换芯片少,STM的替换芯片多。

网友:
必须看具体型号,如果不是涉及到高端型号,那没啥本质区别,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但从国产替代来看,高端MCU显然更容易有保障。

网友:
C2000的DSP在变频伺服行业的应用还是很广的。ARM的应用更全面,具体选择哪个跟行业关系很大。C2000的高端处理器还是比ARM强很多,尤其283XX系列,双核200M主频,有的还带ethercat非常适合变频伺服应用。尤其在在数学运算方面dsp更有优势。

网友:
RM(Advanced RISC Machines)是微处理器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设计了大量高性能、廉价、耗能低的RISC处理器、相关技术及软件。ARM架构是面向低预算市场设计的第一款RISC微处理器,基本是32位单片机的行业标准,它提供一系列内核、体系扩展、微处理器和系统芯片方案,四个功能模块可供生产厂商根据不同用户的要求来配置生产。由于所有产品均采用一个通用的软件体系,所以相同的软件可在所有产品中运行。目前ARM在手持设备市场占有90以上的份额,可以有效地缩短应用程序开发与测试的时间,也降低了研发费用。
DSP(digital singnal processor)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有自己的完整指令系统,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一个数字信号处理器在一块不大的芯片内包括有控制单元、运算单元、各种寄存器以及一定数量的存储单元等等,在其外围还可以连接若干存储器,并可以与一定数量的外部设备互相通信,有软、硬件的全面功能,本身就是一个微型计算机。DSP采用的是哈佛设计,即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分开,使程序和数据分别存储在两个分开的空间,允许取指令和执行指令完全重叠。也就是说在执行上一条指令的同时就可取出下一条指令,并进行译码,这大大的提高了微处理器的速度 。另外还允许在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之间进行传输,因为增加了器件的灵活性。其工作原理是接收模拟信号,转换为0或1的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修改、删除、强化,并在其他系统芯片中把数字数据解译回模拟数据或实际环境格式。它不仅具有可编程性,而且其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以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远远超过通用微处理器,是数字化电子世界中日益重要的电脑芯片。它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高运行速度,是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色。由于它运算能力很强,速度很快,体积很小,而且采用软件编程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此为从事各种复杂的应用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网友:
C2000系列和stm32大多数型号基本都有pin to pin的国产替代,断供也是移植软件区别不大,这俩那个便宜用哪个吧

网友:
前两年TI芯片供货问题导致采用C2000系列的产品设计和生产受阻,尤其是28379D一直处于无货状态。ARM相对C2000系列的DSP就没那么紧张

网友:
C2000的运算、执行速度普遍比同级别的ARM内核MCU要快很多,虽然主频及内存要小一点,但实时控制应用场景并不对主频有很高的要求,计算速度外,C2000的ADC的采样精度和转换速度也更有优势。ad的性能一般是国产芯片的短板。虽然国内的芯片看手册性能资源都非常高,成熟的案例还是太少,如果用量达不到受厂家特殊照顾的程度, 或者不是成熟的东西 搞不好还要替厂家填坑。而c2000系列在电机控制、电源逆变领域有着大量应用,包括现在很多的[新能源汽车]上也有大量应用。

网友:
主要还是看功能了,DSP和RAM在应用方向上,还是有区别的,供货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
成本不需要考虑么?ARM有更多的兼容国产品牌选择。

网友:
目前的趋势是ARM代替DSP做浮点运算,变频器和驱动器厂家已经在用ARM取代DSP了

网友B(2024-05-26):
这个要看你的控制对象和成本了,一般相同处理器能力的DSP会相对贵一点,另外在一些数字方面的信号处理方面DSP相对运算能力强一点,这就是底层设计的问题了。不过在考虑用DSP还是ARM的时候有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对应IDE的问题,个人感觉是DSP的CCS的IDE软件在调试方面要方便很多,ST的针对ARM芯片的IDE用起来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