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环境状态检测器】光照强度检测

楼主:
BH1750是一款环境光照强度检测器件,它是以I2C接口来工作。相较于I2C接口的OLED屏驱动来说,它会稍微复杂些。因为OLED屏的显示驱动,只是以输出模式来发送数据,而BH1750则是既要发送数据,又要接收数据,需在不同的时段进行相应的模式切换。

BH1750所使用的引脚为:

GPIO11---SCK

GPIO13---SIN

#define IIC_SDA_IN    gpio_get_level(SDA1_GPIO)

设置BH1750为输入模式的函数为:

staticvoid IIC_INPUT_MODE(void)
{
   gpio_reset_pin(SDA1_GPIO);
   gpio_set_direction(SDA1_GPIO, GPIO_MODE_OUTPUT);
}

设置BH1750为输出模式的函数为:

staticvoid IIC_OUTPUT_MODE(void)
{
   gpio_reset_pin(SDA1_GPIO);
   gpio_set_direction(SDA1_GPIO, GPIO_MODE_INPUT);
}

BH1750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BH1750_SendByte(char data)
{
    char i;
    IIC_OUTPUT_MODE();
    SCL1_low;
    del_us(5);
    for (i=0;i<8;i++)
    {
        if(data&0x80) SDA1_high;
        else SDA1_low;
        data <<= 1;
        SCL1_high;
        del_us(5);
        SCL1_low;
        del_us(5);
    }
}

BH1750接收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char BH1750_RecvByte(void)
{
    char i;
    char data = 0;
    IIC_INPUT_MODE();
    for (i=0;i<8;i++)
    {
        SCL1_low;
        del_us(5);
        SCL1_high;
        data <<= 1;
        SCL1_high;
        if(IIC_SDA_IN) data|=0x01;
        del_us(5);
    }
    SCL1_low;
    return data;
}

实现光强显示的函数为:

void Get_Sunlight_Value(void)
{
    int dis_data=0;
    float temp;
    unsigned int sd;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vTaskDelay(20);
    Multiple_Read_BH1750();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
    temp=(float) dis_data/1.2;
    sd=temp;
    OLED_ShowNum(0,6,sd,5,16);
}

环境光照强度检测的主程序为:

void app_main(void)
{
    configure_led();
    configure_Oled();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ESP32-S2-Kaluga",16);
    OLED_ShowString(16,2,"OLED & BH1750",16);
    OLED_ShowString(0,4,"Sunlight=",16);
    OLED_ShowString(48,6,"lx",16);
    BH1750_Init();
    while (1) {
        blink_led();
        s_led_state = !s_led_state;
        vTaskDelay(CONFIG_BLINK_PERIOD / portTICK_PERIOD_MS);
        Get_Sunlight_Value();
    }
}

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其检测效果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常规检测

图2 遮光检测

网友A:
最后准备搞个什么作品呀~

网友B:
想做台灯吗?自动光反馈调节的那种? 传感器就是可见光吗~有红外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后准备搞个什么作品呀~

环境的光照强度、温度、大气压等的检测记录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做台灯吗?自动光反馈调节的那种? 传感器就是可见光吗~有红外吗?

可进行光控调节,然后加一个固态继电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环境的光照强度、温度、大气压等的检测记录等。

联网不~?

网友:
暂时先顾不上了,争取先把作品结了。后面有时间,再把资源尽量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