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微弱信号放大时,人体经过示波器或者放大电路或者信号源,波形会波动

楼主:
对uv级别直流信号进行放大,放大之后,感觉十分容易受到干扰。

已经共低5了

网友:
很好奇,为什么人会影响最后的输出的结果

网友:
这是人体对示波器输入端(包括联接导线和探头)的干扰。

如果信号的波动频率与人体运动速度相应,可能是衣服带静电所产生的干扰。

网友A:
那只能做屏蔽了,不然环境确实可能会带来影响,uv我没有经验,不过之前做过小电流的测试放大电路,感觉还行。

网友:
很好奇,为什么人会影响最后的输出的结果

人是个电容器啊~小信号接到人身上相当于挂了个电容

网友:
不说人体本身,单单是人身上的衣服静电,身上可能穿戴的各种首饰或者电子设备等等,都是可能造成干扰的,一定要做抗干扰的处理才行。

网友:
这个uV级别都是要放大和测量隔离的,不能直接耦合的,必要的需要特制的操作台,例如:脑电测量就需要专门的房间和电气环境

网友:
做uV级的测试,建议操作时做好隔离,操作员也应该穿无尘防静电服和带绝缘手套,否则人体这个大电容会对检测结果干扰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做屏蔽了,不然环境确实可能会带来影响,uv我没有经验,不过之前做过小电流的测试放大电路,感觉还行 ...

做屏蔽的方式有哪些呢,加屏蔽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做屏蔽了,不然环境确实可能会带来影响,uv我没有经验,不过之前做过小电流的测试放大电路,感觉还行 ...

可以交流一下具体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C:
既然是直流微信号的放大,一定要加低通,高阶低通,同时放大器要加屏蔽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直流微信号的放大,一定要加低通,高阶低通,同时放大器要加屏蔽罩。

对一个全桥进行放大,然后用电位器对电桥进行补偿,我电路的放大的思路就是AD620差分放大100倍,然后无源一阶RC滤波,然后二级同向放大20倍,然后有源二阶低通滤波,截止频率是2k,然后主要的干扰就是工频干扰+人体经过信号源或者示波器,信号会漂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屏蔽的方式有哪些呢,加屏蔽罩吗

从源头就要开始屏蔽,首先你产生信号源的地方加屏蔽罩,或者与其他大电磁波动的地方隔离,另外测量的线要同轴,并且可以用多层接地屏蔽,最后到测量电路板,整个屏蔽,上下都要。千万别忘记给电路板供电的电源也要消抖。(以上都做到的情况下,理论上可以发挥到放大器极限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