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30】05 页面初显,系统构成

楼主:
05 页面初显,系统构成

        为了实现测试有序进行,并能有效显示,准备先进行测试之前进行页面显示,这样可以将所有的测试分区进行,并最终可以构成一个完成展示。

        这里面其实包括三部分部分:其一是显示单元的驱动;第二是测试内容的区分;第三就是操作输入,目前开发板板载的用户按键一共有4个,作为页面串联起来的实时工具。

        显示单元的驱动:本次测试选用的是1.54寸tft作为显示元件,主要参数是240*240分辨率,主控是7789,通过SPI/8080进行通信,在本次测试使用SPI进行通信,同时驱动部分也是对SPI功能的试用。这里面分别使用IO口模拟及硬件SPI来驱动。

IO模拟初始化:

#define SPI1_CS_OUT0            GPIO_Pins_Reset(SPI1_MASTER_GPIO,SPI1_MASTER_NSS_PIN)
#define SPI1_CS_OUT1            GPIO_Pins_Set(SPI1_MASTER_GPIO,SPI1_MASTER_NSS_PIN)

#define SPI1_MOSI_OUT0          GPIO_Pins_Reset(SPI1_MASTER_GPIO,SPI1_MASTER_MOSI_PIN)
#define SPI1_MOSI_OUT1          GPIO_Pins_Set(SPI1_MASTER_GPIO,SPI1_MASTER_MOSI_PIN)

#define SPI1_CLK_OUT0           GPIO_Pins_Reset(SPI1_MASTER_GPIO,SPI1_MASTER_CLK_PIN)
#define SPI1_CLK_OUT1           GPIO_Pins_Set(SPI1_MASTER_GPIO,SPI1_MASTER_CLK_PIN)

//******************************************************************************
//* 函数名称  : SPI1_IOInit()
//* 函数描述  : SPI对应的IO口初始化
//* 输入参数  :
//* 参数描述  :
//* 输出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SPI1_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SPI1_MASTER_PERIPH_GPIO);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TFT_BL_PERIPH_GPIO);

  GPIO_Structure_Initialize(&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TFT_RS_PIN|SPI1_MASTER_NSS_PIN|TFT_RESET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SPI1_MASTE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PI1_MASTER_CLK_PIN|SPI1_MASTER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NO_PULL;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SPI1_MASTE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TFT_BL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TFT_BL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SPI1_CLK_OUT0;
  SPI1_MOSI_OUT0;
  SPI1_CS_OUT1;
  TFT_RS_reset;
  TFT_RESET_reset;
  TFT_BL_RESET;
}

//******************************************************************************
//* 函数名称  : SPI1_Send_Data(uint8_t Data)
//* 函数描述  : SPI1发送8位数据
//* 输入参数  : Data
//* 参数描述  : 具体的指令代码
//* 输出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SPI1_Send_Data(uint8_t Data)
{

  SPI1_CS_OUT0;                                                              //选中该从机
  delay_us(2);

  uint8_t i;
  for (i = 0;i < 8;i++)
  {
    if ((Data << i) & 0x80)
    {
      SPI1_MOSI_OUT1;
      SPI1_CLK_OUT0;//rising edge
      SPI1_CLK_OUT1;
    }
    else
    {
      SPI1_MOSI_OUT0;
      SPI1_CLK_OUT0;//rising edge
      SPI1_CLK_OUT1;
    }
  }

  SPI1_CS_OUT1;

}

SPI初始化:

//******************************************************************************
//* 函数名称  : SPI1_IOInit()
//* 函数描述  : SPI1对应的IO口初始化
//* 输入参数  :
//* 参数描述  :
//* 输出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SPI1_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SPI1_MASTER_PERIPH_GPIO);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TFT_BL_PERIPH_GPIO);
  RCC_APB2_Peripheral_Clock_Enable(SPI1_MASTER_PERIPH);
  RCC_APB2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PB2_PERIPH_AFIO);

  GPIO_Structure_Initialize(&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TFT_RS_PIN|SPI1_MASTER_NSS_PIN|TFT_RESET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SPI1_MASTE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TFT_BL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TFT_BL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SPI1_CS_OUT1;
  TFT_RS_reset;
  TFT_RESET_reset;
  TFT_BL_RESET;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PI1_MASTER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lew_Rate     = GPIO_SLEW_RATE_FA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SPI1_MOSI_GPIO_ALTERNATE;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SPI1_MASTE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PI1_MASTER_CL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SPI1_CLK_GPIO_ALTERNATE;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SPI1_MASTE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2S_Reset(SPI1_MASTER);
  /* SPI1_MASTER configuration ------------------------------------------------------*/
  SPI_Initializes_Structure(&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DataDirection = SPI_DIR_DOUBLELINE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DataLen       = SPI_DATA_SIZE_8BITS;
  SPI_InitStructure.CLKPOL        = SPI_CLK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CLKPHA        = SPI_CLKPHA_SECOND_EDGE;
  SPI_InitStructure.NSS           = SPI_NSS_SOFT;
  /*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SPI master mode of the C version chips should not exceed 18MHz */
  SPI_InitStructure.BaudRatePres  = SPI_BR_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FirstBit      = SPI_FB_MSB;
  SPI_InitStructure.CRCPoly       = 7;
  SPI_Initializes(SPI1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

  SPI_Set_Nss_Level(SPI1, SPI_NSS_HIGH);

//  SPI_CRC_Enable(SPI1_MASTER);
  SPI_ON(SPI1_MASTER);

}

//******************************************************************************
//* 函数名称  : SPI_Send_Data(uint8_t Data)
//* 函数描述  : SPI发送8位数据
//* 输入参数  : Data
//* 参数描述  : 具体的指令代码
//* 输出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SPI1_Send_Data(uint8_t Data)
{

  SPI1_CS_OUT0;                                                              //选中该从机
  delay_us(1);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_MASTER, Data);
  while(SPI_I2S_Flag_Status_Get(SPI1_MASTER, SPI_I2S_FLAG_TE) == RESET);

  delay_us(1);
  SPI1_CS_OUT1;

}

        接下来就是界面设置的介绍,在进行TFT初始化后,tft一般会是一个花色(如果初始化失败,屏是全视角的屏会无色,而普通tft一般会是白屏的),这时候需要写一个单色赋予一个初始底色,然后再打开背光。

        第一个界面就是欢迎界面,主要是展示一下本次测评的一些信息,这里选择了活动论坛的图标,开发板图标以及测评活动信息。这里面取图使用的16位全彩模式,注意扫描方式要与屏配置的方向要一致。

下图为取图小程序: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全彩需要的存储空间是比较大的,例如上图的90*25分辨率的就需要4.5K字节的数据,对于单片机资源来说,尽量减少全彩图像或者减小分辨率。

        欢迎界面作为展示界面没有选项菜单,通过任何按键操作进行入菜单界面,这才是我们真正进行功能划分的地方。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要先实现一下按键功能。

按键功能实际就是对按键状态的识别,这里有几种方法实现按键功能的采集,基于本开发板,如下图:

        这4个按键都能获取状态,其中WAKEP与其他是三个不同,按下后状态相反,不过根据按键在开发板上的位置分别定义:返回键、上键、下键、确定键(S6、S1、S2、S3)。

        方法一可以使用扫描的方式进行,加上延时防抖,就可以获取了;

        方法二是通过外部中断方式进行,已知芯片所有的GPIO引脚都可以实现外部中断,在加上定时器防抖可以实现按键状态识别;

        经过对比选择通过方法二实现,这时候就设计外部中断和定时器的体验了。

外部中断初始化:

//******************************************************************************
// 函数名称  : port_EXIT_init
// 函数描述  : 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初始化
// 输入参数  :
// 参数描述  :
// 输出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port_EXI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HB_PERIPH_GPIOA);
  RCC_APB2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PB2_PERIPH_AFIO);

  GPIO_Structure_Initialize(&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NO_PULL;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to key input Pin */
  GPIO_EXTI_Line_Set(EXTI_LINE_SOURCE0, AFIO_EXTI_PA0);
  GPIO_EXTI_Line_Set(EXTI_LINE_SOURCE4, AFIO_EXTI_PA4);
  GPIO_EXTI_Line_Set(EXTI_LINE_SOURCE5, AFIO_EXTI_PA5);
  GPIO_EXTI_Line_Set(EXTI_LINE_SOURCE6, AFIO_EXTI_PA6);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4|EXTI_LINE5|EXTI_LINE6;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Peripheral_Initializes(&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Peripheral_Initializes(&EXTI_InitStructure);

  /* Set key input interrup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NVIC_PER_PRIORITY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NVIC_SUB_PRIORITY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ializes(&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ializes(&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n;
  NVIC_Initializes(&NVIC_InitStructure);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mr6Base_init(uint16_t Prescaler)
{
  TIM_TimeBaseInitType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PB1_PERIPH_TIM6);

  /* tmr6 configuration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 64000000/64000/1000 = 1hz */
  TIM_Base_Struct_Initialize(&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    = 63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Prescaler = Prescaler-1;
  TIM_TimeBaseStructure.ClkDiv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CntMode   = TIM_CNT_MODE_UP;
  TIM_Base_Initialize(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ializes(&NVIC_InitStructure);

  TIM_Base_Reload_Mode_Set(TIM6, TIM_PSC_RELOAD_MODE_IMMEDIATE);
  TIM_Interrupt_Enable(TIM6, TIM_INT_UPDATE);
  TIM_On(TIM6);

}

        这里的定时器选取了TIM6,作为一个只需要定时的功能,选择一个普通定时器就可以了,这里提个醒,不同定时器用的函数是不一样的。

定义按键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uint8_t Confirm; //用于界面状态确认
 uint8_t Return; //用于界面返回
 uint8_t Add; //用于加
 uint8_t Less; //用于减
 uint8_t SelectCnt; //用于界面状态选择计数
 uint8_t Cumsumflag; //累加标志,1加;2减
}KEY_State;

        通过在定时器中循环检测实现按键的长按短按等操作,以OK键为例,如下:

if(key_Ok.EXIT_flag == 1)//防抖判断
    {
      key_Ok.EXIT_Data++;
      if(key_Ok.EXIT_Data == 2 && READ_KEY_Ok == 0)
      {
        key_Ok.Press_flag = 1;
        key_Ok.Press_Data = 0;
        key_Ok.ShortPress_flag = 0;
        key_Ok.LongPress_flag = 0;
        key_Ok.EXIT_flag = 0;
      }
      else if(key_Ok.EXIT_Data > 2)
      {
        key_Ok.EXIT_flag = 0;
        key_Ok.EXIT_Data = 0;
      }

    }
    if(key_Ok.Press_flag == 1)
    {
      key_Ok.Press_Data++;
      if(READ_KEY_Ok == 1)
      {
        if(key_Ok.Press_Data >= 100)
        {
          key_Ok.LongPress_flag = 1;
        }
        else if(key_Ok.Press_Data < 100)
        {
          key_Ok.ShortPress_flag = 1;
        }
        key_Ok.Press_flag = 0;
      }
      else
      {
        if(key_Ok.Press_Data >= 120)
        {
          key_Ok.LongPress_flag = 1;
          key_Ok.Press_flag = 0;
        }
      }
    }

        这时候就可以通过对不同按键的反应来实现界面的切换,菜单的选择。接下来就是菜单界面了,这里面主要供我们选择不同的菜单然后进行各分部的体验,例如LED体验、RTC展示,传感器展示、串口等等。

网友A:
出现过了吗,可以上个图片或者视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过了吗,可以上个图片或者视屏看看

后续会在分区功能进行展示

网友:
后续会在分区功能进行展示 ,期待精彩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续会在分区功能进行展示 ,期待精彩作品。。。

就是想弄个这种测试专用的系统测试项目,到时候已配置就行,不过写到一半又不想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期待后续!

正在进行设计中,不过这几天太累了,疫情很烦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在进行设计中,不过这几天太累了,疫情很烦人啊

兄弟混哪里?这几天疫情又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混哪里?这几天疫情又起来了?

秦皇岛,疫情刚刚走一半,今天又来了一个炸雷,每天都有新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