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网络台灯】10. Esp32-S2驱动UART

楼主:
过往分享

【2022得捷电子创新设计大赛】最晚开箱帖
【2022得捷电子创新设计大赛】1. ESP32-S2环境搭建及点灯
【智能网络台灯】2. 设置系统时间以及打印
【智能网络台灯】3. ESP32-S2 + lvgl使用
【智能网络台灯】4. ESP32-S2 板载按键使用
【智能网络台灯】5. ESP32-S2 使用sntp进行网络校时
【智能网络台灯】6. ESP32-S2解决RAM空间开销过大的问题

【智能网络台灯】7. 获取实时天气信息并解析

【智能网络台灯】8. Maix bit驱动RGB

【智能网络台灯】9. Maix bit驱动串口

前言

上一篇帖子讲解了使用Maix Bit来驱动UART,为了和ESP32-S2进行通信,ESP32-S2也需要驱动UART,之后两个板子的串口连接在一起,共地之后就可以正常通信了。

本帖讲解如何使用ESP32-S2来驱动UART。

硬件连接

通过查看ESP32-S2手册可知,UART可以在任何端口上使用,如下图所示

因为ESP32-S2的相机我并不会使用,所以我就使用GPIO4来作为TX,GPIO5作为RX。

还是和上一篇帖子一样使用USB-TTL来做调试,连接如下:

USB-TTL    ESP32-S2

RX             GPIO4

TX             GPIO5

代码实现

代码实现,创建一个任务用来接收串口的数据,然后将接收的数据在发送出去,实现如下:

注意:main入口需要调用Uart_TaskInit先初始化UART任务。

/*
 * app_uart.c
 *
 *  Created on: 2022年10月11日
 *      Author: hehung
 */

#include "app_u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reertos/FreeRTOS.h"
#include "freertos/task.h"
#include "driver/uart.h"
#include "driver/gpio.h"
#include "sdkconfig.h"
#include "esp_log.h"

#define TAG                     ("app_uart")

#define UART_TXD                (4)
#define UART_RXD                (5)
#define UART_RTS                (UART_PIN_NO_CHANGE)
#define UART_CTS                (UART_PIN_NO_CHANGE)

#define UART_PORT_NUM          (1)
#define UART_BUAD_NUM          (115200)

#define UART_BUF_SIZE          (1024)

//任务优先级
#define UART_TASK_PRIO		(3U)
//任务堆栈大小	(单位为字,在32位处理器下,一个字等于4个字节)
#define UART_TASK_SIZE 		(1024U)
//任务句柄
static TaskHandle_t Uart_TaskHandle;

static void Uart_TaskCtrl(void *pvParameters);

// 设置一个初始的时间
void Uart_TaskInit(void)
{
	portBASE_TYPE xReturn = pdPASS;

	xReturn = xTaskCreatePinnedToCore(&Uart_TaskCtrl,
									"Uart_task",
									UART_TASK_SIZE,
									NULL,
									UART_TASK_PRIO,
									Uart_TaskHandle,
									CONFIG_ESP_MAIN_TASK_AFFINITY);
	if(pdPASS != xReturn)
		ESP_LOGE(TAG, "Button task create failed!");
}

static void Uart_TaskCtrl(void *pvParameters)
{
    /* Configure parameters of an UART driver,
     * communication pins and install the driver */
    uart_config_t uart_config = {
        .baud_rate = UART_BUAD_NUM,
        .data_bits = UART_DATA_8_BITS,
        .parity    = UART_PARITY_DISABLE,
        .stop_bits = UART_STOP_BITS_1,
        .flow_ctrl = UART_HW_FLOWCTRL_DISABLE,
        .source_clk = UART_SCLK_APB,
    };
    int intr_alloc_flags = 0;

#if CONFIG_UART_ISR_IN_IRAM
    intr_alloc_flags = ESP_INTR_FLAG_IRAM;
#endif

    ESP_ERROR_CHECK(uart_driver_install(UART_PORT_NUM, UART_BUF_SIZE * 2, 0, 0, NULL, intr_alloc_flags));
    ESP_ERROR_CHECK(uart_param_config(UART_PORT_NUM, &uart_config));
    ESP_ERROR_CHECK(uart_set_pin(UART_PORT_NUM, UART_TXD, UART_RXD, UART_RTS, UART_CTS));

    // Configure a temporary buffer for the incoming data
    uint8_t *data = (uint8_t *) malloc(UART_BUF_SIZE);

    while (1)
    {
        // Read data from the UART
        int len = uart_read_bytes(UART_PORT_NUM, data, UART_BUF_SIZE, 20 / portTICK_RATE_MS);
        // Write data back to the UART
        uart_write_bytes(UART_PORT_NUM, (const char *) data, len);
    }
}

效果展示

如下图为实验结果,接下来就是两个板子串接起来就可以实现通信了。

网友A:
如下图为实验结果,接下来就是两个板子串接起来就可以实现通信了。看样子马上出成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为实验结果,接下来就是两个板子串接起来就可以实现通信了。看样子马上出成果了?

还有一些欠缺,主要是esp32s2资源太少了,用了lvgl+阿里云之后就没什么资源了,调试了太长时间,删了很多东西才用起来

网友:
速度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