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控制关闭的问题

楼主:
做一个无线温湿度传感器,使用AO3401,P沟道MOS管做开关,控制CC1310的电源和DHT11的电源 。STM32F030进入待机模式,通过RTC定时唤醒,唤醒后读取温湿度 ,通过无线发送,再进入待机模式。问题是:    CC1310的电源关闭时是2.3;DHT11一直是3.3。使用万用表量单片机IO脚,电平翻转正常,0和3.3V。 后面将DHT11的数据脚、CC1310的串口那2个引脚都设为输入模式,DHT11的电源打开和关闭正常,CC1310在关闭时是1.3。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下。

网友A:
R4和R6的阻值不对,应该是22欧姆大小,R3和R7的阻值为103/104差不多了,你这样电流不够驱动能力太差了

网友B:
『P沟道MOS管做开关,控制CC1310的电源和DHT11的电源』

这两个芯片是否与你的STM32F030有联接?你的STM32F030在P沟MOS管关断时是否仍有供电?

网友C:
注意有可能是IO上接的电路电压通过IO的上钳二极管流到VCC

网友:
引用 网友B:
『P沟道MOS管做开关,控制CC1310的电源和DHT11的电源』 这两个芯片是否与你的STM32F030有联接?你的STM3 ...

这2个芯片与STM32F030有连接;DHT11有一个数据引脚与单片机的1个IO连着;CC1310是串口连着。

先关掉MOS管,然后进入待机,所以应该是关闭MOS关后,单片机还有电,不过也是马上就进入待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和R6的阻值不对,应该是22欧姆大小,R3和R7的阻值为103/104差不多了,你这样电流不够驱动能力太差了

嗯,那我试着换电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有可能是IO上接的电路电压通过IO的上钳二极管流到VCC

这种情况怎么修改电路,IO上的钳二极管这个确实 不知道,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MOS关断前,需要把所有与被关断电路部分存在连接的IO配置为逻辑0。

网友:
兄弟先检查一下你的封装是不是画错了,我第一次画三极管sot的时候就吃过亏地,然后再看看是不是元件焊对了没有。有时候可能是很低级地错误。

网友:
这种情况感觉就是哪里漏电了。换个MOS管试试。

网友:
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