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能表中继电器两触点断开或闭合时如何最有效的避免拉弧对两触点造成的损害。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问,电能表中继电器两触点断开或闭合时如何最有效的避免拉弧对两触点造成的损害。

网友A:
增加RC吸收,采用密封继电器、采用过零通断、以及适当增加继电器触点容量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加RC吸收,采用密封继电器、采用过零通断、以及适当增加继电器触点容量等

非常感谢。请问过零通断是什么意思,是电压过零,还是电流过零,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点资料。

还有RC吸收,如何选取RC的数值,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还有触点容量,是指触点的什么容量? 谢谢。

网友:
电表一般都用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的功率要尽量选大点。

网友C: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RC灭火花电路,参数根据触点实际载流区间有个经验值,可通过实验确定最佳组合,一般电容在0.01-0.47微法间选择,电阻在数十至数百欧姆间选择。精确计算需要取得继电器触点回路的分布参数才能着手,暂态计算也不是容易的事,工程上用实验的办法来解决,同时务必注意继电器触点材料和容量的余量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RC灭火花电路,参数根据触点实际载流区间有个经验值,可通过实验确定最佳组合,一般电容 ...

谢谢。请问RC灭火电路平时的功耗大吗,电能表对自身功耗是有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RC灭火电路平时的功耗大吗,电能表对自身功耗是有要求的

这个问题你该自己思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过零通断是什么意思,是电压过零,还是电流过零,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点资料。 还有RC吸 ...

电压非0,电流零,电压乘电流功率为0;;;电流非零,电压零,功率还是0哈。类似于开关电源里的zvs和zcs。

一般是电压过零点断。但是注意,继电器、接触器等随着环境和时间变化,其机械时间也不是完全固定的,所以过零控制要求的时间稳定准确可能实现不好。这一点在小日本写的“继电器应用手册”里有说明。如果是固态器件,一般会应用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非0,电流零,电压乘电流功率为0;;;电流非零,电压零,功率还是0哈。类似于开关电源里的zvs和zcs ...

谢谢。我怎么搜了一圈,没搜到您所说的  继电器应用手册 ,可否提供个购买的网址 或下载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