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Type-C 母座如何焊接才能符合要求

楼主:
如下图所示,这个Type-C 母座,必须用机贴吗

有表贴的引脚藏在壳子下面,那手工焊接时怎么办?

哪位有用过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就是给SMT用的,如果想手工焊的话比较推荐16P的,这样焊点全在一排,拖两下就行了

网友:
当然可以手工贴,不过楼主估计是想说手焊吧,那可没办法用烙铁直接焊接,但可用热风枪来焊。如果是DIY,不考虑批量生产,建议选择引脚暴露在外的型号。

网友:
这种24PIN的手工不好焊,16PIN的好焊。

网友:
批量小,板子上有贴片器件的话,最好是开个钢网刮锡膏,回流焊,或热风枪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