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之间是用电感隔离还是磁珠?

楼主: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之间是用电感隔离还是磁珠?

网友A:
一般用磁珠即可,价格更低。

网友:
和你电路的负载变化有关,负载较平稳的用磁珠,负载变化较大的用电感

网友:
和你电路的负载变化有关,负载较平稳的用磁珠,负载变化较大的用电感

。长知识了

网友:
电流很小,只是较高频率的隔离,所以磁珠足以。

以前也有用R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磁珠即可,价格更低。

电感和磁珠功能一样?只是使用环境不同吗?

网友:
磁珠是阻隔高频的直流通过能力强,电感的“感”比较大,直流通过能力差,可以阻隔流变化大的干扰信号。但是同样也会造成电路的震荡。不利于模拟信号的工作。电感要有较大的电容吸收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hunyang 发表于 2022-10-12 17:13 一般用磁珠即可,价格更低。 电感和磁珠功能一样?只是使用环境 ...

注意,磁珠是电感的一种,所以你的说法在逻辑上就不成立,根本不能这么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磁珠是电感的一种,所以你的说法在逻辑上就不成立,根本不能这么讲。

那什么情况情况下可以使用磁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什么情况情况下可以使用磁珠?

磁珠的本质是一种电感,特点是工作频谱很宽,价格低廉,但电感量不稳定,不仅制造离散性较大,而且是频率的函数,所以磁珠并不用做传统的电感应用领域,比如LC振荡器之类,而是主要用于对高频噪声的抑制。这里是利用了磁珠电感涡流损耗很大的特性,也正是因此,磁珠电感被单列,一般语境下并不归于传统的电感,所以才有“磁珠”一称,其标称也用“欧”即等效阻抗而非“亨”即电感量。

网友:
就楼主帖所及数字部分的电源回路与模拟部分的电源回路里串个磁珠就是其典型应用——高频噪声抑制。数字电路的信号沿会产生丰富的噪声,即一个理想方波是由同频正弦波加其无穷次各阶谐波组成,数字噪声可能会影响模拟电路的正常工作,尤其是微信号、高增益的模拟电路,如果电源直连,那么数字电路产生的噪声就会通过电源回路的耦合影响到模拟电路。此时,在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电源回路间串一个磁珠,根据磁珠的特性——频率越高的信号通过磁珠的损耗越大(呈二次幂函数关系),数字电路产生的高次谐波噪声就被磁珠吸收掉了,以此来降低数字噪声对模拟电路的影响。当然,在信号回路里磁珠应用的更多,同样也是为了抑制高频噪声。另外,在应对ESD方面也可用到磁珠,与ESD抑制元件配合,一个堵(磁珠的作用)、一个疏(TVS、钳位二极管、小电容等)。

网友C: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的隔离

本质是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隔离

楼主应该问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隔离是磁珠或者0欧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珠的本质是一种电感,特点是工作频谱很宽,价格低廉,但电感量不稳定,不仅制造离散性较大,而且是频率 ...

明白了,之前项目也用了磁珠,当时一直不知道电感符号用得是所谓得磁珠。现在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之前项目也用了磁珠,当时一直不知道电感符号用得是所谓得磁珠。现在懂了。

前面说了,磁珠是电感的一种,电路图中当然要使用电感符号来表示,但参数却要使用欧姆单位,见到欧姆单位的电感,自然知道是磁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的隔离 本质是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隔离 楼主应该问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隔 ...

此处确实是指电源回路而非地回路,地回路间的隔离未必用磁珠,而电源回路的隔离用磁珠就很常见了。

网友:
磁珠 0Ω电阻 好像都可以 电感也行就是贵一些~

网友:
一般是用磁珠,磁珠和电感的特性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