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31做恒流输出

楼主:
10芯积分

 这个电实测时出现R32两端电压无法稳在2.5V,测量结果为1.9V,并且改变负载R33阻值大小,R32两端电压也会随之改变,测量流过R33的电流也会随负载变化而变化,R33为负载且阻值不恒定,当负载阻值变化是想要输出电流恒定要怎么改路

网友A:
『 用TL431做恒流输出』

不知道是谁设计的此电路。把反馈弄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用TL431做恒流输出』 不知道是谁设计的此电路。把反馈弄反了吧?

大佬,这里是有什么问题吗,电路我是网上找的,做出来没有恒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里是有什么问题吗,电路我是网上找的,做出来没有恒流的效果

『电路我是网上找的,做出来没有恒流的效果』

当然是没有恒流的效果。一方面该电路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你也实际验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里是有什么问题吗,电路我是网上找的,做出来没有恒流的效果

『电路我是网上找的,做出来没有恒流的效果』

网上的东西,有一半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我是网上找的,做出来没有恒流的效果』 网上的东西,有一半是错误的。

大佬,TL431可以做恒流输出吗?大概要怎么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里是有什么问题吗,电路我是网上找的,做出来没有恒流的效果

回到首帖电原理图。

TL431的工作,是REF端(中间的一横)相对于ANODE端(二极管正极)电压超过2.5V时流入CATHODE端电流增加。图中如果R32两端电压超过2.5V,流过R31的电流增加,P沟MOS管趋于更加导通,MOS管漏极电压上升,于是R32两端电压更大,也就是流过R32电流增加。

所以说该电路反馈是反的。应该是负反馈,图中成了正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佬,TL431可以做恒流输出吗?大概要怎么做啊

不过这个是规格书里的应用电路,然后我就改成我那种的了,这个电路能不能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里是有什么问题吗,电路我是网上找的,做出来没有恒流的效果

不知道你要用这个电路干什么。如果是用于产品,趁早放弃,改用其它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这个是规格书里的应用电路,然后我就改成我那种的了,这个电路能不能做

规格书里面用的是NPN三极管,这是对的。规格书上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你可能是要改用MOS管。如果是要改用MOS管的话,用N沟MOS管即可。

不过,此电路改用MOS管并没有什么好处,成本反而增加。规格书上电路就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用这个电路干什么。如果是用于产品,趁早放弃,改用其它电路。

 我想用这个电路去测接地电阻,想要用L9110S输出恒定的电流流过大地,再检测两端电压才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这个电路去测接地电阻,想要用L9110S输出恒定的电流流过大地,再检测两端电压才阻值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给L9110恒流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里面用的是NPN三极管,这是对的。规格书上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你可能是要改用MOS管。如果是 ...

大佬,可是我试过规格书的电路也还是不行,我在输出接入不同的负载的,电流就不是恒定的了

 我这么试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是我试过规格书的电路也还是不行,我在输出接入不同的负载的,电流就不是恒定的了  我这 ...

『我在输出接入不同的负载的,电流就不是恒定的了』

任何恒流源都有一定的工作范围,超出了就不再保持恒流。你要告诉我你 “接入不同负载” 是在什么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输出接入不同的负载的,电流就不是恒定的了』 任何恒流源都有一定的工作范围,超出了就不再保持 ...

阻值在10R-200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输出接入不同的负载的,电流就不是恒定的了』 任何恒流源都有一定的工作范围,超出了就不再保持 ...

还有就是我在12V接一个1K的限流电阻,再把负载去掉,R32两端电压是1.9V,按照TL431的稳压这个地方一个是2.5V的,不了解为什么不对了

网友:
负载为10欧左右是可以保持恒流的,但负载为200欧就不行了。如果负载为200欧,你的R32为51欧,恒流电流应该是49mA。49mA电流流过200欧电阻,负载两端电压应该是9.8V。9.8V加上2.5V是12.3V,已经超过电源电压12V,所以不能保持恒流。

网友:
你的电路还有个问题:R31为5.1千欧。为使Qd4发射极电流达到49mA,基极电流总要0.5mA,放些余量,算1mA。如果R31两端电压为1V(已经很小了),流过R31的电流就无法达到1mA。除了供Qd4的1mA外,TL431也需要至少1mA电流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R31实在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10-12 19:25 『我在输出接入不同的负载的,电流就不是恒定的了』 任何恒流源都有一 ...

『还有就是我在12V接一个1K的限流电阻,再把负载去掉,R32两端电压是1.9V,按照TL431的稳压这个地方一个是2.5V的』

R32两端电压1.9V,那么流过R32的电流是37mA。你算算37mA电流要在你那个1千欧电阻上产生多大电压?

估计你测量出R32两端1.9V,这个测量结果就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这个电路去测接地电阻,想要用L9110S输出恒定的电流流过大地,再检测两端电压才阻值

图中L9110S这个芯片,需要恒流供电吗?

接地电阻,好像也不是这么个测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