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31做12V恒流输出

楼主:
 这个电实测时出现R32两端电压无法稳在2.5V,测量结果为1.9V,并且改变负载R33阻值大小,R32两端电压也会随之改变,测量流过R33的电流也会随负载变化而变化,R33为负载且阻值不恒定,当负载阻值变化是想要输出电流恒定要怎么改路

网友:
Q5导通的条件是栅极电压低于源极0.7V以上,CJ431导通条件是Vr-Vk>2.5V。该电路上电后Q5, Q6都截止,R32两端电压为零,VJ431截止,Q1栅极与源极电压相等,不会导通。但Q5的体二极管存在漏电流,可能在R32上产生压降。

网友:
Q5导通的条件是栅极电压低于源极0.7V以上,CJ431导通条件是Vr-Vk>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