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直流电压信号放大

楼主:
主要思路:对一个全桥进行放大,然后用电位器对电桥进行补偿,我电路的放大的思路就是AD620差分放大100倍,然后无源一阶RC滤波,然后二级同向放大20倍,然后有源二阶低通滤波,截止频率是2k。

主要问题:

     1工频干扰+人体经过信号源或者示波器,信号会漂移.

     2因为全桥上的电阻没有办法保证一样,系统开始会有一个偏置,有四种调节的方案:

             ①直接用电阻分压,但是这种方式不能准确的调节偏置,还会被二级电路放大

             ②电阻分压然后电压跟随

             ③电压反向放大然后再电压跟随

             ④就是直接补偿电桥,然后进行平衡

想确定一下哪种方案是比较合适的,最近一直再做实验,目前采用的方案是④,问题就是工频干扰+人体经过信号源或者示波器,信号会漂移.

网友A:
先用LM358放大50倍,再用OP07作跟随,你已经输了。LM358失调电压典型值大约5mV,放大50倍就是0.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LM358放大50倍,再用OP07作跟随,你已经输了。LM358失调电压典型值大约5mV,放大50倍就是0.25V。

我的第一级是用的AD620放大100倍,然后用LM258放大20倍,然后用OP07作低通滤波,所以是因为LM358性能太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LM358放大50倍,再用OP07作跟随,你已经输了。LM358失调电压典型值大约5mV,放大50倍就是0.25V。

那我直接舍弃第二级电路,第一级放大2000倍 这样合理吗

网友:
工频只有加屏蔽罩的处理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直接舍弃第二级电路,第一级放大2000倍 这样合理吗

AD620放大100倍,再由OP07放大20倍,LM358做二阶低通滤波,这样可能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