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一个的万用表到了

楼主:
前几天《淘了几个便宜万用表》 ,今天快递送到了,就迫不及待的拆开。

这次淘了7个,一个同事一个。一共有三种型号,分别是 830L、9205N 和 890D,基本没有使用痕迹,应该就是库存的,一半的万用表甚至电池还能开机,但是缺了表笔和外面的软胶外壳。档位齐全,电压、电流、电阻、电容、三极管、二极管、通断等功能都有,这几个型号还都支持自动关机,830L和890D甚至还支持屏幕背光和数据保持。

万用表使用的还是 9V 电池,将反面后盖中上部的螺丝取下,就可以换电池。

外壳只使用了一颗螺丝固定,取下反面底部的螺丝,再稍微用力就可以拆开。

下面是一个 9205 万用表内部,可以看到使用的是普通电阻,做工也一般。

830L的内部也基本类似,但是更小巧一点。

890D 做工稍好一点

甚至用了精密电阻

万用表虽说不算太好,但是已经比预期的超出不少了,5元还能要什么。下一步预备先改电池,在增加一个LED照明功能。

网友:
值得拥有

网友:
几个精密电阻就回本了,非常值!如果有保阻丝,就更加值,我买个福禄克保险丝都好几十块。

网友A:
转盘部分也很新

网友:
感觉赚到了,用不了得可以拆解,用得了得就可以留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盘部分也很新

赚了

网友:
真是物超所值啊,只要是新的就相当于不错了,期待魔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论坛任意板块,举例: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148-1.html ,点击底部红色“发帖”按钮发帖

干啥

网友C:
可以了,作为炮灰表或者拿来折腾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作为炮灰表或者拿来折腾都不错

是的

网友D:
楼主多推荐推荐,咱们可以做拆解活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推荐推荐,咱们可以做拆解活动呀。

网上捡漏的,下手慢一点就没了。下次有合适的我再推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oso 发表于 2022-10-14 10:34 楼主多推荐推荐,咱们可以做拆解活动呀。 网上捡漏的,下手慢一点就 ...

嗯 遇到性价比特别高的,你也帮着我们买下来,几十块钱的,然后我们来报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遇到性价比特别高的,你也帮着我们买下来,几十块钱的,然后我们来报销。哈哈

好的

网友E:
不得先加一个保险管,这些都没有保险管,可不敢量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得先加一个保险管,这些都没有保险管,可不敢量大电流。

有保险管,但是为了省成本,都是焊上去的,没有保险座,如果要更换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保险管,但是为了省成本,都是焊上去的,没有保险座,如果要更换挺麻烦的。

你一说我仔细看看到了,在边角的地方不那么明显。那还行,这个表5块不亏

网友F:
上世纪70年代 5元钱能买25斤大米 15斤塘鱼,5斤猪肉 9盒中华香烟、一套中档服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世纪70年代 5元钱能买25斤大米 15斤塘鱼,5斤猪肉 9盒中华香烟、一套中档服饰

现在5元吃顿饭都不够

网友:
5块钱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