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凌微B91开发套件---测试BLE连接中的功耗

楼主:
一:叙述

        这次测试是根据《Telink B91 BLE Single Connection SDK Developer Handbook》文档进行的,主要是测量BLE在和其他设备(测试用的手机)保持连接情况下的功耗大小!

二:文档描述

        根据上述文档的12.2章节的内容,对程序进行部分修改:在feature_config.h需要修改FEATURE_TEST_MODE 为TEST_POWER_CONN。

         还提到可以在工程目录中根据需求修改连接参数,如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callback function of LinkLayer Event "BLT_EV_FLAG_CONNECT"
 * @param[in]  e - LinkLayer Event type
 * @param[in]  p - data pointer of event
 * @param[in]  n - data length of event
 * [url=home.php?mod=space&uid=784970]@return[/url]  none
 */
void	task_connect (u8 e, u8 *p, int n)
{
	bls_l2cap_requestConnParamUpdate (8, 8, 99, 400);  // 1 S

三:测量方式

        使用的是USB供电的毫安电流表,将USB输出的5V接在开发板背面的“USBVBUS”引脚,GND接GND。

四:程序运行及现象

        使用手机上nRF Connect 工具,发现并连接该BLE(自己将程序中的tbl_scanRsp数组内容做了稍微改动)。

点击之后查看到的信号大小:

连接之后的功耗现象:

WeChat_20221012214318

视频中可以看到电流是变动的,同时因为测量的是整个开发套件的问题,测量的数值肯定也是偏高的,后期实际产品开发过程中,应该是可以进一步的降低的。

五:实时连接和保持连接的情况:

        在这次测试过程中,使用手机软件作为Master,随时准备连接时,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另外,在网上看到说:保持连接的过程中,不太稳定,会出现断开的情况,这个我倒是没有碰见,可能测试过程中保持连接的时间比较短暂吧!

        以上就是对于该开发板在BLE功耗和连接性测试过程中的部分现象和记录!!!下一篇熟悉并记录MESH相关问题。

网友:
怎么不接天线

网友:
拍第一张照片时,还没有开始测试,所以没接天线

网友:
你这个是4位半的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