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的问题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verilog驱动MAX7219的例子,代码如下:

module MAX7219
				(
					input clk_i,
					input rst_i,
					//inout wire  sdo_i,//串行数据回读
					output reg sdin_o,//串行输出数据
					output reg sclk_o,//串行时钟
					output reg load_o//更新da寄存器

				//	input wire [3:0]add,
					//input wire [15:0]segdata

				 );

reg [15:0] olddata;
reg [12:0] currentstate;
parameter s1 = 13'b0_0000_0000_0001;
parameter s2 = 13'b0_0000_0000_0010;//s1和S2状态设置译码寄存器
parameter s3 = 13'b0_0000_0000_0100;
parameter s4 = 13'b0_0000_0000_1000;//S3和S4状态设置亮度寄存器
parameter s5 = 13'b0_0000_0001_0000;//
parameter s6 = 13'b0_0000_0010_0000;//S6和S5状态设置扫描限值寄存器
parameter s7 = 13'b0_0000_0100_0000;//
parameter s8 = 13'b0_0000_1000_0000; //S7和S8状态 设置正常显示模式

parameter s10 =13'b0_0010_0000_0000;//
parameter s11 =13'b0_0100_0000_0000;//s10和是1状态 送入显示的数据
parameter Init=13'b0_1000_0000_0000;
parameter Init1=13'b1_0000_0000_0000;

//reg sclk_o;
reg [5:0]counter;

parameter
			seg1 = 16'h1181,				//1.
			seg2 = 16'h1202,				//2
			seg3 = 16'h1303,				//3
			seg4 = 16'h1404;				//4

reg [1:0]cnt;

//产生时钟
always @(posedge clk_i)
begin
  if(!rst_i) begin
		counter<=6'd0;
		sclk_o <= 1'b1;
    end
  else begin
    if(counter==6'd9) begin
      sclk_o <= ~sclk_o;
      counter<=6'd0;
      end
    else counter<=counter+6'd1;
    end
end

reg [3:0] sclk_cnt;//同步时钟计数器,15
always @(posedge sclk_o or negedge rst_i)
begin
	if(!rst_i) sclk_cnt <= 1'b0;
	else
	case(currentstate)
		Init1,s2,s4,s6,s8,s11:
			if(4'd15  == sclk_cnt)
					sclk_cnt <= 1'b0;
			else 	sclk_cnt <= sclk_cnt + 1'b1;
		default: sclk_cnt <= 1'b0;
	endcase
end
//主状态机
always @(posedge sclk_o or negedge rst_i)
begin
	if(!rst_i) begin currentstate <=Init; cnt = 2'b0; end
	else
	case(currentstate)
	Init:currentstate <=Init1;
	Init1:begin
			if(4'd15 == sclk_cnt) //16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1;
			else
				currentstate <= Init1;
		end
	s1: currentstate <= s2;  //s1和S2状态设置译码寄存器
	s2:begin
			if(4'd15 == sclk_cnt) //16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3;
			else
				currentstate <= s2;
		end
	s3: currentstate <= s4;//S3和S4状态设置亮度寄存器
	s4: begin
			if(4'd15 == sclk_cnt) //16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5;
			else
				currentstate <= s4;
		end
	s5: currentstate <= s6;//	S6和S5状态设置扫描限值寄存器
	s6: begin
			if(4'd15 == sclk_cnt) //16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7;
			else
		   currentstate <= s6;
		end
	s7: currentstate <= s8;//	S7和S8状态 设置正常显示模式
	s8: begin
			if(4'd15 == sclk_cnt) //16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currentstate <= s10;
			else
		   currentstate <= s8;
		end

	//初始化完成
	s10: if(olddata != data)
				currentstate <= s11;//	正常送数据显示
		  else
				currentstate <= s10;
	s11: begin
			if(4'd15 == sclk_cnt) //16个时钟周期将数据送出去
				begin
					currentstate <= s10;
					cnt = cnt + 1'b1;
				end
			else
		   currentstate <= s11;
		end
	endcase
end
//各状态的处理
reg [15:0] data;
always @(posedge sclk_o or negedge rst_i)
begin
	if(!rst_i)begin  data <= 16'h0000; olddata <= 16'h0000; end
	else case(currentstate)
		Init:data <= 16'h0a04;
		s1: data <= 16'h0c01;   //正常显示模式
		s3: data <= 16'h09ff;	//编码寄存器 ALL CODE B DECODE
	   s5: data <= 16'h0f00;	//亮度寄存器 ALL max on
		s7: data <= 16'h0b07;   //扫描限值寄存器 ALL on

		s10: begin
			case(cnt)
			2'd0: data <= seg1;
			2'd1: data <= seg2;
			2'd2: data <= seg3;
			2'd3: data <= seg4;

			endcase

			olddata <= data;
		end//{4'b0000,dd,4'b000,dd};olddata <=16'h0c01;end//{4'b0000,4'd4,8'd6};olddata <= {4'b0000,4'd4,8'd6};;;end//16'h080e;  //待显示的数据
		Init1,s2,s4,s6,s8,s11: begin data <= data << 1;	olddata <= olddata; end//循环移位 将高位送出
		default: begin data <= 16'h0000; olddata <= olddata; end
	endcase
end
//----------数据串行---------
always @(posedge sclk_o or negedge rst_i)
begin
	if(!rst_i) sdin_o <= 1'b0;
	else case(currentstate)
		Init1,s2,s4,s6,s8,s11: sdin_o <= data[15];
		default: sdin_o <= 1'b0;
	endcase
end
//----------串行数据写有效LOAD----------
always @(posedge sclk_o or negedge rst_i)
begin
	if(!rst_i) load_o <= 1'b1;
	else case(currentstate)
		Init1,s2,s4,s6,s8,s11: load_o <= 1'b0;  //送数的时候处于低
		default: load_o <= 1'b1; //非送数时候,拉高 锁存数据
	endcase
end

endmodule

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parameter没有S9。我试了一下,加上S9,去掉s11,就不显示了。

为什么呢?高手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