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模电中 共集电极 共射极 共基极 中的共是以这些极为地吗?

楼主:
邀请:@maychang   @jimtien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问 模电中 共集电极 共射极 共基极 中的共是以这些极为地吗?比如这个共集电极,是怎么个共集电极法?

网友A:
『比如这个共集电极,是怎么个共集电极法?』

“共” 是指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公共端。“共集电极” 电路就是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公共端为三极管的集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个共集电极,是怎么个共集电极法?』 “共” 是指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公共端。&ldqu ...

感谢。

网友B:
共的意思就是连接的意思,共基极就是两个基极连接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共的意思就是连接的意思,共基极就是两个基极连接在一起

『共的意思就是连接的意思,共基极就是两个基极连接在一起』

两个基极?那必定是两个管子了?前所未闻。

若是两个管子,集电极与集电极联接在一起,基极与基极联接在一起,发射极与发射极联接在一起,这是共什么极?

网友C:
上为共交流地

下是共电气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的意思就是连接的意思,共基极就是两个基极连接在一起』 两个基极?那必定是两个管子了?前所未闻 ...

那就是并联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为共交流地  下是共电气地

理解好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