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嘉楠K510 CRB-KIT开发套件的一些疑问

楼主:
邀请:@shengqi123   参与回复

我在试用K510CRB-KIT开发套件时,碰到了如下几个问题,烦请帮忙解答:
1、如何安装opencv
在宿主机里面的确有opencv的源,但生成镜像的时候没有打包,无法在目标机中使用。
而我在开发中希望在目标机中通过python调用opencv,但无法安装,因为在通过pip安装时,会提示需要安装numpy,而安装numpy,又需要c编译器
Broken toolchain: cannot link a simple C program
查看详细错误提示:
[Errno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host/bin/riscv64-linux-gcc'
这个错误提示给出的链接似乎是在宿主机中的,我感觉应该是目标机中的某个环境变量设置错误了,但在目标机上的确也找不到类似编译环境。
目前有两条解决思路,但都不知道如何进行:
1)在目标机里面安装C的编译环境,通过pip install numpy安装。
2)在宿主机编译时将opencv集成进来。
可否帮忙提供一下解决办法

2、关于摄像头
在开发套件的系统中,/dev/video*设备一共有10个,但真实摄像头只有2个,不知道如何选择具体video进行调用。
事实上,我还希望使用外置的usb摄像头,但插入usb后,/dev/video设备并没有增加。

按照嘉楠的github文档,推测应该可以直接使用v4l工具,且在目标机上似乎并没有装全v4l-utils功能,在目标机中并没有找到v4l2-ctl工具,可否有便捷的安装方法,尝试了常规的apt、yum等命令,都不支持。

3、关于ai的演示视频
1)在哔哩哔哩的ai演示视频中,给出了13个例子,但我找不到人体跟踪(img_tracking_deepsort.sh)和虚拟表情动画检测(vtuber.sh)
之前咨询过,说是基于SDK1.5的版本。我查看了一下,我应该使用的是1.7,
在github上下载了ai_kmodel_data.tar.xz的1.5、1.6重新编译,仍然没有这两个脚本,github上最新的虽然是1.8,但不能下载,没有尝试。
不知可否提供一下。
2)在尝试这些AI脚本时,注意到人物和物体图像是正常的,但对应的指示文字和头部姿态的3d框线完全不正常,查看代码,就是在图像中增加了一个写内存的操作,推测是分辨率原因造成写入是错行的,但具体如何修改,不明白。
3)在ai视频演示时,K510开发板可以同时向hdmi和板载LCD上输出不同信号,但我尝试,启动时如果插入hdmi输出设备(比如显示屏),则板载LCD不能使用,拔出hdmi线以后,lcd仍然不能用,如果启动后,再插入hdmi设备,则只能使用lcd,不知道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案没有。在我之前使用的一些开发板里面,可以通过/dev/fb0、/dev/fb1等区分,但K510似乎没这个。

网友:
存在这么多问题吗?看来研究得挺深入的。

网友:
linux的软件中的".so",文件,就和windows下的dll一样都是动态库文件,如果你需要某个库就把能运行的库.so文件考到软件的目录下就可以了。手动的下载后,需要分拣出需要的文件。你可以参考能够运行的版本中的文件目录和文件,找到目标平台上的项目建一个一样的结构试一试。国内比较麻烦,因为一下政策原因很多的开源的站点特殊的时器会无法连接,你要么换源给,要么找个梯子。

网友:
你好 你说的几个问题,在你发我的邮箱里面都有描述,我已经在邮件回复你了,请查收,谢谢。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也来分享下哈,这样其他人遇到问题也能找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也来分享下哈,这样其他人遇到问题也能找到解决办法了。

周末花了两天还是没搞定。。。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1239-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周末花了两天还是没搞定。。。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1239-1-1.html

我转给我们同事跟进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转给我们同事跟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