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电阻怎么整

楼主:
这两个电阻怎么取值,取值多少合适,依据什么取值,
如果是低功耗应用,电阻值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网友:
如果要低功耗尽量大就好,但是有上限,阻值太大,驱动能力就弱了。

网友:
R76电阻值上限,是保证Q547漏电流不会使Q546导通。在此范围内数值大些省电。

R79数值无限制,开路亦可。

网友:
这个看的目的,这个电路主要是需要看电阻分压的比例是否满足MOS的工作条件即导通电压。阻值的选取一般的经验值是:晶体管电路通常取K作为基准值也就是mA级的电流,MOS通常选用1M一下的规模,电流是uA级,所以经常看到100K、1M这样的电阻在MOS的电路中。

网友:
R79是个下拉电阻,主要是个初始状态的,这个可以大一点,不过也不要太大,R76是一个上拉电阻,都可以大一点

网友:
1. Vgs在安全电压以下,大于开启电压,越大越好,越大导通电阻小;

2. 从R78、R79的分压,R76、R77(Q546的G、Q547的D间串一电阻)的分压去计算;

3. 低功耗,那就uA级,取1M以下,可以共用物料最好,通常取100K;

网友:
看 AO3400 AO3401的数据手册,低功耗的情况下是越大越好,但不能太大,一般1M欧姆以下。

网友:
感觉可以相对大一些,不过过大了肯定有其他的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