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电源FB引脚接地有什么作用?

楼主:
 如图,EA参考电平Vref=2.5V,FB引脚接地,

我的问题:

1.按这样接话A点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2.这种接法有什么作用?是可以通过A点去自己设计一个EA吗?

网友:
就这个图看,FB接地就没反馈了,开关频率调节没什么功能了,上面Vout输出不受开关管的控制了

网友:
『1.按这样接话A点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FB端接地,如果该运放输入允许到地的话(某些型号运放输入端不允许),该运放将输出正向饱和,即A点将达到该运放输出可能的最高电压。

网友:
『2.这种接法有什么作用?是可以通过A点去自己设计一个EA吗?』

如果是想要自己控制A点电压从而控制该开关电源占空比,这个反相输入端接了地的运放输出级必须是电阻或者恒流源上拉而不能是推挽输出。

某些开关电源芯片内部集成了这样的运放,例如UC3842等。设计者可能不想使用片内的这个运放而使用其它运放,就可以把其它运放的输出端接到图中A点,因为UC3842内部运放输出端是恒流源上拉的。

网友:
可以不用内部运放,直接接内部比较器输入端

网友:
你这是要开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