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掌握核心机密(比如SLE4442卡密码)技术开发人员的离职,各公司是如何约束这些人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对于掌握核心机密(比如在智能电表厂上班的,掌握本公司 智能电表 售电时所用的  SLE4442卡密码,或连网售电所采用的加密方式)技术开发人员的离职,各公司是如何约束这些离职人员不将所知道的核心 机密 扩散到其新入职的  其他竞争 对手厂家 的

网友A:
这种本身是有签保密合同的吧

网友B:
看厂家有没有竟业要求,具体看合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本身是有签保密合同的吧

对于技术技能要保密个3、5年,这个卡的密码应该是终生保密的呀,我不知道,关于卡密码这一块 保密合同 是什么约定的,再就是这个保密合同 应该 是给员工保密费的吧,这个保密费 员工离职之后  原公司  还给这个员工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厂家有没有竟业要求,具体看合同。

谢谢。请问 ,对于技术技能要保密个3、5年,但是这个卡的密码应该是终生保密的呀,我不知道,关于卡密码这一块 保密合同 是什么约定的,再就是这个保密合同 应该 是给员工保密费的吧,这个保密费 员工离职之后  原公司  还给这个员工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请问 ,对于技术技能要保密个3、5年,但是这个卡的密码应该是终生保密的呀,我不知道,关于卡密码 ...

一切看合同,然后就是根据法律知识判断合同是否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技术技能要保密个3、5年,这个卡的密码应该是终生保密的呀,我不知道,关于卡密码这一块 保密合同 是 ...

没有保密费这么个说法吧?

网友D:
都是联网的,那么严重吗?你卡上只是一个号码而已,有多少钱是在服务器上的。

网友:
签保密协议啊,如果泄露根据严重情况会追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联网的,那么严重吗?你卡上只是一个号码而已,有多少钱是在服务器上的。

业主用4442卡从物业购电,物业将业主所购电量 写在卡里,业主之后将卡插到电能表卡槽内,将电量转储到电能表中,而这个4442卡是有密码的,写卡前需先校验密码,密码校验对后,才能将新购电量写入卡中,这个密码属于电表生产厂家的核心机密,技术人员离职了,这密码就存在泄密的可能。

网友E:
像电表卡这种 一方面是技术人员要保密。另一方面是要有技术处理。

比如电表开户会有一个初始密码,基本上是一个。电表和卡都认这个密码。

电表开户后,会根据一些情况,比如表号,电表生产日期,电表开户时间,售电次数,售电时间等一些信息动态生成密码。电表会根据协议解析密码。具体看电表开发人员怎么处理。

这样后面的卡的密码每卡每次一个,售电和卡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不必太担心使用的技术人员密码泄露问题。

当然如果是程序员技术保密那是肯定的。

网友:
与用户的钱包有关的卡的密码处理是要费点脑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电表卡这种 一方面是技术人员要保密。另一方面是要有技术处理。 比如电表开户会有一个初始密码,基本 ...

谢谢。你说的这种加密方式,对于4442卡,不太适合,密码校验3次失败,这卡就费了,这种动态密码的方式我感觉不适合于这种 校验几次就自动毁卡模式的卡。

网友:
我感觉这个卡毕竟烂大街 成本低 要真想破解难度不高 不过被抓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huo_hu 发表于 2022-10-13 19:30 都是联网的,那么严重吗?你卡上只是一个号码而已,有多少钱是在服务器 ...

更简单的办法是从电表进线端拉出电线来用,问题是你感吗

网友F:
如果公司里有一个好的领导,谁会离开这么机密的岗位呢,都是领导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公司里有一个好的领导,谁会离开这么机密的岗位呢,都是领导的错

你也不能跟着领导吃一辈子呀。

网友:
离职后继续给员工保密费,这样员工一旦泄密是有权追责的

网友:
对于卡密码,加密方法 是需要签保密的,还有离职的 也需要有职业抄手

网友:
保密协议在利益面前,形同虚设。

用人要看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