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单片机供电的电压怎么做到最高级别的稳定性?

楼主:
给单片机供电的电压怎么做到最高级别的稳定性?比如3.3V,LDO输出后增加一些电容。一般是10uF+0.1uF,还有哪些办法可以提高供给单片机电源的稳定性?因为单片机要ADC采样(单片机内部基准做参考),而有些传感器也需要很精准很稳定的电压

网友A:
这个主要是考虑纹波吧。

外界干扰大的话还要考虑emc。

网友B:
ADC要高精度不能依赖VCC,需要独立的基准。

网友:
用低纹波的LDO

网友C:
LDO的纹波一般都不大,一种是使用独立的基准,电源方面考虑就只能LDO后边不连接其他功率需求大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C要高精度不能依赖VCC,需要独立的基准。

对的,给的基准源非常稳定准确的话一般ADC就差不多,而且ADC的精度也要高啊,不然你的精度比供电抖动都大,那基准源好也没用。

网友:
个人经验,MCU的ADC除了TI、NXP、ST的芯片,在有外置基准的情况下精度可以非常的高。但是也无法达到外置ADC芯片的精度。(除TI的电池供电的情况外,其它MCU没有做过不知道),测试过的国产的都拉稀。尤其是某糖的、xSTC的MCU直接就是灾难。

网友D:
如果要求真的高,用外部ADC芯片。单片机自带的说实话都不咋地。

网友E:
0V的走线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考虑纹波吧。 外界干扰大的话还要考虑emc。

怎么做到电压准  现在问的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ADC要高精度不能依赖VCC,需要独立的基准。

用的内部基准啊   难道搞一个431吗   一点空间都没了  一个电容也挤不进去了

网友:
你有哪些推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求真的高,用外部ADC芯片。单片机自带的说实话都不咋地。

关键是板子尺寸有限  一个电阻都挤不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0V的走线也很重要。

除了铺铜  你有何良策

网友F:
引用 网友C:
LDO的纹波一般都不大,一种是使用独立的基准,电源方面考虑就只能LDO后边不连接其他功率需求大的器件

LDO电流小  后面也不可能挂大的负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板子尺寸有限  一个电阻都挤不进去了

做的穿戴式设备?硬件实在不好解决,可以考虑采用软件滤波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的内部基准啊   难道搞一个431吗   一点空间都没了  一个电容也挤不进去了

内部基准一般精度也比较低

网友G:
ADI出的ADP150看看,只有几个uV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LDO电流小  后面也不可能挂大的负载啊

这个大的负载是相对,例如LDO的输出是150mA,单片机大概需要40mA,这个时候后边的负载就不能超过110mA,还是峰值的

网友:
挂大点的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做的穿戴式设备?硬件实在不好解决,可以考虑采用软件滤波解决。

智能穿戴  板子很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I出的ADP150看看,只有几个uV纹波

有没有电荷泵推荐?体积不能大于SOT23-5,输入电压小于等于4.2V,输出电压3.3V。我这里不是用的LDO  因为电池很小  用的是电荷泵 这样可以使得电池容量的利用率更高  满足一次或者一个晚上使用的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智能穿戴  板子很有限

那就看看软件方式好不好解决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就看看软件方式好不好解决呗!

软件无非就是滤波啊  也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软件无非就是滤波啊  也没有其他的方法

软硬结合才是王道。很多ADC采集出来的数据都需要经过滤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软硬结合才是王道。很多ADC采集出来的数据都需要经过滤波。

多次采样  求平均值   除此之外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次采样  求平均值   除此之外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卡尔曼滤波。

网友H:
ADC的精度一般很容易符合要求,主要是稳定电源和减少外围电路的温漂作用。

提高电源稳定和基准都比较容易,个人注意到采样的干扰主要来自合理的采样频率和采样“时机”,不是采样速度越低越好,也不是一定要采样很多次平均才能提高精度,例如,采样前的通讯、PWM、外围供电等操作一定要和ADC启动保持一定的时间间隔,这个间隔主要看“电源”的波动恢复速度,建议USART、蓝牙等通讯后一定要空大约10us-10ms,否则用再高精度ADC都没用,即使采样10次以上,也无法提高精度。

有兴趣的可以试试,本人深深的领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ADC的精度一般很容易符合要求,主要是稳定电源和减少外围电路的温漂作用。 提高电源稳定和基准都比较容 ...

讲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