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 APM32E103VET6S MINI开发板评测】RTC测一下

楼主:
APM32内置一个RTC,如下所示

上面写可以选择LSI,就想测试下用LSI的精度吧

ST的我用过,LSI也不是很准,有的需要软件校准才可以用

看下APM32E103的手册

LSI是没有典型值的,感觉可能LSI差距是很大的可能

再次翻看APM32F103的手册

是有LSI的值得,所以APM32E103应该是做了某些裁剪

程序代码如图所示

大概掐秒表测试了一分钟左右,

误差真的比较大,几乎是差了一倍多。

网友:
大概掐秒表测试了一分钟左右,

误差真的比较大,几乎是差了一倍多。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A:
这个误差这么大是MCU本身原因还是和程序或者周围元器件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误差这么大是MCU本身原因还是和程序或者周围元器件有关?

官方程序,用的LSI  APM32E103没有LSI最大最小值  APM32F103有

网友B:
刚查了一下极海的官网,E103xE的数据手册https://www.geehy.com/uploads/tool/APM32E103xCxE%20%E6%95%B0%E6%8D%AE%E6%89%8B%E5%86%8C%20V1.3.pdf,LSI的精度是有提供的

网友B:
如何得到用LSI做出来的准确计时:

分析得到数据不准的原因:

楼主默认的分频系数为32768,当选用外部LSE时钟32.768KHZ的情况下可以得出来比较准确的1S钟计时,计算方式fLSE/分频系数=计数频率,32768Hz/32767约等于1Hz

当LSE换成LSI时,LSI的时钟不同芯片间有差异,典型值在40KHz左右,可以选用一个容易测量的分频,利用秒中断输出分频后的时钟频率,反推出准确的LSI,然后根据推算出来的LSI调整分频系数,得到相对准确的1Hz信号

1、利用楼主的程序,调整分频系数为40,推测可以得到的秒中断频率在1KHz左右,利用示波器计算或者自己做一个定时器捕获器,捕获到的频率,再反推LSI的真实频率,

2、根据LSI的真实频率修改分频系数,即可得到相对稳定的RTC时钟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一下极海的官网,E103xE的数据手册https://www.geehy.com/uploads/tool/APM32E103xCxE%20%E6%95%B0%E ...

论坛里提供的版本和这个版本不一样  新版本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得到用LSI做出来的准确计时: 分析得到数据不准的原因: 楼主默认的分频系数为32768,当选用外部 ...

是可以用好多种方法来做软件补偿

只是在不校准情况下,用过ST的 差距没有这么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