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焊接工厂需要什么文件

楼主:
最近受疫情影响,一个月不到被封闭了两次。订单积压严重想找贴片焊接厂进行焊接,由于之前都是人工贴片,工厂很可能需要上贴片机,所以想问问PCB文件如何处理,工厂都需要什么文件。

PCB的封装如何修改,如:是PIN1为元件定位标定点,还是元件的几何中心为定位标定点。还是都可以。

网友:
你要是想给,就直接给PCB和bom表就行。你要是不想给原始文件,就换成gerbera文件,再给一个坐标文件(软件可以自动生成)和BOM表就行。

网友A:
我这边就是SMT贴片厂

SMT工程会设置坐标贴片点 没必要那么麻烦 就算给了也只是省了那边贴片的设置步骤

如楼上所说  一个PCB文件跟元件BOM表就足够了

网友B:
 Gerber,PCB导出的坐标文件,加上一个bom清单,配上特殊说明的地方

按说是不要随意给PCB文件

当然不在意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就是SMT贴片厂 SMT工程会设置坐标贴片点 没必要那么麻烦 就算给了也只是省了那边贴片的设置步骤 ...

我同事也是这么做的,发PCB文件跟元件BOM表,还有二极管等元件的说明。但是我想知道SMT有什么规范没有。例如:坐标文件的元件中心在几何中心还是第一引脚...还是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erber,PCB导出的坐标文件,加上一个bom清单,配上特殊说明的地方 按说是不要随意给PCB文件 ...

麻烦兄弟能详细说明一下吗?具体是什么Gerber文件,最好能说明怎么导出来地,“PCB导出的坐标文件”这个文件是怎么来的。怎么导出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兄弟能详细说明一下吗?具体是什么Gerber文件,最好能说明怎么导出来地,“PCB导出的坐标文件&r ...

gerger文件应该知道吧

是制板厂的通用格式文件,包含含PCB的层数、线路和丝印等信息

能设计画PCB版图的软件,都能导出gerber文件的

网友:
PCB导出的坐标文件,每个文件不一样,AD导出输出TXT文档类型的坐标文件

如果不会可以把PCB文件直接给SMT工段让他们自己导出

网友B:
Altium Designer 17 以下版本如何导出SMT贴片机用的坐标文件

简述步骤:  设置左下角为原点;   文件 --> 装配输出 --> Gernerates pick and place files
PCB编辑界面下:以此按下按键  F   B  G, 调出导出界面
依照一下板子为例导出SMT贴装坐标文件
坐标文件是和 SMT工程师沟通的非常重要的文件.
第0步:
(设置坐标0点)
编辑-->  原点 --> 设置;          默认设置原点在左下角

第一步:
文件 --> 装配输出 --> Gernerates pick and place files
第二步:
(设置格式和单位)
选CSV格式 和 公制  --> 确定    (对话框消失后看第三步)
第三步:
(查找导出文件存放目录)
可以用查询功能找出文件目录 或者 手动开打PCB文件存放的目录
第四步:
(打开或查看输出文件)
这里一个文件名为 Pick Place for xxxxxx  的CSV格式文件就是刚刚导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tium Designer 17 以下版本如何导出SMT贴片机用的坐标文件 简述步骤:  设置左下角为原点;   ...

谢谢老弟,等我导出文件给SMT厂试试,我以为是一种特别的格式文件,这么说是TXT文件。坐标文件,我以为是DXF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同事也是这么做的,发PCB文件跟元件BOM表,还有二极管等元件的说明。但是我想知道SMT有什么规范没有。 ...

SMT贴片时吸嘴吸附的是元器件的几何中心.

(非几何中心时.吸附容易重心失衡.贴装出现侧料偏移等现象)

少数不规则的元器件难吸附的  会选择手工贴装

网友D:
说起来真的泪,一个供应商工厂,要做我的板子,居然要我设计的全套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起来真的泪,一个供应商工厂,要做我的板子,居然要我设计的全套资料

银子给够这不是事!只要银子够我不止全套资料,还能带售后服务地,没银子少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T贴片时吸嘴吸附的是元器件的几何中心. (非几何中心时.吸附容易重心失衡.贴装出现侧料偏移等现象) ...

有些芯片很难定位几何中心的,例如:sot-23的三极管,是不是把几何中心定位到长方体的中心较好一些呢

网友:
BOM表和坐标文件可以!

网友:
元器件表和坐标文件-众创捷加急pcb打样 /smt贴片一站式制造

网友:
机贴需要给BOM和PCB生成的坐标文件。只有这样机器才会知道器件往哪放

网友:
需要坐标文件用于编程定位,和bom清单,还要装配图来核对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