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能/NU402恒流ic拼对拼替代英飞凌BCR402应用

楼主:
低压可调电流灯条恒流ic

NU402线性恒流源LED驱动5-48V, 20-65mA BCR402代替品 优势价格,稳定品质

  led驅動電流為20mA

  輸出電流可調⾼達65mA與外部電阻

  電源電壓可達40V

  驅動器容易並聯以增加電流

  低電壓開銷1.4V

  電源電壓變化時電流精度⾼

  ⾼功率耗散400mW

  在較⾼溫度下降低輸出電流-負熱係數-0.5%

网友:
 NU402线性恒流源LED驱动5-48V, 20-65mA BCR402代替品 优势价格,稳定品质

  led驅動電流為20mA

  輸出電流可調65mA與外部電阻

  電源電壓可達40V

  驅動器容易並聯以增加電流

  低電壓開銷1.4V

  電源電壓變化時電流精度

  功率耗散400mW

  在較溫度下降低輸出電流-負熱係數-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