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交流等效电路中说无内阻的直流电源视为短路,这个直流电源是电压源?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freebsder   参与回复

三极管放大电路,交流等效电路中说无内阻的直流电源视为短路,这个直流电源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亦或是两者都包括。

下图资料中  直流等效电路 就说得很明确,交流电压信号源短路,交流电流信号源开路。

网友:
『交流等效电路中说无内阻的直流电源视为短路,这个直流电源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亦或是两者都包括。』

既然说了无内阻,当然是电压源,而且是理想电压源。

网友:
一个理想直流电压源的两端电压永远恒定,既如此,外部信号加在该电压源两端并不会改变电压源两端的电压,原来是多少就还是多少。故对外部信号而言,理想直流电压源等效于短路。注意思维方式。

进一步思考:理想交流电压源呢?理想电流源呢?

网友:
应该是,如果是电流源就不太对了。形成回路分析的时候电流一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