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异核多构 AI智能视觉V853开发板测评 - 烧写固件不停重启重刷问题的解决方案

楼主:
使用PhoenixSuit给V853烧写固件,烧录固件的时候一直自动刷,停不下来的解决方法

第一次搭建V853的openart的编译环境,使用自己编译出来的固件给官方的版主烧写,烧写完后会再次触发PhoenixSuit给板子烧写固件,停不下来。尝试过全盘的擦除烧写依旧不行,但是烧写官方提供的出厂固件烧写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问题一定是出在了自己编译的固件上。
烧写的过程中,连接串口工具可以看到如下的打印信息:

U-Boot 2018.05-g3a34d5f (Jul 08 2022 - 07:00:11 +0000) Allwinner Technology
[03.715]CPU: Allwinner Family
[03.718]Model: sun8iw21
I2C: ready
[03.744]DRAM:512 MiB
[03.747]Relocation Offset is: 1ced0000
[03.772]secure enable bit: 0
[03.775]PMU: AXP21
[03.777]PMU: pmu_axp2101 found
[03.779]BMU: AXP21
[03.781]BMU: bmu_axp2101 found
FDT ERROR:fdt_get_regulator_name:get property handle twi-supply error:FDT_ERR_INTERNAL
[03.792]gpio_bias, pc_bias: 1800, pc_supply: not set
[03.797]gpio_bias, pl_bias: -1, pl_supply: not set
[03.802]dcdc1_vol = 3300, onoff=1
[03.806]dcdc2_vol = 900, onoff=1
[03.809]dcdc5_vol = 0, onoff=0
[03.812]aldo1_vol = 1800, onoff=1
[03.816]aldo2_vol = 1800, onoff=1
[03.819]aldo3_vol = 3300, onoff=1
[03.823]aldo4_vol = 3300, onoff=1
[03.826]bldo1_vol = 1800, onoff=1
[03.830]bldo2_vol = 2800, onoff=1
[03.833]dldo1_vol = 3300, onoff=1
[03.837]dldo2_vol = 1200, onoff=1
bias_name:pc_bias bias_vol:1800
bias_name:pi_bias bias_vol:1800
[03.847]bat_vol=677, ratio=0
[03.849]safe_vol=3500, safe_ratio=1
[03.853]CPU=900 MHz,PLL6=600 Mhz,AHB=200 Mhz, APB1=24MhzMBus=300Mhz
[03.859]gic: normal mode
sunxi flash map init
[03.863]flash init start
[03.865]workmode = 16,storage type = 0
try card 2
set card number 2
get card number 2
[03.873][mmc]: mmc driver ver uboot2018:2021-12-20 13:35:00
[03.878][mmc]: get sdc_type fail and use default host:tm4.
[03.885][mmc]: Is not Boot mode!
[03.888][mmc]: SUNXI SDMMC Controller Version:0x50400
[03.899][mmc]: ************Try SD card 2************
[03.904][mmc]: mmc 2 cmd timeout 100 status 100
[03.908][mmc]: smc 2 err, cmd 8,RTO
[03.912][mmc]: mmc 2 close bus gating and reset
[03.917][mmc]: mmc 2 cmd timeout 100 status 100
[03.921][mmc]: smc 2 err, cmd 55,RTO
[03.924][mmc]: mmc 2 close bus gating and reset
[03.929][mmc]: ************Try MMC card 2************
[03.952][mmc]: mmc 2 cmd timeout 100 status 100
[03.956][mmc]: smc 2 err, cmd 8,RTO
[03.959][mmc]: mmc 2 close bus gating and reset
[03.964][mmc]: mmc 2 cmd timeout 100 status 100
[03.969][mmc]: smc 2 err, cmd 55,RTO
[03.972][mmc]: mmc 2 close bus gating and reset
[03.988][mmc]: gen_tuning_blk_bus8: total blk 10
[03.992][mmc]: gen_tuning_blk_bus4: total blk 6
[03.996][mmc]: Using 8 bit tuning now
[04.000][mmc]: write_tuning_try_freq: write ok
[04.005][mmc]: Pattern compare ok
[04.008][mmc]: Write tuning pattern ok
[04.011][mmc]: ================== HSSDR52_SDR25...
[04.016][mmc]: skip freq 400000
[04.018][mmc]: skip freq 25000000
[04.022][mmc]: freq: 2-50000000-64-4
[04.184][mmc]: [0-61|62]
[04.186][mmc]: ================== HSDDR52_DDR50...
[04.191][mmc]: skip freq 400000
[04.193][mmc]: freq: 1-25000000-64-4
[04.343][mmc]: freq: 2-50000000-64-4
[04.426][mmc]: [0-55|56]
[04.429][mmc]: [8-30|23] [32-55|24]
[04.432][mmc]: DS26/SDR12: 0xffffffff 0xffffffff
[04.436][mmc]: HSSDR52/SDR25: 0xff1fffff 0xffffffff
[04.441][mmc]: HSDDR52/DDR50: 0xff2c1cff 0xffffffff
[04.446][mmc]: HS200/SDR104: 0xffffffff 0xffffffff
[04.450][mmc]: HS400: 0xffffffff 0xffffffff
[04.454][mmc]: HS400: 0xffffffff 0xffffffff
[04.458][mmc]: Best spd md: 2-HSDDR52/DDR50, freq: 2-50000000, Bus width: 8
[04.464]line:724 init_clocks
[04.468]init_clocks:finish
[04.470]Loading Environment from SUNXI_FLASH... OK
[04.475]try to burn key
[04.477]out of usb burn from boot: not need burn key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0
sunxi work mode=0x10
run usb efex
delay time 2500
weak:otg_phy_config
usb init ok
set address 0x11
set address 0x11 ok
SUNXI_EFEX_ERASE_TAG
erase_flag = 0x12
origin_erase_flag = 0x1
FEX_CMD_fes_verify_status
FEX_CMD_fes_verify last err=0
the 0 mbr table is ok
the 1 mbr table is ok
the 2 mbr table is ok
the 3 mbr table is ok
*************MBR DUMP***************
total mbr part 7
part[0] name :boot-resource
part[0] classname :DISK
part[0] addrlo :0x2000
part[0] lenlo :0x1780
part[0] user_type :32768
part[0] keydata :0
part[0] ro :0
part[1] name :env
part[1] classname :DISK
part[1] addrlo :0x3780
part[1] lenlo :0x3f0
part[1] user_type :32768
part[1] keydata :0
part[1] ro :0
part[2] name :boot
part[2] classname :DISK
part[2] addrlo :0x3b70
part[2] lenlo :0x6270
part[2] user_type :32768
part[2] keydata :0
part[2] ro :0
part[3] name :rootfs
part[3] classname :DISK
part[3] addrlo :0x9de0
part[3] lenlo :0x3a200
part[3] user_type :32768
part[3] keydata :0
part[3] ro :0
part[4] name :rootfs_data
part[4] classname :DISK
part[4] addrlo :0x43fe0
part[4] lenlo :0x2760
part[4] user_type :32768
part[4] keydata :0
part[4] ro :0
part[5] name :recovery
part[5] classname :DISK
part[5] addrlo :0x46740
part[5] lenlo :0x4ec0
part[5] user_type :32768
part[5] keydata :0
part[5] ro :0
part[6] name :UDISK
part[6] classname :DISK
part[6] addrlo :0x4b600
part[6] lenlo :0x0
part[6] user_type :33024
part[6] keydata :0
part[6] ro :0
total part: 8
mbr 0, 2000, 8000
boot-resource 1, 1780, 8000
env 2, 3f0, 8000
boot 3, 6270, 8000
rootfs 4, 3a200, 8000
rootfs_data 5, 2760, 8000
recovery 6, 4ec0, 8000
UDISK 7, 0, 8100
[07.519]erase all part start
need erase flash: 18
[07.523][mmc]: erase from: 0, to: 15155199, cnt: 15155200, erase_group: 1024
[07.674][mmc]: sunxi_mmc_do_send_cmd_common: cmd 38 wait rsp busy 0x90 ms
[07.680]read item0 copy0
[07.695]Item0 (Map) magic is bad
[07.698]the secure storage item0 copy0 magic is bad
[07.715]Item0 (Map) magic is bad
[07.718]the secure storage item0 copy1 magic is bad
[07.722]Item0 (Map) magic is bad
[07.725]the secure storage map is empty
[07.754]erase secure storage: 0 ok
SUNXI_EFEX_MBR_TAG
mbr size = 0x10000
write primary GPT success
write Backup GPT success
[07.768]update partition map
FEX_CMD_fes_verify_status
FEX_CMD_fes_verify last err=0
******Has init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start 0x2000, size high 0x0:low 0x14000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0xe6f75b5c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start 0x3780, size high 0x0:low 0x20000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0x33cbba1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start 0x3b70, size high 0x0:low 0x7d7000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0xcc442320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start 0x9de0, size high 0x0:low 0x1560000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0xe2a7be99
bootfile_mode=4
SUNXI_EFEX_BOOT1_TAG
boot1 size = 0x10c000, max size = 0x200000
uboot size = 0x10c000
storage type = 2
FEX_CMD_fes_verify_status
FEX_CMD_fes_verify last err=0
bootfile_mode=4
SUNXI_EFEX_BOOT0_TAG
boot0 size = 0x9000
[09.998][mmc]: write mmc 2 info ok
dram para[0] = 3a8
dram para[1] = 3
dram para[2] = 7b7bfb
dram para[3] = 1
dram para[4] = 10f2
dram para[5] = 2000000
dram para[6] = 1e14
dram para[7] = 42
dram para[8] = 20
dram para[9] = 0
dram para[10] = 4899d7
dram para[11] = 1c241d0
dram para[12] = a4073
dram para[13] = b4787896
dram para[14] = 0
dram para[15] = 48484848
dram para[16] = 48
dram para[17] = 1621121e
dram para[18] = 0
dram para[19] = 0
dram para[20] = 0
dram para[21] = 420000
dram para[22] = 48
dram para[23] = b4016103
dram para[24] = 0
dram para[25] = 0
dram para[26] = 0
dram para[27] = 0
dram para[28] = 0
dram para[29] = 0
dram para[30] = 0
dram para[31] = 0
storage type = 2
FEX_CMD_fes_verify_status
FEX_CMD_fes_verify last err=0
sunxi_efex_next_action=2
exit usb
next work 2
[63]HELLO! BOOT0 is starting!OT
[66]BOOT0 commit : 2a3ec52022
[68]set pll start
[70]periph0 has been enabled
[73]set pll end
[76]PMU: AXP21
[78]board init ok
[80]DRAM use external ZQ!!
[83]bootinfo error1
[85]ic cant match axp, please check...
[88]init dram fail
CCC[2111]fes begin commit:2a3ec52022
[2114]set pll start
[2116]periph0 has been enabled
[2119]set pll end
[2122]PMU: AXP21
[2125]board init ok
[2126]beign to init dram
[2129]DRAM use external ZQ!!
[2131]chip id check OK
[2134]DRAM_VCC set to 1500 mv
[2137]trefi:7.8ms
[2139][AUTO DEBUG] single rank and full DQ!
[2144]trefi:7.8ms
[2146][AUTO DEBUG] rank 0 row = 15
[2149][AUTO DEBUG] rank 0 bank = 8
[2153][AUTO DEBUG] rank 0 page size = 2 KB
[2157]DRAM BOOT DRIVE INFO: V0.16
[2160]DRAM CLK = 936 MHz
[2162]DRAM Type = 3 (2:DDR2,3:DDR3)
[2165]DRAMC ZQ value: 0x7b7bfb
[2168]DRAM ODT value: 0x42.
[2172]DRAM SIZE =512 M
[2174]dram_tpr4:0x0
[2177]DRAM simple test OK.
[2180]rtc standby flag is 0x0, super standby flag is 0x0
[2185]init dram ok
U-Boot 2018.05-g3a34d5f (Jul 08 2022 - 07:00:11 +0000) Allwinner Technology
[03.871]CPU: Allwinner Family
[03.874]Model: sun8iw21
I2C: ready
[03.900]DRAM:512 MiB
[03.903]Relocation Offset is: 1ced0000
[03.928]secure enable bit: 0
[03.931]PMU: AXP21
[03.933]PMU: pmu_axp2101 found
[03.935]BMU: AXP21
[03.937]BMU: bmu_axp2101 found
FDT ERROR:fdt_get_regulator_name:get property handle twi-supply error:FDT_ERR_INTERNAL
[03.948]gpio_bias, pc_bias: 1800, pc_supply: not set
[03.953]gpio_bias, pl_bias: -1, pl_supply: not set
[03.958]dcdc1_vol = 3300, onoff=1
[03.962]dcdc2_vol = 900, onoff=1
[03.965]dcdc5_vol = 0, onoff=0
[03.968]aldo1_vol = 1800, onoff=1
[03.972]aldo2_vol = 1800, onoff=1
[03.975]aldo3_vol = 3300, onoff=1
[03.979]aldo4_vol = 3300, onoff=1
[03.982]bldo1_vol = 1800, onoff=1
[03.986]bldo2_vol = 2800, onoff=1
[03.989]dldo1_vol = 3300, onoff=1
[03.993]dldo2_vol = 1200, onoff=1
bias_name:pc_bias bias_vol:1800
bias_name:pi_bias bias_vol:1800
[04.003]bat_vol=337, ratio=0
[04.005]safe_vol=3500, safe_ratio=1
[04.009]CPU=900 MHz,PLL6=600 Mhz,AHB=200 Mhz, APB1=24MhzMBus=300Mhz
[04.015]gic: normal mode
sunxi flash map init
[04.019]flash init start
[04.021]workmode = 16,storage type = 0
try card 2
set card number 2
get card number 2
[04.029][mmc]: mmc driver ver uboot2018:2021-12-20 13:35:00
[04.034][mmc]: get sdc_type fail and use default host:tm4.
[04.041][mmc]: Is not Boot mode!
[04.044][mmc]: SUNXI SDMMC Controller Version:0x50400
[04.055][mmc]: ************Try SD card 2************
[04.060][mmc]: mmc 2 cmd timeout 100 status 100
[04.064][mmc]: smc 2 err, cmd 8,RTO
[04.068][mmc]: mmc 2 close bus gating and reset
[04.073][mmc]: mmc 2 cmd timeout 100 status 100
[04.077][mmc]: smc 2 err, cmd 55,RTO
[04.080][mmc]: mmc 2 close bus gating and reset
[04.085][mmc]: ************Try MMC card 2************
[04.108][mmc]: mmc 2 cmd timeout 100 status 100
[04.112][mmc]: smc 2 err, cmd 8,RTO
[04.115][mmc]: mmc 2 close bus gating and reset
[04.120][mmc]: mmc 2 cmd timeout 100 status 100
[04.125][mmc]: smc 2 err, cmd 55,RTO
[04.128][mmc]: mmc 2 close bus gating and reset
[04.144][mmc]: gen_tuning_blk_bus8: total blk 10
[04.148][mmc]: gen_tuning_blk_bus4: total blk 6
[04.152][mmc]: Using 8 bit tuning now
[04.156][mmc]: write_tuning_try_freq: write ok
[04.161][mmc]: Pattern compare ok
[04.164][mmc]: Write tuning pattern ok
[04.167][mmc]: ================== HSSDR52_SDR25...
[04.172][mmc]: skip freq 400000
[04.174][mmc]: skip freq 25000000
[04.177][mmc]: freq: 2-50000000-64-4
[04.337][mmc]: [0-60|61]
[04.339][mmc]: ================== HSDDR52_DDR50...
[04.344][mmc]: skip freq 400000
[04.347][mmc]: freq: 1-25000000-64-4
[04.496][mmc]: freq: 2-50000000-64-4
[04.579][mmc]: [0-55|56]
[04.581][mmc]: [9-30|22] [32-55|24]
[04.585][mmc]: DS26/SDR12: 0xffffffff 0xffffffff
[04.589][mmc]: HSSDR52/SDR25: 0xff1effff 0xffffffff
[04.594][mmc]: HSDDR52/DDR50: 0xff2c1cff 0xffffffff
[04.598][mmc]: HS200/SDR104: 0xffffffff 0xffffffff
[04.603][mmc]: HS400: 0xffffffff 0xffffffff
[04.607][mmc]: HS400: 0xffffffff 0xffffffff
[04.611][mmc]: Best spd md: 2-HSDDR52/DDR50, freq: 2-50000000, Bus width: 8
[04.617]line:724 init_clocks
[04.620]init_clocks:finish
[04.623]Loading Environment from SUNXI_FLASH... OK
[04.627]try to burn key
[04.630]out of usb burn from boot: not need burn key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0
sunxi work mode=0x10
run usb efex
delay time 2500
weak:otg_phy_config
usb init ok
set address 0x13
set address 0x13 ok
SUNXI_EFEX_ERASE_TAG
erase_flag = 0x12
origin_erase_flag = 0x1
FEX_CMD_fes_verify_status
FEX_CMD_fes_verify last err=0
the 0 mbr table is ok
the 1 mbr table is ok
the 2 mbr table is ok
the 3 mbr table is ok
*************MBR DUMP***************
total mbr part 7
part[0] name :boot-resource
part[0] classname :DISK
part[0] addrlo :0x2000
part[0] lenlo :0x1780
part[0] user_type :32768
part[0] keydata :0
part[0] ro :0
part[1] name :env
part[1] classname :DISK
part[1] addrlo :0x3780
part[1] lenlo :0x3f0
part[1] user_type :32768
part[1] keydata :0
part[1] ro :0
part[2] name :boot
part[2] classname :DISK
part[2] addrlo :0x3b70
part[2] lenlo :0x6270
part[2] user_type :32768
part[2] keydata :0
part[2] ro :0
part[3] name :rootfs
part[3] classname :DISK
part[3] addrlo :0x9de0
part[3] lenlo :0x3a200
part[3] user_type :32768
part[3] keydata :0
part[3] ro :0
part[4] name :rootfs_data
part[4] classname :DISK
part[4] addrlo :0x43fe0
part[4] lenlo :0x2760
part[4] user_type :32768
part[4] keydata :0
part[4] ro :0
part[5] name :recovery
part[5] classname :DISK
part[5] addrlo :0x46740
part[5] lenlo :0x4ec0
part[5] user_type :32768
part[5] keydata :0
part[5] ro :0
part[6] name :UDISK
part[6] classname :DISK
part[6] addrlo :0x4b600
part[6] lenlo :0x0
part[6] user_type :33024
part[6] keydata :0
part[6] ro :0
total part: 8
mbr 0, 2000, 8000
boot-resource 1, 1780, 8000
env 2, 3f0, 8000
boot 3, 6270, 8000
rootfs 4, 3a200, 8000
rootfs_data 5, 2760, 8000
recovery 6, 4ec0, 8000
UDISK 7, 0, 8100
[07.552]erase all part start
need erase flash: 18
[07.556][mmc]: erase from: 0, to: 15155199, cnt: 15155200, erase_group: 1024
[07.702][mmc]: sunxi_mmc_do_send_cmd_common: cmd 38 wait rsp busy 0x8b ms
[07.708]read item0 copy0
[07.723]Item0 (Map) magic is bad
[07.726]the secure storage item0 copy0 magic is bad
[07.743]Item0 (Map) magic is bad
[07.745]the secure storage item0 copy1 magic is bad
[07.750]Item0 (Map) magic is bad
[07.753]the secure storage map is empty
[07.782]erase secure storage: 0 ok
SUNXI_EFEX_MBR_TAG
mbr size = 0x10000
write primary GPT success
write Backup GPT success
[07.795]update partition map
FEX_CMD_fes_verify_status
FEX_CMD_fes_verify last err=0
******Has init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start 0x2000, size high 0x0:low 0x14000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0xe6f75b5c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start 0x3780, size high 0x0:low 0x20000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0x33cbba1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start 0x3b70, size high 0x0:low 0x7d7000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0xcc442320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start 0x9de0, size high 0x0:low 0x1560000
FEX_CMD_fes_verify_value 0xe2a7be99
bootfile_mode=4
SUNXI_EFEX_BOOT1_TAG
boot1 size = 0x10c000, max size = 0x200000
uboot size = 0x10c000
storage type = 2
FEX_CMD_fes_verify_status
FEX_CMD_fes_verify last err=0
bootfile_mode=4
SUNXI_EFEX_BOOT0_TAG
boot0 size = 0x9000
[10.068][mmc]: write mmc 2 info ok
dram para[0] = 3a8
dram para[1] = 3
dram para[2] = 7b7bfb
dram para[3] = 1
dram para[4] = 10f2
dram para[5] = 2000000
dram para[6] = 1e14
dram para[7] = 42
dram para[8] = 20
dram para[9] = 0
dram para[10] = 4899d7
dram para[11] = 1c241d0
dram para[12] = a4073
dram para[13] = b4787896
dram para[14] = 0
dram para[15] = 48484848
dram para[16] = 48
dram para[17] = 1621121e
dram para[18] = 0
dram para[19] = 0
dram para[20] = 0
dram para[21] = 420000
dram para[22] = 48
dram para[23] = b4016103
dram para[24] = 0
dram para[25] = 0
dram para[26] = 0
dram para[27] = 0
dram para[28] = 0
dram para[29] = 0
dram para[30] = 0
dram para[31] = 0
storage type = 2
FEX_CMD_fes_verify_status
FEX_CMD_fes_verify last err=0
sunxi_efex_next_action=2
exit usb
next work 2
[47]HELLO! BOOT0 is starting!OT
[50]BOOT0 commit : 2a3ec52022
[53]set pll start
[55]periph0 has been enabled
[58]set pll end
[60]PMU: AXP21
[63]board init ok
[65]DRAM use external ZQ!!
[67]bootinfo error1
[69]ic cant match axp, please check...
[73]init dram fail
CCC

解决以上问题方案

  • 上面的问题主要出在init dram fail,固件烧写启动后,发现初始化dram失败了;
  • 在sdk根目录下执行:source build/envsetup.sh
  • 接着配置执行/build.sh config
    1. /build.sh config
    2. ========ACTION List: mk_config ;========
    3. options :
    4. All available platform: # 选择 linux 平台,V853 不支持安卓平台
    5. 0. android
    6. 1. linux
    7. Choice [linux]:
    8. All available linux_dev: # 选择 buildroot
    9. 0. bsp
    10. 1. buildroot
    11. 2. tinyos
    12. 3. openwrt
    13. Choice [openwrt]: 1
    14. All available ic: # 选择 v853 芯片
    15. 0. v853
    16. Choice [t113]: 0
    17. All available board: # 选择 v853 开发板 vision
    18. 0. vision
    19. Choice [vision]: 0
    20. All available flash: # 选择储存介质,默认default
    21. 0. default
    22. 1. nor
    23. Choice [default]: 0
  • 编译./build.sh
  • 打包./build.sh pack
  • 这时打包的的固件烧写到板子上就不会再不停的重启和重刷了,你可能看出来了,这种当时编译打包的固件是buildroot的,并不是openWrt 编译出来的固件,别着急玩下看;
  • 成功编译烧写一次buildroot的固件后,接着按编译openWrt的方式再来一遍,将编译好的固件烧写到板子上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A:
最开始是dram时序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开始是dram时序不对吗?

具体原因未知,目前这个是我试出来的唯一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原因未知,目前这个是我试出来的唯一解决办法

dram时序别人不给的话自己试,那就费老功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ram时序别人不给的话自己试,那就费老功夫了。。。

这个坑不打算深究,让全志自己去修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坑不打算深究,让全志自己去修复吧

 对,调出来也没意义,换一个片子又不一样,纯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