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ACM32F070开发板评测,开箱,环境搭建,点亮LED灯,让LED闪烁

楼主:
初次接触航芯的产品,感觉航芯还是非常的用心的,ACM32F070开发板和触控功能评估板整体被放置在一个透明的塑料盒子中,还有泡胶棉在上面防止压坏LCD屏,在整体上就给人一种精致、美观的感觉,用心在做事情。

1.开箱的整体效果:

里面有航芯的介绍,地址,相关的公众号,交流群。

这个对老司机没有什么用,对新玩的朋友有一定的帮助。

2、搭建环境:

先来个PACK的固件库文件

再打开KEIL新建工程,-----找到ACM32f070rbt7,再点OK。

工程建好后,再加入相关的文件

这一步很关键,我刚开始用KEIL的时候也经常弄错,首先找到Debug-----再选择CMSIS-DAP Debugger----再点settings----进去如果接入开发板会找到相关的设备,如果这里找不到,请先安装驱动----再在FlashDownload这个界面勾选Reset and Run,并在下面会显示ACM32F0x0  128KB Flash的相关字,如果没有那就是在第一步建工程师没有弄对,可以在建工程那个文件下再选择驱动Select Device for Targer 'Project。

这些都设置好后,再新建C文件和H文件,最后再添加相关的文件路径

3、点亮PD3  IO的LED

上程序:

初始化

void System_Init(void)
{
    SCU->RCR |= SCU_RCR_REMAP_EN;
    System_Set_Buzzer_Divider(80, FUNC_DISABLE); // disable clock out
    /* Configure the Vector Table location add offset address ------------------*/
#ifdef VECT_TAB_SRAM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SCU->VECTOROFFSET = 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SCU_VECTOROFFSET_VOFFSETEN;
#else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SCU->VECTOROFFSET = E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 SCU_VECTOROFFSET_VOFFSETEN;
#endif

    /* Initialize the system clock */
    if (false == System_Clock_Init(DEFAULT_SYSTEM_CLOCK))
    {
        while(1);
    }

#ifdef HAL_SYSTICK_ENABLED  // To activate macro in ACM32Fxx_HAL.h
    SysTick_Handler_Callback = NULL;
    System_SysTick_Init();
#endif
}

IO的写入函数

void HAL_GPIO_WritePin(enum_GPIOx_t fe_GPIO, uint32_t fu32_GPIO_Pin, enum_PinState_t fe_PinState)
{
    GPIO_TypeDef *GPIOx;

#if (USE_FULL_ASSERT == 1)
    /* Check the parameters */
    if (!IS_GPIO_ALL_INSTANCE(fe_GPIO))      return;
    if (!IS_GPIO_PIN(fu32_GPIO_Pin))         return;
    if (!IS_GPIO_PIN_ACTION(fe_PinState))    return;
#endif

    switch (fe_GPIO)
    {
        case GPIOA:
        case GPIOB:
        {
            GPIOx = GPIOAB;
        }break;

        case GPIOC:
        case GPIOD:
        {
            GPIOx = GPIOCD;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fe_GPIO == GPIOB || fe_GPIO == GPIOD )
    {
        fu32_GPIO_Pin <<= 16;
    }

    if (GPIO_PIN_SET == fe_PinState)
    {
        GPIOx->ODATA |= fu32_GPIO_Pin;
    }
    else
    {
        GPIOx->ODATA &= ~fu32_GPIO_Pin;
    }
}

主函数中LED点亮语句: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点亮的效果:

4.让LED闪烁:

程序:

        case LED_BLINK: // use PA1 to drive LED
        {
            printfS("This is LED Blinking TEST \r\n");

            GPIOD_Handle.Pin       = GPIO_PIN_3;
            GPIOD_Handl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D_Handle.Pull      = GPIO_PULLUP;
            GPIOD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D, &GPIOD_Handle);

            while (1)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System_Delay_MS(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3, GPIO_PIN_CLEAR);
                System_Delay_MS(500);
            }
        }
主函数闪烁调用语句:以500MS闪烁

APP_GPIO_Test(LED_BLINK);

LED闪烁效果

95954956482439284b25b7d9ee67e1af

网友A:
航芯ACM32F070开发板做工确实用心

第一步点灯测试比较顺利

期待下一步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芯ACM32F070开发板做工确实用心 第一步点灯测试比较顺利 期待下一步测评

在进行中,谢谢评论

网友:
上海ACM32F070开发板上搭载的屏是断码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