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SP32路标识别智能车

楼主:
作品名称

基于ESP32路标识别智能车

作者:王志远

一、作品简介

基于ESP32的路标识别智能车是ESP32为主控,控制麦克纳姆轮小车运动;OpenMV为从控,识别道路方向和道路交通标识,将道路方向和识别出的交通标识参数信息传输给ESP32,ESP32根据信息控制麦轮小车寻迹的同时,根据道路上的交通标识判定前进的方向,从而实现对小车的无人驾驶。

二、系统框图

三、各部分功能说明

OpenMV从控:

STM32H OpenMV-H7是低功耗的Python3可编程机器视觉硬件,结合摄像头可以支持一系列广泛的图像处理功能和神经网络。OpenMV-H7使用跨平台 IDE 进行编程,该 IDE 允许查看摄像机的帧缓冲器、访问传感器控件、通过 USB 串行(或 WiFi/BLE(如果可用)将脚本上传到摄像机。OpenMV-H7 基板基于在 400MHz 下运行的STM32H743 MCU,具有 1MB SRAM、2MB 闪存、FPU、DSP 和硬件 JPEG 编码器。基板采用模块化传感器设计,将传感器与摄像机分离。模块化传感器设计使摄像机能够支持多个传感器,包括 OV7725、MT9V03x 全球快门传感器和 FLIR Lepton 1、2 和 3 热传感器。

STM32H743是OpenMV-H7是OpenMV-H7基板的MCU,其是一款32位的,Cortex-M7内核的芯片,该内核具有双精度浮点处理单元FPU,最高频率达到400MHz,并且内置1M RAM, 2M Flash。图2所示是STM32H743芯片的架构。OpenMV-H7芯片的实物图:

图 1 OpenMV-H7芯片

ESP32主控:

ESP32 集成了传统蓝牙、低功耗蓝牙和 Wi-Fi,具有广泛的用途:Wi-Fi 支持极大范围的通信连接,也支持通过路由器直接连接互联网;而蓝牙可以让用户连接手机或者广播 BLE Beacon 以便于信号检测。ESP32 芯片包含两个硬件定时器组。每组有两个通用硬件定时器。它们都是基于 16 位预分频器和 64 位。自动重载功能的向上/向下计数器的 64 位通用定时器。ESP32的实物图:

图 2 ESP32主控

OV7725摄像头:

OV7725摄像头是一款30W像素的摄像头模块,支持最大VGA分辨率输出,帧率最大可达60fps。能配置输出RAW RGB、RGB(GRB422、RGB565/RGB444)、YVA422这几种格式的视频流。通俗点讲:OV7725像素是30W,虽然像素低,但是帧率高,应用在颜色追踪等应用上效果不错。

LM298N电机驱动:

LM298N包含4通道逻辑驱动电路,内含两个H桥的高电压大电流双全桥式驱动器,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端口A、B接到ESP代码配置的PWM通道上,用来输出PWM波,从而控制电机的运行速度。麦轮小车2个电机驱动的4个逻辑输入引脚接单片机引脚,从而控制小车轮子的正转和反转。电机驱动的实物图:

图 3 电机驱动实物图

麦轮小车:

麦克纳姆轮比普通的轮胎结构更加的复杂,它是由很多斜着安装的纺锤形滚棒组成,这种滚棒的倾斜度是,所以行驶操作的时候,左右力度很均匀,滚棒的中间位置也比其它两边的要高,这才有了麦克纳姆轮随意改变行驶方向的特性45°,不同方向不同大小的摩擦力能实现小车的水平移动,下面是对小车运动时的受力分析图:

图 4 麦轮小车受力分析图

电路原理:

由于各组件体积较大,不方便固定在小车上,连接线多且冗杂,时不时连接松动,这里本人决定购买ESP32模组,用PCB代替连接线,精简化小车主板,小车的电路分析图和实物图如下图所示:

寻迹原理:

OPenMV识别的交通标识包括红灯,绿灯,直行,掉头,停车,左转,右转和背景,在小车行驶过程中,OpenMV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对黑色的道路进行线性回归处理,判断前进的角度偏差和小车与道路的距离偏差,同时如果识别到交通标识,将识别的参数通过UART协议传输个ESP32,ESP32根据识别的结构控制小车运动,识别到红灯停止运动,绿灯前进,等等符合交通标识的结果进行运动,若没有交通标识,小车则按前进的方向进行寻迹。交通标识和道路如下图所示:

四、作品源码

ESP32主控端主程序: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UART, Timer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
import time
import bluetooth
from car import CAR
from neopixel import NeoPixel
RED=(25,0,0)
GREEN=(0,25,0)
LEFT=(0,25,25)
RIGHT= (25,0,25)
BLACK = (0,0,0)
global num
num = 8
pin = Pin(5, Pin.OUT)
np = NeoPixel(pin, 25)
buf = bytes(0)
BLE_MSG = ""
uart = UART(1, baudrate=115200, tx=17, rx=16)
if __name__ == "__main__":
    global speed
    speed = 200
    Car = CAR()
    Car.setspeed(speed)
    while True:
        if (uart.any()):
            buf = uart.readline()
            print('Echo Byte: {}'.format(buf))
            angle = buf.decode("utf-8")
            angle = angle.replace("\\n",'')
            x=angle.split(" ",1)
            distance = float(x[0])
            angle = float(x[1])
            Car.setspeed(300)
            Car.diserror(distance,angle)
            Car.angleerror(distance,angle)

OpenMV从控端主程序:

import sensor, image, time, math
from pyb import UART, LED
uart = UART(3, 115200)
sensor.set_hmirror(True)
GRAYSCALE_THRESHOLD = [(0, 25)]
ROIS = [(0, 100, 160, 20, 0.7),
        (0,  50, 160, 20, 0.3),
        (0,   0, 160, 20, 0.1) ]
weight_sum = 0
for r in ROIS: weight_sum += r[4]
sensor.reset()
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GRAYSCALE)
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QVGA)
sensor.skip_frames(time = 2000)
sensor.set_auto_gain(False)
sensor.set_auto_whitebal(False)
sensor.set_hmirror(True)
sensor.set_vflip(True)
clock = time.clock()
while(True):
    clock.tick()
    img = sensor.snapshot()
    centroid_sum = 0
    for r in ROIS:
        blobs = img.find_blobs(GRAYSCALE_THRESHOLD, roi=r[0:4], merge=True)
        if blobs:
            largest_blob = max(blobs, key=lambda b: b.pixels())
            img.draw_rectangle(largest_blob.rect())
            img.draw_cross(largest_blob.cx(),
                           largest_blob.cy())
            centroid_sum += largest_blob.cx() * r[4]
    center_pos = (centroid_sum / weight_sum)
    deflection_angle = 0
    deflection_angle = -math.atan((center_pos-80)/60)
    deflection_angle = math.degrees(deflection_angle)
    uart.write("%d\n" % deflection_angle)
    print("Turn Angle: %d\n" % deflection_angle)
    time.sleep_ms(100)

五、作品功能演示视频

点击查看>> 演示视频

六、项目总结

心得体会:

通过参加此次得捷电子创新大赛,让我有机会系统的学习了神经网络的开发流程,对整个图像识别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参加此次比赛之前,我虽然也曾经零零散散的参加过智能车、电赛、挑战杯之类的科技竞赛,但是我对嵌入式的理解却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层级,认为单片机加操作系统就是嵌入式。但是在参了此次比赛后,我的认识就彻底改变了。

在作比赛的过程当中,前期通过大量的数据调研,也让我明白了智能算法真正部署落地的迫切性。很多时候,我们拥有着很多优秀的智能算法,但却因为算法的复杂性、对硬件平台算力苛刻的要求和硬件成本等一系列原因,使得这些可以造福于我们的方法迟迟没能得到很好的落地。这次我们选取的硬件平台是ESP32芯片和 OPenMV进行我们的作品制作,整个作品涉及嵌入式开发、图像识别、计算机网络通信等多个方面。虽然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仍然充分的利用课余的时间,争分夺秒一点一点的学习新知识。但是当我们一步步坚持下来后,其实发现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相反,通过这次比赛后我整个人的能力又得到了提升。让我对 AI 算法的原理、搭建、训练和部署落地有了全新的认识。我相信这些知识必定会对我日后的科研学习道路起到很大的帮助。

发帖分享:

套件分享: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9483-1-1.html

七、神经网络模型训练

在神经网络部分,我们选取了 YOLOV2 检测网和 RESNET18 分类网满足需求,检测网数据集约 4000 张,分类网数据集约 3600 张。

  图 5数据集相关示意图

练时长约 48 小时、 12 小时模型收敛,训练结束。检测网、分类网在Linux 端的验证集精度分别为 97%与 98%,满足理想状态。

图 6 训练结束时验证集精度

模型训练结束后,将最终完成的权重文件进行保存,在本地 Linux 系统内对训练完成的权重其进行测试。如图示,在测试过程当中,我们设置的输出阈值为70%。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当同时出现多类路标时,能够准确分类绝大多数的路标,由于YOLOV2 具有更快的检测速率,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将采集到的路标全部识别出结果;当出现某一类路标时能够准确识别出路标的的种类,可以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可以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可以进行算法模型的量化处理。

图 7 不同路标的 PC 端预测结果

网友:
恭喜恭喜,完成作业,希望得大奖!

网友A:
神经网络是你自己训练的吗?还是参考的现有模型?

网友:
恭喜完成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经网络是你自己训练的吗?还是参考的现有模型?

自己训练

网友:
可以的啊,那很强,目前有发现什么识别bu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