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芯 ACM32F070配套电容触摸开发板 第一次Demo软件的烧录以及功能显示】

楼主:
邀请:@nmg   参与回复

申请后的第一周恰逢十一黄金周,第二周刚好遇到公司团建,全军出动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这回我就接上回介绍,详细聊聊我们demo里面的固件库文件夹(见下图)

 这个文件夹包含了TouchKey Tool(触摸调试工具)、固件库(代码+源文件 for demo)、开发板原理图(方便查阅硬件接口定义,硬件已经固定了除了I/O以外可以接外设,有电容触摸按键和液晶显示屏)、快速上手手册、下载工具(基本上我们只需要用到Keil里面的Download还有调试工具即可,这个充当辅助功能) 这个调试助手见下图,长这个样子。

   固件库内首先要安装Keil的拓展包DFP文件,要不然没办法识别到单片机开发环境,所以优先先安装好。安装好打开Keil就能识别了,很方便。  继续解压ModulesDemo压缩包,即可获得基本上涵盖所有资源的源文件demo模版,可以加速开发。  本次我们用到的是航芯专属的TKEY例程,在该文件夹下,涵盖我们需要的内容。  我们需要通过MDK_Project文件夹进行Keil工程文件运行编译,测试单片机的功能情况。  于是就能找到这些相关的文件,我们直接打开Keil识别的Project文件,先来看看我们项目文件涵盖的内容  直接运行就出现这个软件的界面,稍等片刻即可看到完整的文件行列  跟我们常规用的ST的MCU一样,层级几乎维持一样,开发可以无缝进行,蛮不错。这点国产的demo也做得很清晰,点赞。  我们找到Main文件,点开看看,发现是一些初始化的内容以及接口功能定义,基本和我们熟悉的ST单片机一致,我们先不进行修改任何内容,尝试编译一下我们工程文件看看有没有问题?不出问题的话,应该是能够显示没有报错的log  这个时候没有报错,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单片机的debug以及下载模式,找到仙女棒设置界面,  刚刚装好的DFP文件即可进行选择航芯对应型号,我已经选了,看这个图即可  这个晶振频率没有动,默认即可,找到  选择Debug,找到这个界面需要修改一些地方,不然没有办法下载。要修改use下面选择CMSIS-DAP Debugger,修改相关参数才能使用。    点击OK,好了我们先进行下载。

  运行如下,还是很顺利就达到我们目的(这样就是验证到我们板子初步的性能,可以切换菜单设置看看)

网友A:
下一次剧透:安排串口通信,和Arduino一起,离我们的目的越来越近了(我们的目的是:不同单片机之间,选择指令传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下一次剧透:安排串口通信,和Arduino一起,离我们的目的越来越近了(我们的目的是:不同单片机之间,选择 ...

表面看起来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UART进行数据传输,那么显示屏上面的菜单以及选择,是需要时间去适配的,之后对应的菜单选择,发送序号,执行不同指令,是相对复杂的事情。可以分解成好几期慢慢讲述我们的详细操作。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面看起来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UART进行数据传输,那么显示屏上面的菜单以及选择,是需要时间去适配的, ...

期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一次剧透:安排串口通信,和Arduino一起,离我们的目的越来越近了(我们的目的是:不同单片机之间,选择 ...

大佬,我准备移植Arduino框架到ACM32F070上,到时一起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准备移植Arduino框架到ACM32F070上,到时一起来测试。

也不是不行哈哈哈,我也就是先跑通最基本的功能,再慢慢进阶上Arduino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