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航芯 ACM32F070开发板+触控功能评估板测评】+ADC数据采集

楼主:
在ACM32F070内部配有多通道的A/D转换器,与前面介绍的OLED屏相配合则可以对多通道的采样加以显示。

各模拟信号采集通道的引脚使用见图1所示,在使用时应注意避让。

ADC_Handle.ChannelNum = 14;

图1  引脚占用

实现多通道采集与显示的函数如下:

void ADC_Test_Polling_Nchannels(void)
{
    uint32_t i, VrefP, Voltage,v;
    uint32_t lu32_COM_OK  = 0;
    VrefP = ADC_GetVrefP(ADC_CHANNEL_8);
    v=VrefP;
    UserKEY_Init();
    ADC_Init_Polling_Nchannels();
    while(1)
    {
        while(false == UserKEY_Get());
        System_Delay_MS(500);
        for (i = 0; i < BUFFER_LENGTH; i++)
        {
            gu32_AdcBuffer = 0;
        }
        HAL_ADC_Polling(&ADC_Handle, gu32_AdcBuffer, ADC_Handle.ChannelNum, 0);
        for (i = 1; i < 8; i++)
        {
            Voltage = (gu32_AdcBuffer&0xFFF)*VrefP/4095;
            OLED_ShowNum(64,4,i,4,16);
            OLED_ShowNum(16,6,Voltage,4,16);
        }
        System_Delay_MS(1000);
    }
}

实现图2和图3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int n;
    System_Init();
    Uart_Init();
    GPIO_Tes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CM32F070",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 ADC",16);
    OLED_ShowString(0,4,"Channel=  ",16);
    OLED_ShowString(0,6,"U=     mv",16);
    ADC_Polling_Test();
    while(1)
    {
    }
}

当OLED屏使用PD4和PD5时,需回避通道0和通道8的数据采集。

图2 排除通道0和通道8的数据采集

当OLED屏使用PD6和PD7时,则可实现全通道的数据采集。

图3 全通道的数据采集

网友A:
信噪比咋样? 采集有没有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噪比咋样? 采集有没有噪声?

这就需要有好点的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