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应用——运放的积分和微分电路主要应用在哪些方面?

楼主:
 如图是运放积分和微分电路。

我的问题:

1.积分和微分电路在电路设计中一般是运用在哪些方面?(最好有相关的电路图举例)

2.可以的话推荐一些微分和积分的电路设计资料,谢谢!

网友:
应用范围相当广。兹举一例:开关电源的反馈电路,环路中必有积分电路。当然,其形式不一定有首帖中电路那么典型和标准,往往是经过变形的电路。其它自动控制系统中,也必定有积分电路,也可能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同时存在。

网友:
讲的很好,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谢贴主的分享,不断的学习才能获得持续的进步,加油。

网友A:
楼上是机器人吗?

积分电路应用:

- 波形变换,矩形波变为三角波

- PID 控制

- 90度移相产生正交信号

- 测量电路,如Rogowski 线圈测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机器人吗?   积分电路应用: - 波形变换,矩形波变为三角波 - PID 控制 - 90度 ...

我就知道积分的几种波形变化,比如方波积分变三角波,正弦积分变余弦。感觉微积分很玄乎也没怎么接触过,但是感觉还是想多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