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接口的会议全身麦克风直接解出音频输出、输入的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买了个设备,就是个会议全身麦克风,连接视频会议软件后,它当麦克风,当音频输出设备。

通过type-c接口连接到的电脑上,电脑 的设备管理器里面会多出来一个音频设备

有什么办法把type-c口的音频输入输出 部分直接硬解出来,而不用给电脑当一个好像这个usb声卡类的东西?

网友A:
可以用那种TYPE C转3.5mm的转换线,有些手机就配的有。不过很可能需要使用内置芯片的那种,除非你的麦克本身支持模拟信号直接输出,否则不能用不带芯片的转换线。

带芯片的转换线不便宜,除非能找到拆机(指手机原配,在拆包装后单独拿出来出售的“拆机”)或二手转让的,否则不如买传统麦克,带芯片转换线的价格都能买性能尚可的动圈麦克了,驻极体电容麦克则非常便宜,包括那种会议用的3.5mm接口的全向麦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那种TYPE C转3.5mm的转换线,有些手机就配的有。不过很可能需要使用内置芯片的那种,除非你的麦克本 ...

老版,你的意思是说,淘宝应该有卖公头的是吧?

好,我尝试下。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方法的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版,你的意思是说,淘宝应该有卖公头的是吧? 好,我尝试下。先谢谢了

TYPE C转3.5mm音频转接线都是公头的。

网友:
说错了,我手里的是公头的,我需要买个母头的。好像在淘宝上看到家可以定制的,还没来得及问

网友:
哇塞,好久不用论坛了,竟然还有论坛能正常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