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楠勘智K510】+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
1.K510 CRB 板载USB OTG插座,支持Host/Device功能,但是如何进行Host/device功能切换呢?在package目录下并未发现相关源码。

2.在ubunutu下修改k510_buildroot目录下的Config.in文件,其中已经添加了ffmpeg_canaan、venc_lib和audio3a_lib等config文件,但烧录到sd卡系统运行后并未发现相应的可执行程序。

3.nncase编译环境搭建

要想进行基于K510进行AI应用开发,必须经过模型准备、模型生成、模型验证、编写AI Code、编译AI Code、部署和调试阶段。如下流程图所示。

从流程图可见,所有阶段都需要借助nncase。

nncase是一个为 AI 加速器设计的神经网络编译器, 目前支持的 target有cpu/K210/K510等。

nncase支持的神经网络框架有tflite、onnx、caffe。

安装nncase需要的软件环境要求如下:

软件

版本

Python

Python 3.6/3.7/3.8/3.9/3.10

pip3

≥20.3

onnx

1.9.0

onnx-simplifier

0.3.6

onnxoptimizer

0.2.6

我之前搭建的编译环境都是基于unbutu16.04,其系统内置Python3版本为3.5,因此需要对Python进行更新,这里我更新到了3.10,并通过软链接将系统默认的3.5版本更换为3.10.

之后对pip3更新,使用pip3。10 -V命令查看pip版本如下

但是之后利用pip安装各种包时,总是报WARNING: pip is configured with locations that require TLS/SSL, however the ssl module in Python is not available.的警告,导致安装失败。

百度了一下,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了,包括更新、重装pip,更新openssl等等,但还是有这样的报错。

已经试了好几次了,一个版本一个快照,目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好在看官方介绍,有一个基于Ubuntu20.04+Python3.8的nncase docker可以使用,接下来尝试一下这种方法。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老老实实用官方配置好的环境!

网友:
1 :USB 问题

     可以查看

 4.8章节

   驱动源码在:drivers/usb/canaan_otg20/core_drv_mod

   usb@93060000 { status = "okay"; compatible = "Cadence,usb-dev1.00"; reg = <0x0 0x93060000 0x0 0x10000>; interrupt-parent = <0x6>; interrupts = <0x2d 0x4 0x2e 0x4>; resets = <0x4 0x18c 0x1 0x1f 0x0>; reset-names = "usb_rst"; power-domains = <0x5 0xc>; otg_power_supply-gpios = <0x13 0x10 0x0>; };

   2  ffmpeg_canaan、venc_lib和audio3a_lib 等相关对应得demo问题:

      在/app/encode_app 下有推流得demo,把VI-》ISP-》venc-》RTSP 已经整个pipleline 串联起来了

     详见

   3 编译环境问题

     推荐用Ubuntu20.04得版本 不要用低版本然后在低版本基础上去升级,会遇到很多版本带来问题。

网友:
Not installing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host/riscv64-buildroot-linux-gnu/sysroot/usr/libexec/dbus-daemon-launch-helper binary setuid!
You'll need to manually set permissions to root:dbus and permissions 4750
mkdir: cannot create directory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host/riscv64-buildroot-linux-gnu/sysroot/var/run': Not a directory
mkdir: cannot create directory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host/riscv64-buildroot-linux-gnu/sysroot/var/run': Not a directory
make[6]: *** [Makefile:1796: install-data-hook] Error 1
make[5]: *** [Makefile:1666: install-data-am] Error 2
make[4]: *** [Makefile:1570: install-am] Error 2
make[3]: *** [Makefile:706: inst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2]: *** [package/pkg-generic.mk:310: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build/dbus-1.12.20/.stamp_staging_installed] Error 2
make[1]: *** [Makefile:23: _all] Error 2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k510_buildroot/k510_crb_lp3_v1_2_defconfig'

请问这是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