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27MHz测频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前几天发的关于27MHZ频率测量,坛友们很热心,给出各种方案,核对参数后发现有问题:27MHz对应的周期为37ns,常用的74系列芯片输出上升下降时间也在几个ns到十几个ns,感觉会丢脉冲。

         另外找了个时钟消抖芯片,可以正弦与电平输入,逻辑框图如下

对十周输入这块不大了解,我想的是将被测27MHZ作为时钟输入,内部分频后输出。蓝圈中,如果接晶体的话,通常就是两个脚都接,波形为正弦。如果接晶振,通常xout那个脚浮空,晶振输出为方波,单片机应用中也是这样。现在搞不清楚,我把27MHZ的正弦单端接到XIN上,合适吗?

下面是晶振的 输出波形

如果正弦可以的话,是不是也需要将中心值抬高成上图那个样子?

有朋友熟悉时钟消抖芯片吗?

网友A:
『常用的74系列芯片输出上升下降时间也在几个ns到十几个ns,感觉会丢脉冲。』

74系列芯片允许的最高输入频率差异相当大,你打算使用哪个型号的74系列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74系列芯片输出上升下降时间也在几个ns到十几个ns,感觉会丢脉冲。』 74系列芯片允许的最高输入 ...

打算用这个

不大清楚为什么整个数据表中没有找到tf、tr参数,从其他的去减,感觉也算不出来。

版主有什么推荐系列,请直说,数字电路真心陌生

网友:
74HC161(计数器),最高输入频率在电源电压4.5V时为27MHz,对你的应用来说没有什么余量。但74VHC164(移位寄存器)最高输入频率就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用这个 不大清楚为什么整个数据表中没有找到tf、tr参数,从其他的去减,感觉也算不出来。 版主 ...

『版主有什么推荐系列,请直说,数字电路真心陌生』

你不是要分频吗?用74HC04是要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有什么推荐系列,请直说,数字电路真心陌生』 你不是要分频吗?用74HC04是要干什么?

这个计划将交流整成方波,后面再用计数器或者分频器,降低频率后给单片机算频率。

我关于晶振、时钟消抖芯片这个 问题,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计划将交流整成方波,后面再用计数器或者分频器,降低频率后给单片机算频率。 我关于晶振、时钟消 ...

对 “时钟消抖芯片”,我一无所知。

你的27MHz正弦信号,不是已经给定了么?难道还要你自己产生这个27MHz正弦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计划将交流整成方波,后面再用计数器或者分频器,降低频率后给单片机算频率。 我关于晶振、时钟消 ...

石英晶体,27MHz恐怕已经是在三次谐波工作的,其振荡电路并不能使用简单的基波振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计划将交流整成方波,后面再用计数器或者分频器,降低频率后给单片机算频率。 我关于晶振、时钟消 ...

从你首帖贴出的框图看,该芯片内部锁相环,也有分频电路,功能齐全。

网友C:
27M晶振说实话还没有用到过,这个晶振有特殊意义吗?

网友D:
74系列的芯片,有高速版本,F系列可以工作在100M的时钟下的。我有更好的不使用FPGA的方案。不需要分频也可以直接计数,但是没有做过实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7M晶振说实话还没有用到过,这个晶振有特殊意义吗?

不是说晶振问题,需要接收一个理论上频率在27mhz的信号,看它的频率准准不,所以才测试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74系列的芯片,有高速版本,F系列可以工作在100M的时钟下的。我有更好的不使用FPGA的方案。不需要分频也可 ...

分享出来探讨下,道理辩辨就明了。说不定是个更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晶振问题,需要接收一个理论上频率在27mhz的信号,看它的频率准准不,所以才测试频率。

明白了,是想用它采集一个27MHz的信号啊,这个东西还得实际做个样试一下,往往达不到理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用这个 不大清楚为什么整个数据表中没有找到tf、tr参数,从其他的去减,感觉也算不出来。 版主 ...

『版主有什么推荐系列,请直说,数字电路真心陌生』

推荐 “系列” 就算了,型号太多,推荐不过来。

就你的应用而言,用74VHC393这个芯片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用这个 不大清楚为什么整个数据表中没有找到tf、tr参数,从其他的去减,感觉也算不出来。 版主 ...

如果你的待测27MHz正弦信号幅度够大(能够达到5V峰峰值),用一片74VHC393再加上任何一种单片机(甚至最简单的不到一元的61单片机)就可以进行测量了。测量频率的精度完全取决于你的单片机石英晶体的精度。

网友E:
目前最常用的74系列为74HC系列,沿时间通常为数nS,典型工作频率就在数十MHz。不放心的话,用AHC、AC、VHC、F等高速型号。

至于时钟消抖芯片,你打算用来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目前最常用的74系列为74HC系列,沿时间通常为数nS,典型工作频率就在数十MHz。不放心的话,用AHC、AC、VHC ...

想把单端的27MHZ信号当成晶振输入,由消抖芯片把它当时钟,去抖,自己分频,降低频率后给单片机数一定时间的脉冲,计算频率。直接27mhz,单片机数不过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想把单端的27MHZ信号当成晶振输入,由消抖芯片把它当时钟,去抖,自己分频,降低频率后给单片机数一定时 ...

很奇怪的想法,消抖的意义何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很奇怪的想法,消抖的意义何在?

晶体的话进去的和出来的是正弦,晶振进去的是方波,只用一个脚。

做梦想将单端正弦信号当方波输入进去,如果能识别,就可以省略正弦向方波变换这一步,这个里面再分频,一次性全解决。

实际问题还是在于对芯片的输入特性不理解,晶体有进出原因再于谐振,晶振输入法给个单端正弦不确定能识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晶体的话进去的和出来的是正弦,晶振进去的是方波,只用一个脚。 做梦想将单端正弦信号当方波输入进去 ...

怎么又出来个“晶体”?难道是27MHz的晶振信号?而你两次的回帖都没有说到你为什么要用消抖芯片,我问了两次,看看你都是怎么回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怎么又出来个“晶体”?难道是27MHz的晶振信号?而你两次的回帖都没有说到你为什么要用消抖芯 ...

不是,27MHZ是外部来的V级信号,我首帖中问的就是单端输入时,正弦信号认吗。

我一直认为那个芯片和单片机一样,单端的时候必须是方波,正弦必须一进一出的方式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用这个 不大清楚为什么整个数据表中没有找到tf、tr参数,从其他的去减,感觉也算不出来。 版主 ...

选用施密特输入级的门电路是正解。

SN74HC04, SH54HC04 的数据手册中上升和下降时间用 Transient-time (tt) 表示。十几纳秒数量级,与 27MHz 在同一个数量级。余量略显不足,需要选速度更高的门电路。

将正弦信号转变为方波也可考虑用施密特触发器 / 缓冲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27MHZ是外部来的V级信号,我首帖中问的就是单端输入时,正弦信号认吗。 我一直认为那个芯片和单 ...

前帖都说了,只要信号的幅值够,比如5V供电的正弦波输出晶振的信号,用施密特门都可以将正弦波转换成方波且电路最简单。而在另帖中maychang甚至提到,如果信号的幅值足够大,用限幅法都可以(肖特基二极管对5V电源和地钳位限幅)。即使是纯交流信号(对地极性有正有负),如果幅值够,也可以先钳位掉负半周信号,再用施密特门将正半周信号转成数字逻辑信号,然后再进一步用我在另帖中说的方法分频。

先弄明白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帖都说了,只要信号的幅值够,比如5V供电的正弦波输出晶振的信号,用施密特门都可以将正弦波转换成方波 ...

知道了,这段时间,仔细核对了下393,tt(对应tr和tf)参数为6ns,速度可以。

按你的方案核对下。

网友F:
晶体 要接XIN/XOUT,那是因为晶体是无源的,需要振荡电路起振才行,所以需要两个脚都接

晶振 是有源的,是直接输出的波形的,幅度也可以被芯片正确识别,所以晶振和芯片共地之后,只需要接XIN就可以了,

你现在有一个27MHz的正弦波信号,只需要信号幅度能让芯片正确识别到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转成方波再给到芯片,数字电路只要达到电压阈值就可以正确识别HL,

如果幅度不够,用一片放大器芯片放大一下信号都可以。。

话说我们以前搞过一个方案,就是需要产生24MHz的正弦波给芯片的XIN,但是不能接芯片的XOUT,,因为有时钟时序要求,然后又不能外挂信号发生器,成本问题,所以弄了个无源晶振加上一个双路反向器芯片,做了一个皮尔斯振荡电路,把晶振起振之后,再把正弦波信号给到芯片的XIN,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晶体 要接XIN/XOUT,那是因为晶体是无源的,需要振荡电路起振才行,所以需要两个脚都接 晶振 是有源的, ...

感谢分享,原先有这个想法,很不确定,所以说"做梦",我先熟悉各位的方案,等方案设计那边的结果。

再次感谢。

网友G:
看到楼主为了这个问题发了几个帖子,最终目的是要测一个信号的频率。几个帖子都只说了其频率在27MHz左右,但是一直没有说清楚这个信号的其他性质,例如是不是(似乎是?)正弦信号?幅度有多大?幅度是稳定的还是可变的?若是可变的其变化范围是多少?噪声大小如何?或者更明确地说其信噪比如何?测量的精度要求是多少?等等。这些问题不清楚,是没法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的。前面maychang老师与chunyang老师等人都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究竟是否可行,前提就是要明确处理对象的性质以及处理后要达到的效果。如果楼主自己也对上述这些问题不清楚,那么首先就要将它们搞清楚,否则都是空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看到楼主为了这个问题发了几个帖子,最终目的是要测一个信号的频率。几个帖子都只说了其频率在27MHz左右, ...

是的,gmchen这个讲的很对,确实不清楚。我现在也不好问,只知道是发送端一个天线,我这边处理的接收信号,方案有人定。只是不想当工具人而已。并且以前做过频率采样,虽然只有10k的,但是输入信号幅值可以从5mV-30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gmchen这个讲的很对,确实不清楚。我现在也不好问,只知道是发送端一个天线,我这边处理的接收信号 ...

其实当初看到楼主的问题,就已经在猜想是不是无线信号。因为27MHz是一个所谓的业余频道,这个频道基本上可以随便用,所以很多设备都挤在这个频道中。

是无线信号,问题变得更复杂,这是因为无线信号通常很弱,信噪比很差,信号强度变幻不定,所以接收端首先要做低噪声放大(LNA),要用合适的带通滤波器滤除带外噪声,还要考虑自动增益控制(AGC),才能得到幅度基本不变且信噪比较高的信号。得到这样的信号后,才是楼主要考虑的信号整形、分频、测频等。当然也可以采用其他方案,可能更好。不过既然有别人在做,那么你只要认为给你的已经是具有足够幅度与信噪比的信号便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的,gmchen这个讲的很对,确实不清楚。我现在也不好问,只知道是发送端一个天线,我这边处理的接收信号 ...

从天线上接收的信号,可不是5mV~300V哦,起码再低3个数量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天线上接收的信号,可不是5mV~300V哦,起码再低3个数量级吧

给对方打过一次电话,进来的信号是V级的!!!,5mV-300V这个是另一个项目,测变压器输出的频率。

网友:
V级的信号那就很好办了,前面chunyang老师与maychang老师的建议完全可行。

网友:
大神牛啊,看着大家的分享感觉兴趣增加了不少,虽然不能全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