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嘉楠K510套件文字显示异常的猜测和解决进度

楼主:
在之前的AI脚本尝试中,发现文字显示异常,以face_expression脚本为例,根据视频演示,应当是如下的效果

但我根据源码编译出来的效果

可以看到,本来应该对表情进行说明文字变成了一些离散的点。

咨询过嘉楠的技术支持,表示原因可能有两个:

1)和训练模型精度有关系

2)异常的文字是中文,默认显示是英文,对长度也有要求

读取源代码,可以看到显示文字是调用了putText函数。在可信状态(score_max >= thresh)下,显示文字内容为text

cv::putText(img_argb, text, cv::Point(x0, y0), cv::FONT_HERSHEY_COMPLEX, 2, cv::Scalar(255, 0, 0, 255), 2, 8, 0);

其中text由模型给出

std::string text = fexpre.labels[score_index] + ":" + std::to_string(round(score_max * 100) / 100.0).substr(0,4);

但是,从

face_expression fexpre(fe_net_len, fe_num, thresh);

fexpre.load_model(fe_kmodel_path);  // load kmodel

fexpre.prepare_memory();  // memory allocation

可以看到fexpre为face_expression,进一步查找face_expression.h文件

    std::vector<std::string> labels

        "Neutral", "Happy", "Sad", "Surprise", "Fear", "Disgust", "Anger", "Contempt"

    };

实在找不到中文或者过长文字了。

从文字的效果来看,似乎是把一个长方形的文字显示块,强行拉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但并没有找到如何修改。

下一步准备分两条路继续尝试:

1、修改屏幕显示,尝试重新编译一下,看看不管是否识别,强制在屏幕显示某个文字,比如labels[1]。

2、把识别出来的表情,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看看是否能够正常识别。

网友:
要注意字符的取码方向和显示的方向的一致性

网友:
可以直接 调用
cv::putText(img_argb, text, cv::Point(),
cv::FONT_HERSHEY_COMPLEX, 2, cv::Scalar();

这两个函数在屏幕上打印字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