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功率线&反馈线与电池不对应

楼主:
        我们做的数字电源用于给电池进行充放电,电源和电池之间有两个连线,分别是功率线电压反馈线

        卖给客户的设备中,常常包含数百个通道,这就需要将实际的电源通道和电源负载进行接线。

        在产品实际的接线过程中,功率线较粗容易甄别,不太容易接错。但是反馈电压线数量多且线径较细,

在近百个通道的接线过程中,很容易接错。

        接错的情况下,电源1给电池1进行充电,电池1的电压一直增加,导致电源2达到了截止条件,

那么电源2停止对电池2的充电。

        因为电源1反馈电压线接的电池2,所以电源1永远也无法达到截止条件,就会一直给电池1充电,

最终将电池1充炸,给客户带来损失。

        现在硬件上不可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再去重新设计了。只能通过软件上,从每个通道返回的信息如电流,

电压去分析了。

        “”有电流,但是电压无变化“”好像可以通过这种策略。但客户的电池多种多样,有的容量很大,电流充进去也无很大变化。

         而且必须是某个电池先截止掉,才暴露出问题。

         所以,在算法层面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
如果原理上可行,像开尔文连接方式,就把功率线与反馈线压接在同一个端子子上,怎么都错不了。

网友A:
『所以,在算法层面有更好的方案吗?』

硬件接错线,想用软件解决?

网友:
专用接插件避免出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不要企图绕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在算法层面有更好的方案吗?』 硬件接错线,想用软件解决?

是的,因为上位机可以控制电源进行恒流充放电,也可以获取到电源信息如实时电压电流,运行时长,容量电量。

目前的方案就是想通过数据分析来把接错通道的电源找出来即可。

网友:
现场的电压反馈线是接到自动化设备里面的,因为要经过各种转角,客户增加了转接线。

不是那种一对一连接的,而是一排数百根线接过去。

可能是负载是电池,电压不会突变,所以采用这种方式。

而且目前产品已在现场跑着了,没办法再去更改硬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因为上位机可以控制电源进行恒流充放电,也可以获取到电源信息如实时电压电流,运行时长,容量电量 ...

『目前的方案就是想通过数据分析来把接错通道的电源找出来即可。』

参考4楼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因为上位机可以控制电源进行恒流充放电,也可以获取到电源信息如实时电压电流,运行时长,容量电量 ...

『目前的方案就是想通过数据分析来把接错通道的电源找出来即可。』

据你说共有数百个通道。

你计算过可能发生多少种错误吗?在这么多种可能发生的错误中找出某一种,需要什么条件?需要多大计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