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航芯 ACM32F070开发板+触控功能评估板】—— GPIO例程(采用Sphinx文档编辑)

楼主:
1. GPIO例程

按照例程编译流程即可,在main.c中选择三种例程功能

/* GPIO_INT、GPIO_PC13、LED_BLINK */
APP_GPIO_Test(LED_BLINK);

GPIO_INT是采用中断方式获取GPIO输入,并在串口输出相应的信息 代码如下:

case GPIO_INT:
{
        printfS("This is GPIO interrupt TEST \r\n");

        GPIOA_Handle.Pin       = GPIO_PIN_0;
        GPIOA_Handle.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A_Handle.Pull      = GPIO_PULLUP;
        GPIOA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A, &GPIOA_Handle);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 */
        NVIC_ClearPendingIRQ(GPIOAB_IRQn);

        /* 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GPIOAB_IRQn);

        while (1)
        {
                if (gu32_GPIOIRQ_Flag)
                {
                        gu32_GPIOIRQ_Flag = false;

                        printfS("Get interrupt flag!!! \r\n");
                }
        }
}

效果如图:

GPIO_PC13同样是采用中断方式获取GPIO输入,但是由于PC13引脚在RTC电源域(电源域同时还包括PC14、PC15),因此需要额外对RTC以及RPMU进行设置, 代码如下:

/* 注意:配置 GPIO PC13、PC14、PC15 管脚的数模、上下拉、驱动能力 使用PMU 域寄存器配置 */
case GPIO_PC13:
{
        printfS("This is GPIO PC13 interrupt TEST \r\n");

        GPIOC_Handle.Pin       = GPIO_PIN_13;
        GPIOC_Handle.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C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C, &GPIOC_Handle);

        /* RTC access enable */
        System_Enable_Disable_RTC_Domain_Access(FUNC_ENABLE);

        __HAL_RTC_PC13_SEL(0);  // GPIO function
        __HAL_RTC_PC13_PULL_UP_ENABLE();
        __HAL_RTC_PC13_DIGIT();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 */
        NVIC_ClearPendingIRQ(GPIOCD_IRQn);

        /* 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GPIOCD_IRQn);

        while (1)
        {
                if (gu32_GPIOIRQ_Flag)
                {
                        gu32_GPIOIRQ_Flag = false;

                        printfS("Get PC13 interrupt flag!!! \r\n");
                }
        }
}

效果如图:

LED_BLINK是简单的GPIO输出0/1的例子, 代码如下:

case LED_BLINK: // use PA1 to drive LED
{
    printfS("This is LED Blinking TEST \r\n");

    GPIOD_Handle.Pin       = GPIO_PIN_3;
    GPIOD_Handl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D_Handle.Pull      = GPIO_PULLUP;
    GPIOD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D, &GPIOD_Handle);

    GPIOD_Handle.Pin       = GPIO_PIN_2;
    GPIOD_Handl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D_Handle.Pull      = GPIO_PULLUP;
    GPIOD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D, &GPIOD_Handle);

    while (1)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2, GPIO_PIN_SET);
        System_Delay_MS(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3, GPIO_PIN_CLEAR);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2, GPIO_PIN_CLEAR);
        System_Delay_MS(500);
    }
}

效果如图:

点击上图查看Gif动图

网友:
用Sphinx文档编辑看起来也挺好,学习了